我也绕了一个高Q值磁环线圈

楼主(2014-08-18):
      前些日子收到了公仆兄寄来的R40C1 规格 37 X23 X 7 mm 及 R40C1 规格 37 X 23 X 15 mm 两种高Q磁环,上个星期六抽出时间来用两只7mm的磁环摞起来绕了一只高Q线圈效果极佳!
      为了去除磁环中的潮气将两只磁环放在烈日下暴晒了5个小时,为了防止磁环再受潮趁热用指甲油仔细刷满了每个磁环的表面,然后用指甲油将两只磁环粘在一起。用聚四氟乙烯生料带裹在磁环上数层。
      请教99版主这种磁环绕60多圈电感量就差不多了,用0.04X270或0.04X175的线Q值都能过千,于是找出了0.04X270股的天然丝包线,计算了一下用线的长度大约3.1米。本想找点合适的材料做只绕线的梭子,一时没找到合适的,索性不用梭子了。
      为了方便绕制,先把3.1米线对折,把磁环放在对折线的中点并用生料带固定,从线的中间向一边绕32匝,然后用生料带固定线头,再绕另一段的32匝,总共64匝,绕线时内圈要尽量排紧,绕完后磁环线圈的头尾要留有一定的距离,切不可挨上。
磁环线圈的头尾虽有生料带固定,但是为了防止以后松动,在头尾各滴了点指甲油粘紧。
绕好的成品:

为将指甲油凉干,等了十几个小时,然后测试了这只线圈,得到了如下的数据。
用数字电感电容表测得这只线圈的电感量是238uH(用Q表测得的电感量相同):

中波各个频点的Q值及测试照片如下:
500KHz Q值1413:

600KHz Q值1446:

700KHz Q值1457:

800KHz Q值1448:

900KHz Q值1417:

1000KHz Q值1361:

1100KHz Q值1313:

1200KHz Q值1233:

1300KHz Q值1195:

1400KHz Q值1136:

1500KHz Q值1081:

1600KHz Q值1029:

从上面的测试数据看,在整个中波段这只磁环线圈的Q值都过千了,非常理想!
前些日子经麦老师、梁兄、99版主等分别用此磁环绕制的线圈大都Q值过千了,因此看来只要使用这种磁环和李兹线规范的制作,磁环线圈在整个中波波段Q值过千是有保证的,再者经麦老师和99版主实验,用这种磁环绕制的“双值反绕”线圈性能更好,看来性能提高还有潜力。
接下来我们面临着一个既新颖有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好这只高性能的线圈,大家集思广益吧!

网友:
坐等看下集。。。。。

网友:
这种磁环很强, 这么小, Q 值卻那么大!

网友:
令人振奋的高Q测试参数,期待新作品不断地涌现。

网友:
那里有这这个磁环卖啊

网友:
做一个一个管的3DQ机,Q高的声音大,才实验的!

不用在生,但要用电源,只用一个线圈。2米室外天线,不用地线。

楼主:
感谢诸位兄弟加分鼓励!

还有另一种15mm厚的磁环没来得及绕,等这个周末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
这个磁环防潮处理方法好。
这种磁环一只Q也能过千,只是电感量小一些。三只重叠的效果不如二只好。

网友A:
场效应管检波的话,再生线圈显然没地方绕了,绕在调谐线圈外面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检波的话,再生线圈显然没地方绕了,绕在调谐线圈外面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这种高Q值线圈最好别重叠绕,解决你提问题的方法有二个,一,使用500p以上可变电容,这样电感量小,线可绕下。二,用细一点的线绕线圈如0.04x175,Q也过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Q值线圈最好别重叠绕,解决你提问题的方法有二个,一,同500p以上可变电容,这样电感量小,线可绕下 ...

谢谢99版主。那用540pF的电容吧。170uH大约需要多少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99版主。那用540pF的电容吧。170uH大约需要多少圈啊?

170uH大约是54匝。

网友:
引用 楼主:
170uH大约是54匝。

谢谢lq19512003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Q值线圈最好别重叠绕,解决你提问题的方法有二个,一,同500p以上可变电容,这样电感量小,线可绕下 ...

实验 这种大电容小电感,大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磁环还用开口吗?信号如何感应进来?

应该使用天地线,磁路闭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生线圈都已经没地方绕了,天线线圈绕那里?

看照片中间还有空间,天线线圈绕的也不多,应该没问题,不过不能单层了。

网友:
今天太阳出来了,可以晒磁环了。

网友:
说明具体用途  普及一下吧

网友D(2014-12-05):
看来有了好的磁环还要有好的技巧才能有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有了好的磁环还要有好的技巧才能有好的结果!

9494!!

网友E:
老师用的是 什么 Q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用的是 什么 Q表!

Q表是HP4342A。

网友:
版主高人哪。

网友E:
引用 楼主:
Q表是HP4342A。

这个Q表好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Q表好贵啊!

二手的千元左右。
还是小许老师设计的Q表好,套件200多元,加上高Q可变电容和机壳电源等不过300多元,而且精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