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做的热切割小工具

楼主(2014-08-19):
用竹制衣架,加一个手持柄,即成一个手持式的热切割小工具。

楼主:
弓身两端安装电热丝的钩抓:

网友A:
好想法,但一定要装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但一定要装隔离变压器。

是的。准备再做一个降压装置。

网友:
小时候做过一个,切割泡沫,还有塑料

网友:
楼主准备用什么发热电源。

楼主:
市电220V变压器降压,或者电容、电阻降压。

网友:
以前做标牌时也用这种形式,用弹性较好的竹片,两端连上电热丝,用机床灯36伏变压器接在电热丝两端,切割有机玻璃和发泡板,效果可以。

网友:
粗加工的话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市电220V变压器降压,或者电容、电阻降压。

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安全,不能用电容、电阻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安全,不能用电容、电阻降压。

是!有个变压器,准备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个变压器,准备试试。

当时玩磁悬浮电机时用来割泡沫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玩磁悬浮电机时用来割泡沫很方便。

这有个整流用的变压器,输出有三档,6V、8V、12V。我用12V档试了,电热丝烧不热。您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个整流用的变压器,输出有三档,6V、8V、12V。我用12V档试了,电热丝烧不热。您看是什么问题?

电热丝功率太大,您找电阻丝或电烙铁丝便可以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