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3DK9G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4-08-19):
哪位老师有三极管手册,帮忙查查3DK9G的参数。

我单位有一台电缆工作状态传感器,里面有一个管子是3DK9G,传感器是今年新产的。
我感到有些困惑,我觉得3DK9G应该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了,现在还有生产吗?现在进口的类似管子价格便宜,质量又好,为什么不用?淘宝上3DK9G可不便宜,3.6元。厂家用这个管子是消耗库存,还是真有什么科学道理,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设计图纸上用的是3DK9G,一般就不会变。应该是比较老的设计或者老人设计的。

网友A:
中功率高速开关,做电视时用过很多。电压较高!好馆子。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这电路可能是比较老的,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3DK9G三块六一个,S8050才几毛钱,一千台多花三千块,一万台多花三万,厂家不在乎吗?

网友B:
这类工业、仪器类的设备器件成本所占比例比较低,一般不去过于计较。再一点可能就是生产厂没的技术能力去改这东西。
3DK9G好象耐压60V的吧,8050怕是不够。不知道这3DK9G是不是金封管,一般来说在仪器里用金封管的可靠性要比塑封管高。
查了一下,与3DK9G可互换的管是D38H1,硅 NPN 60V 0.5A 0.56W 80MHz,这管怕是也不便宜吧 。
不知道此管的工作条件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功率高速开关,做电视时用过很多。电压较高!好馆子。

厂家做产品,不会像我们矿友不计成本的“怀旧”吧。

网友C:
比较管子,不能简单比较hFE、ICM、PCM等几个参数。管子用在不同场合,很多平常很少接触的参数导致的差别是很大的。

以开关管为例,3DK系列的开关管是专门为开关设计的,影响开关管性能的参数,主要是下降时间和存储时间,只有这些时间足够短,管子才能够迅速由饱和转换到截止,而不带来过大延迟和严重的开关损耗,这些参数是一般线性放大晶体管,例如9000系列,8050、8550等在生产时不重点控制的。

9000系列晶体管的fT超过100MHz,但在数十kHz的开关应用场合,还不如fT仅4MHz的MJE13001(3DD13001、DK51),就是因为9000系列是按照线性放大设计的,而MJE13001是专门为开关设计的。

你可能粗看3DK9G的hFE等指标不如S8050,但其开关性能指标可能远远超过S8050。另外在大功率开关场合,S8050的hFE可能还不如3DK9G,在IC超过100mA以上的场合,S8050的hFE可能只有几十,一般数字万用表测量hFE时,IC仅数mA(IB=10uA)。

另外,正规厂商国产金属封装晶体管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也不是市面上几分钱的塑封管能比的。正品3DG130C能在FM波段做中小功率高频功放,C8050性能却不如3DG130C。

网友:
3DK9G好象现在产量也不少吧,应该不算旧管子,新产品也是有的。看参数似乎在耐压和金封(应该是金封吧,否则也不会那么贵)有一定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工业、仪器类的设备器件成本所占比例比较低,一般不去过于计较。再一点可能就是生产厂没的技术能力去改 ...

3DK9G是金封管,工作环境到没啥,常温,所占成本比例较低的因素您说的对,矿用设备,卖价较高,可能厂家真的不在乎。
您说的那个代换的管子查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做产品,不会像我们矿友不计成本的“怀旧”吧。

70-80 年代3DK9也是很贵的,那管子在37M做中方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管子,不能简单比较hFE、ICM、PCM等几个参数。管子用在不同场合,很多平常很少接触的参数导致的差别是很 ...

谢谢,S8050替换不合适,您能给推荐一个和3DK9G差不多的进口管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S8050替换不合适,您能给推荐一个和3DK9G差不多的进口管子吗?

那要看这个管子的工作环境,说实话,还真有可能找不到便宜管子替换。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不能用当年手册上3DK9G的参数套用今天新生产的3DK9G,今天的管子,相关资料要找生产厂商。

网友:
设计人员的思维,只用国产管子,不用进口管子。实际上进口型号管子也是国产货。

网友:
抄手册3DK9G主要参数:
fr(MHz)>=120;t's(ns)<=100;t'f(ns)<=70;t'on(ns)<=80;BVcbo(V)>=75;BVceo(V)>=60;Icm(mA)=800;Pcm(mW)=700;Tjm(°C)=200
不是怀旧也不是守旧,一般常见通用晶体管还真替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这个管子的工作环境,说实话,还真有可能找不到便宜管子替换。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不能用当 ...

谢啦,那我就还是老老实实买3DK9G,不想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