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场效应管高效率稳压电路

楼主(2014-08-20):
这个电路的灵感来源于“latexles”的贴子,进一步优化了一下,比原电路还要简单,粗略试验了一下,证实其可以工作。这个电路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基准稳压管的偏置是一个正反馈回路,具有实现负内阻的功能。如果正反馈量较大,当输入电压增高时,输出电压不升反降。通过调节稳压管的偏置电阻,可以改变正反馈量。调节得当,即可以使内阻变为零。场效应管是这个电路的关键元件,我用中功率的贴片FDT434P测试通过,实际使用需要使用更大耗散功率的管子。

网友A:
输入的最高和最低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最高和最低电压是多少?

最低输入电压两伏多一些吧,最高输入电压取决于器件的耐压。输出电压在稳压管基准电压与电源电压之间可调。
由于采取了更高效的恒流源负载,这个电路预计比原电路所需要的最低电压还要更低一些。

稳压管的偏置方式决定了电路额外的性能。基准电压的偏置电源可以接到电源输入端,也可以接到输出端,更巧妙的方式是接到电路相位上的正反馈端。每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就是串联稳压电路, 以前用bjt管, 现改mos管

这个电路得益于普通三极管与场效应管的完美组合。如果用三极管作用输出管,需要很大的驱动电流,场效应管只需要驱动电压就行了,与恒流源负载的高增益低电流的直流放大器完美匹配。

网友C:
楼主,能帮忙试试 3V 12V和22V输出的负载调整率吗?看一下100ma和10ma以及500ma负载各自的输出电压下降多少.这个看上去在低电压处负载调整率很好,但在接近电源电压后的负载调整率我想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帮忙试试 3V 12V和22V输出的负载调整率吗?看一下100ma和10ma以及500ma负载各自的输出电压下降多少.这 ...

当输出电压比较高时,取样电位器的滑动端位置低,降低了取样率,调整率确实有所降低。当输出电压低时,取样电位器的滑动端位置高,取样率高,调整率就高。当取样电位器的滑动端处于最上端,即与输出端直联时,调整率最高,这时的输出电压等于基准电压。要想高电压处调整率高,就必须提高基准电压的值,这样就可以增大取样率。

我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电路,你可以试试。

如果你对调整率有更高的要求,可以引入一定的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拾人牙慧,越复杂越没有用,不过我倒是没有听说过线性串联稳压器是高效率的,不知道楼主是从哪里学来的

这个高效率是指相对效率高,相对于更广泛使用的发射极输出的线性稳压电源的效率,它可以工作在很低的压差下。
这个电路效率高的另一个体现是静态电流低,输出大电流时,电路自身消耗的电流很小,得益于场效应管的特性。

网友E:
说些真话,感觉是欠缺全方面考虑,距离离实用还有些道路。

所谓负阻抗,正反馈。 肯那个会让电源像再生收音机一样不稳定
一楼图纸少了恒流源,抑制波纹有缺陷。
而后面的电路,也是只考虑某些指标。但缺少多方因素的衡量。 比如这么多管子叠加在一起,最低工作电压会是多少? 主放大电路增益没有电阻反馈,全依靠三极管自身内阻特性决定。稳定性会不会很差?   增益如何准确估测,和控制?  这么多级电路的相位特性如何?

总体来说楼主的电路,还应该经过一些实际检验和改进

补充内容 (2014-8-21 21:04):
加正反馈不难,但从没有稳压器加正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拾人牙慧,越复杂越没有用,不过我倒是没有听说过线性串联稳压器是高效率的,不知道楼主是从哪里学来的

大侠,我发现,楼主有帖子,你必看,而且总要打击打击他,用错词了,应该是互相交流。我想拜师,不知大侠和楼主谁愿意啊。
实际上我和你一样,楼主的帖子我也喜欢看,但是我是来学习的,可是又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求名师中。。。。。。 大侠就从了我吧。
顺便帮我看下13楼的图。

网友F:
楼主,我很崇拜你,不知可有收徒的意愿?????
虽然,我觉得楼主的电路不错,但是还是认为这样更简单,而且元件少很多,基本对元件没什么要求。

网友G:
这个是我做的,固定输出12V,也很简单,性能还算可以。指标不是很高,因为不需要太高的指标,给R71E做外接电源用。用12V输入影响不大,虽然机内的电源设计成13.8V。用12V发热会下降很多。但这事儿怎么看,发热少会省电,发热多可以减少外界环境温度的影响,从而长期工作频率稳定性要好。但业余当收音机用,不需要专业接收机的性能,省电却是重要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我做的,固定输出12V,也很简单,性能还算可以。指标不是很高,因为不需要太高的指标,给R71E做外接电 ...

请问版主,如图,怎么弄的呢?为什么我就弄不上去呢?只好用文字了。
还有,版主14楼这个图貌似调压不太方便,小菜的观点,还请版主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版主,如图,怎么弄的呢?为什么我就弄不上去呢?只好用文字了。
还有,版主14楼这个图貌似调压不 ...

你的用户组可能暂时没有权限设图像链接签名。
那个稳压电路图确实调压不方便,因为它是固定电压的稳压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的用户组可能暂时没有权限设图像链接签名。
那个稳压电路图确实调压不方便,因为它是固定电压的稳压电 ...

好像能添加链接,但是我连接不上,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能添加链接,但是我连接不上,不知道如何操作。

就是这么加的,加不上就应该是没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很崇拜你,不知可有收徒的意愿?????
虽然,我觉得楼主的电路不错,但是还是认为这样更简单, ...

相互学习吧,相互为师,相互为徒。
你这个电路是最普通的,每本教科书中都是以它作为范例的。
我提供的是比较独特的,比较先进一些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输出电压比较高时,取样电位器的滑动端位置低,降低了取样率,调整率确实有所降低。当输出电压低时, ...

我觉得楼主很不错,设计出的电路虽然不一定都是比现有的电路好或者说先进,但是楼主都是在实验的基础上给出的电路,对于一些有兴趣者,有较大的启发性。
请楼主标一下原图上没标参数的几个元件或者说一下其参数的选取原因,等有兴趣者可以实验一下。你的电路帖就是对一般人来说,可操作性不强,所以看的多,动手的几乎没有,所以就没有信息反馈,其实对你的提高,也是不好的因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帮忙试试 3V 12V和22V输出的负载调整率吗?看一下100ma和10ma以及500ma负载各自的输出电压下降多少.这 ...

如果你追求低压差下的稳压性能,建议下面这个电路,特性与上面的电路是反的,输出电压越高,稳压性能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我做的,固定输出12V,也很简单,性能还算可以。指标不是很高,因为不需要太高的指标,给R71E做外接电 ...

你这个电路把场效应管给糟蹋了,没能利用好场效应管的优势,R5的引入更是“败笔”。
增加几个三极管,用这个电路吧,本质上与你的电路方案是一样的。这个电路在高输出电压、低差压下的性能特别好。

这个电路使用的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如果用N沟道的场效应管,所有元件的极性要反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追求低压差下的稳压性能,建议下面这个电路,特性与上面的电路是反的,输出电压越高,稳压性能越好 ...

谢谢楼主,我只是想验证下这个电路在正反馈和负债变化分压后的调整率.结果,楼主已经给了我答案,谢谢!
我自己设计的电源取样用了431,毕竟,这个调整率在0-30V还是满足我的要求.再次谢谢楼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把场效应管给糟蹋了,没能利用好场效应管的优势,R5的引入更是“败笔”。
增加几个三极管,用 ...

请问楼主,若是电压低的时候,LED应该就不亮了。比如1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些真话,感觉是欠缺全方面考虑,距离离实用还有些道路。

所谓负阻抗,正反馈。 肯那个会让电源像再生 ...

那种常见的集电极输出的稳压电路就使用了正反馈,对应的场效应管的版本就是这样:
电位器的滑动端越向上,正反馈程度越深,稳压性能就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电路怎么启动?

利用三极管微弱的穿透电流启动,无需特别的启动电路。场效应管栅极电阻极高,即使是硅管,其穿透电流也能使栅极充电而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若是电压低的时候,LED应该就不亮了。比如10V。

这个电路的最低输出电压就是发光管的压降,发光管总是亮的。
这时电位器的滑动端在最下面,正反馈作用消失,稳压性能不好。
这个电路最适宜高输出电压、低压差使用,这时电位器滑动端在上面,正反馈作用强,稳压性能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常见的集电极输出的稳压电路就使用了正反馈,对应的场效应管的版本就是这样:

电位器的滑动端越向 ...

仿真弄错管子

网友E:
不太稳定,其他条件不变,负载电阻1K欧会有17V输出。 但是变成100欧,就几乎没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弄错管子

你把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搞错了,我这个用的是P沟道的管子,漏极输出,你图上是N沟道的管子,接成了源极输出。

楼主:
趁热打铁,这个全三极管的版本也是成功的:

如果需要大电流输出,可以再复合一个管子。

楼主:
不想再试验了,这个电路肯定也是成功的。

网友:
现在这个电路不太稳定。  电流输出能力有时大时小。和一些外界条件有关。 但是最大也只有几A。 小的时候100欧电阻也带不动。

网友:
多试了几次,发现输出电流能力和调整管压差有点关系。   压差在几V时候,可能输出电流只有几十几百毫安。
  压差达十几V,也就几A输出。 不过再大也不行了。

这两个电路其他参数都一样,只是负载电阻不同。   这回总参数下,输出极限能力还算比较大,超过5A左右才断电。
但是更低,或更高的电压下,输出电流能力都可能急剧减少。

网友E:
然而压差继续加大,供电能力又变小了,输出17V,100欧负载也带不动。

这两者其他参数都一样,只是负载电阻不同,1K欧负载,能满输出17V。 100欧就无法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而压差继续加大,供电能力又变小了,输出17V,100欧负载也带不动。

我用FDT434P这样的管子测试1A负载电流,电压下降0.01V,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具体效果好不好,还是实际搭了电路再看,再找原因,有时仿真结果不可全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FDT434P这样的管子测试1A负载电流,电压下降0.01V,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具体效果好不好,还是实际 ...

电路仿真是模拟最基础的参数。 这种模拟都通不过。现实中只会更不稳定。

就说刚才的电路状态。 有些也能输出几A。 也许你的电路测试就恰巧是这种状态。
不过在稍微调整到不同压差下。输出电流能力就有很大变化。只能输出几十mA了。 你现实测试的情况很有限,怎么能保证各种环境下他能稳定?

电源最重要的性能就是稳定性。 是一切性能的基础。  出现则这种问题,必须从理论层面找出原因, 彻底杜绝。  否则这种电路时没有推广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稳定,其他条件不变,负载电阻1K欧会有17V输出。 但是变成100欧,就几乎没有输出了。

降低电源电压,或者增大差分放大器的发射极电阻再试试,把发射极电阻增大到10K。
我使用的是低压场效应管,在低输入电压下测试的,输入7V,输出5V,不敢用过高的电源电压。这种电路差分放大器两端的输入电压比较高,发射极电阻应该大一些,最好用恒流源,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仿真是模拟最基础的参数。 这种模拟都通不过。现实中只会更不稳定。

就说刚才的电路状态。 有些也 ...

一种电路是否能用,首先要经得起原理的推敲。这种电路的原理是经得起推敲的,只是它的原理不象第一种电路让人看得习惯,它是反过来工作的,与第一种电路存在某种对偶关系。以一定的方式来看,它的电路结构与第一种电路是“反对称”的,性能上也是反的。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对偶电路的劣势,它的劣势就是它的对偶电路的优势。在元件参数选取上,有的也需要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