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套老开利中周的疑问

楼主(2014-08-21):
最近收藏了两套老开利牌中周,发图给大家瞧瞧。
这个是带盒子的。

楼主:
看货号,应该是58年产的。

楼主:
里面的中周,可以看到外面有包装纸。下部有一圈纸条,上面有相关说明。

楼主:
底座比较简单。
从这张图片和上面那张图片可以看出,它的制造工艺和大个的电解电容器相类似,是不可拆卸的。

楼主:
这个是没盒子的那套。
可以看到,两个中周上的两个孔距是一样的。

楼主:
这是顶部,有一条凸槽,应该是里面接线板的定位槽。
那套有盒子的中周也有这条槽。

楼主:
这是底座,可以看到,它比有盒子的那套精细多了,有英文中国制造的字样。

楼主:
我的疑问:这种中周是怎么样做到输入、输出中周的性能的?我们常见的中周是通过调整两组线圈的距离来达到输入、输出中周的性能要求的。而这两套中周的输入、输出中周的线圈距离是一样的。
说明:这两套中周都是不可拆卸的,大家就不要让我把它打开了。

网友:
我也看见这贴了,个人感觉屏蔽罩设计得有点窄,当时就没喊。

网友:
好像调节螺丝也可以做到线圈距离改变,就像拉线调谐的原理,猜的!

网友A:
老器件保存的如此完好实属不易。这个开利中周以前是非常有名的,是靠旋动线圈中的铁粉芯-以前称呼(铁氧体磁芯)来调节通频带的(调感式中周)。不是移动线圈,移动线圈的中周底端除掉四个焊片外多一个小圆孔伸出个带弯钩的铁丝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器件保存的如此完好实属不易。这个开利中周以前是非常有名的,是靠旋动线圈中的铁粉芯-以前称呼(铁氧体磁 ...

旋动线圈中的铁粉芯,那不是调节谐振频率吗?312之类的就是这样干的啊!能调节通频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动线圈中的铁粉芯,那不是调节谐振频率吗?312之类的就是这样干的啊!能调节通频带么?

给您个633型中周说明书就知道了,放大阅读。他性能好于312型通频带宽。

网友:
有几个中周的两个耦合线圈距离是可以移动的?本人只见过高级收音机,有用调耦合度改变中频带宽的中周,例如上海131高级收音机的。以前有种调感型的,是每个单组线圈加一个反绕的线圈,通过反绕的那组抵消主线圈的电感量,来实现调节谐振频率的目的,另外还有调节谐振电容的,不过当铁氧体发明之后,这两种都被淘汰了。

网友:
底部四个焊片中间那个塑料件,中间有一字凹槽的,是否可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