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使用过的第一台计算机

楼主(2014-08-21):
       你使用的第一台计算机(包括各种学习机)肯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过去,说出你的经历和大家共享。
       我先开个头:
       我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时间是1980年左右,用的计算机是DJS130小型机,当时国内有好多厂家生产这种计算机,我们用的是苏州电子计算机厂生产的。

网上查到的djs-130基本参数:
字    长:二进制16位
内    存:4-32k
存取周期:2微妙
速    度:定点加法50万次/秒
基本指令:22条,可组合成2000条指令
指令字长:16位
指令长度:等长
通 道 数:最多能挂接62种外部设备。
中断系统:16级
       计算机的主机和冰箱差不多大,再配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协处理器就可以配置多个终端,我们当时用的计算机教室配了25个终端,可供25人同时使用。
       这台计算机没有现在必不可少的显示器,配套相连的输入输出设备有电传打字机、穿孔机、纸带输入机等外部设备,要了解计算机的工作状态和运行情况,只能看指示灯或直接通过穿孔机、电传打字机输出后再查看。
       每个人使用的终端就是一台电传打字机,输入和输出功能兼而有之,电传机的键盘作为输入设备,可以向计算机输入各种指令和数据,而电传机的打印头则作为输出设备,输入的内容和输出的内容都能打印出来。输入程序或数据时是一边输入一边打印输出,就象现在显示即时显示你打字输入的内容一样。
       如果你要保存输入的程序或运行结果,可通过穿孔机输出打孔的纸带,程序要第二次使用就不需要打字输入了,可以直接通过纸带输入机输入就行了。

       这台计算机没有操作系统,当时我们用这台计算机学习了两种语言:basic和fortran,记得我们每次上机前老师都要导入解释程序,比如学习basic就先导入basic的解释程序,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终端上使用basic语言了。多年后当我使用个人计算机的DOS操作系统时就想:怎么使用basic语言呢?后来才搞清楚:basic编译系统已经作为DOS的一个应用程序了,计算机的发展真令人惊叹。

网友(2019-03-07):
90年出生,家里买过奔腾PRO 200和奔腾MMX,大概96年98年左右
当时很多播放器开始使用MMX指令集,处理多媒体确实PRO平台顺畅很多

指令集/寄存器的介绍
blog.csdn.net/analogous_love/article/details/9103861

网友(2014-08-21):
我用过的第一台是 PC1500~~~~~~~~~小录音机做外部存储器的,还自带打印机(4色)

网友:
长见识了没见过

网友:
我用的长城0520

网友:
上学做实验 是PDP 11 吧

工作后是 DJS-130计算机

网友:
我应该是小学五年级,85年,当地第一批进的原装APPLE一代机。当时还是油墨教材

网友:
我用过的第一台电脑,是1987年IBM公司推出的PC/xt PS2计算机,但用的时候已经是1995年,8086主处理器,IBM的协处理器,我用过那台内存是1MB,内存标配是512KB,硬盘20MB,配有一个3.5英寸高密度软驱和一个5.25英寸高密软驱,9寸全彩显示器。发的图片是网络图片。

网友:
这些都没有见过   太老了  比我年龄都大

网友:
小学时候第一次接触计算机,应该是英特尔早期奔腾CPU,当时我们装的还是DOS,可以在DOS下面直接输windows然后进入win3.1(或者win95?记不大清了)。后来自己的第一台是开网吧的亲戚淘汰的,2003年入我手的,P III  256MB  64M集显 独立100M网卡(还是可以插还原卡芯片的那种) 外加一张PCI硬盘还原卡,14吋CRT,主板上还有ISA插槽

网友:
93年我第一次接触电脑是在公司里有一台好像是386的,记得里面有一款好“暴力”的扑克游戏,游戏名称记不起了,一下班几个爷们就围在一起和游戏里面的美女打牌过招

网友A:
    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是99年5月4号(记得很清楚,5.4青年节)去济南山大路电脑市场装的机器。之前没碰过电脑,就是买电脑报看硬件知识,觉得对硬件了解不少了,可以下手了,结果还是被坑了。
    记得是在科技市场外一家店面里装的,装机老板用一个当时很流行的词告诉我:市场里面装机太多“猫腻”了,你去里面装一准上当。那时22岁的我还很天真,信了他的话。配置如下:
CPU  AMDk6-2-300         600元
主板 捷波MVP3                600元
硬盘 西数4G                    900元
内存 32M?64M?           300元
显卡 AGP4M显存 杂牌     300元
光驱 飞利浦24x   假货    200元
方正15英寸crt显示器      1400元
机箱、电源、键盘鼠标
合计:4650元
回来不到1个月电源坏了,不到3个月光驱坏了。不到3年硬盘坏了,现在cpu保存完好、主板尸体还能找到
后来换新机、升级了许多次,配置都记不清楚了,唯独第一台电脑记得清晰无比,难道是某某情结?

保存完好的k6-2

保存完好的k6-2

网友:
486.不过学校是小型机终端,装的windows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是99年5月4号(记得很清楚,5.4青年节)去济南山大路电脑市场装的机器。之前没碰过 ...

“来1块k6-2,一张d版win98”和孔乙己说的“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差不多

网友:
刚接触的电脑是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