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计算?

楼主(2014-08-21):
电阻丝电阻1殴。220/12V变压器次级电阻700殴。这时流过电阻丝的应当怎么计算?
搞 错了。700殴是变压补充器初级电阻。次级电阻是2殴。
补充:第一行“电阻丝后面落”电流“二字。

网友A:
把变压器两侧的电阻都折合到220V那边,忽略电抗分量,就可以按220v 和折合的电阻计算了。

网友:
电阻丝发热后电阻会有很大变化,不能按1欧来计算。变压器这一侧的内阻也还要考虑原边折算过来的....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变压器两侧的电阻都折合到220V那边,忽略电抗分量,就可以按220v 和折合的电阻计算了。

接着请教:700殴是变压器初级电阻。次级电阻是2殴。
这时应当怎么计算?谢谢!

楼主:
变压器标示是3W。

网友B:
恕我直言,你这个问题有点不明不白,你是要计算什么?计算流过电阻丝的电流?还是变压器能供给的最大电流?

网友:
他这个意思就是想看看接近短路时的电流计算吧。这个只能计算不能试验---变压器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直言,你这个问题有点不明不白,你是要计算什么?计算流过电阻丝的电流?还是变压器能供给的最大电流?

计算电阻丝的电流。菜鸟真心请教。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不成立,3W的变压器次级12V,(不考虑内阻)它最大能供给电流为0.25A,1欧电阻(假设是恒定的)接在12V电源上流过的电流为12A,不用计算了,变压器这样使用只有烧毁。

网友A:
计算一下结果是:电阻上的电压2.36V 电流就是1.18A。估算仅供参考吧。再算上电抗电流就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不成立,3W的变压器次级12V,(不考虑内阻)它最大能供给电流为0.25A,1欧电阻(假设是恒定的)接 ...

但是接上后电阻丝温度始终上不去啊?

网友C:
12/(1+2)=4,通电瞬间能有差不多4安培电流,然后很快变为0---变压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一下结果是:电阻上的电压2.36V 电流就是1.18A。估算仅供参考吧。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1+2)=4,通电瞬间能有差不多4安培电流,然后很快变为0---变压器烧了......

接通大约20分钟,变压器倒是没烧,但电阻丝始终达不到预期的温度。变压器倒是有点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与实际值差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接上后电阻丝温度始终上不去啊?

温度当然上不去了,3W的变压器次级12V,它最大只能输出0.25A电流,1欧的电阻接在12V电源上流过它的电流为12A(不考虑受热阻值变化)0.25A的电流不会让电炉丝发热,只能让变压器发热,最后因次级负荷太重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当然上不去了,3W的变压器次级12V,它最大只能输出0.25A电流,1欧的电阻接在12V电源上流过它的电流为12 ...

明白。多谢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一下结果是:电阻上的电压2.36V 电流就是1.18A。估算仅供参考吧。再算上电抗电流就更小。

多谢指教!

网友B:
你要想让这段电炉丝发红,最少要100W变压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一下结果是:电阻上的电压2.36V 电流就是1.18A。估算仅供参考吧。再算上电抗电流就更小。

把12V的电压拉低到2.36V,这样的计算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想让这段电炉丝发红,最少要100W变压器才行。

UPS上的变压器是多少W?不用发红。我前段是把整根电炉丝全部接在220V市电上,把一端拉直一段。通电后,未拉直部分发红,拉直部分不发红,切割有机玻璃很痛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UPS上的变压器是多少W?不用发红。我前段是把整根电炉丝全部接在220V市电上,把一端拉直一段。通电后,未 ...

那要看UPS是多大的,一般不会小,怎么也在100W以上,大都在500W.

网友C:
功率最小的电炉丝好像也有500瓦吧,而且设计电压是220伏,变压器降压后的电压没法把电炉丝加热到发红的您要是想用变压器只给一小段电炉丝加热来切有机玻璃,我建议按以下步奏来设计:
1、量一下现有切割电炉丝的工作电流I。
2、量一下用于切割的电炉丝段的长度L和整根电炉丝长度M。
3、选择输出电压为V=220*L/M的变压器,变压器的功率选择为1.5*V*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UPS是多大的,一般不会小,怎么也在100W以上,大都在500W.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最小的电炉丝好像也有500瓦吧,而且设计电压是220伏,变压器降压后的电压没法把电炉丝加热到发红的

800W电炉丝。不用发红就可以。但具体温度多高没测(也测不了)。

网友:
为什么不实测一下实际的电流?
电阻丝的温度系数是能查到的.您想要电阻是多少,又知道常温的电阻值,知道要高到多少度,在加上知道用的是什么财料.就能算出大约电阻是多少了.
更实用的方法,找个调压变压器,找个多输出的大功率变压器.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最小的电炉丝好像也有500瓦吧,而且设计电压是220伏,变压器降压后的电压没法把电炉丝加热到发红的

楼主是取了一段,你没见他说电阻是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实测一上电流?
电阻丝的温度系数是能查到的.
您想要电阻是多少,在知道温度大体是多少的情况下 ...

多谢指导。

网友:
要看大学的书了.还要找到您用的电阻丝的材料数据.

网友:
想用变压器只给一小段电炉丝加热来切有机玻璃,我建议按以下步奏来设计:
1、量一下现有切割电炉丝的工作电流I。
2、量一下用于切割的电炉丝段的长度L和整根电炉丝长度M。
3、选择输出电压为V=220*L/M的变压器,变压器的功率选择为1.5*V*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