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平方三相五线制入户,总空开用40还是63A?

楼主(2014-08-22):
新手求助。因家中装修,为方便维护,共设计了16个回路。分为:
主卧空调一路,
主卧插座及照明一路;
客卧空调一路,
客卧插座及照明一路;
儿童房空调一路,
儿童房插座及照明一路;
书房空调一路,
书房插座及照明一路;
客厅插座及照明一路;
客厅空调一路;
主卫一路;
公卫一路;
厨房一路;
餐厅地插一路;
客厅地插一路;
弱电箱一路。
入户电表为3*5(60)A,表箱内空开为德力西DZ47-63,C50,户内强电箱总空开为4P,C40,因为我觉得户内那个总空开太水了,想换一个。到底是换40A还是63A呢?
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电表为3*5(60)A的,所以建议空开也用60A的。

网友:
用63A的吧,留些富余量,但要装带漏电保护的,分开关根据符合选择。

网友:
家中装修用到三相电源,有点夸张。家电一般是单相的,除非空调是三相的。电表是3*5(60A)的,开关就用60A的吧。

网友:
40A就足够了。选63A的超负荷的话 必然先跳表箱内空开,

网友:
回路设计太多,有点资源浪费!
户内箱配线注意平衡使用的话  40足够了!

网友:
照明与插座不应该用一路,最好分开供电。

网友:
入户总开关易大不宜小,因为随后家中用电容量必然逐渐增加,像有的家庭用过水热热水器一台功率就要7KW的样子......

网友:
40A足也。不然会先烧总开关的。

网友:
不知你家同时能用总用电是多少瓦。正常家庭用电不要用三相电源。三相用电零线接触不好,造成中性线电位偏移,电压不平衡

网友:
有米啊3相入户

网友:
楼主用3相干吗63A余量大些

网友:
63A的  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