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喇叭为什么接4根线??

楼主(2014-08-22):
这个小喇叭为什么接4根线,难道它是高低音同盆?
电脑一楼不能发图,图在二楼。

楼主:
在二楼看吧---------

网友:
是不是双音圈的

网友:
双音圈喇叭。曾见到过。

网友:
公交车上都是用的这种喇叭,放音乐又播报站名。

网友:
确实是双音圈,现在很多播放器就用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但是播放器为什么要用双音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但是播放器为什么要用双音圈呢?

提高音量。

网友A:
双音圈设计应该是可以用2个功放带它而不互相有回路,和6楼说的用途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音圈设计应该是可以用2个功放带它而不互相有回路,和6楼说的用途差不多

两个音圈在一个轴上,输入两个不同的信号喇叭怎么工作?

百度的看下
我们一般看到的喇叭都是只有一个线圈的喇叭,而双音圈喇叭顾名思意就有两个线圈,它分别将两段金属线一起缠绕在一个共同的承轴上,然而两段金属线是互相独立的。它们的长度相等,圈数相等,而且是完全相同的导电特性。
    双音圈喇叭的忧点:
    双音圈喇叭的忧点是有较多的接线方式,单独一个双音圈喇叭可以有三种连接选择,串联、并联和独立联接。例如:每音圈 4 欧姆的双音圈喇叭,两个音圈串联后变成 8 欧喇叭:两个音圈并联后,成为 2 欧姆的喇叭,如果你的汽车功放是为驱动高阻抗喇叭而设计的,就可以采取串联方式连接两个音圈;如果你的汽车功放是设计成在驱动低阻抗喇叭会得到较佳性能的大电流汽车功放,那么把音圈并联较好。在多低音喇叭的系统里,双音圈喇叭的忧点更加明显。
    假如你有一个五路的功放,其中一路用来推动低音喇叭,这个声道在 4 欧姆时会产生最佳功率,你想要用它来推动音箱的四个喇叭,那么你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用四个 4 欧姆的单音圈喇叭,另一种选择是用 4 个 8 欧姆双音圈喇叭。
    如果使用单音圈喇叭,要达到单声道 4 欧姆的阻抗,就要采取串 — 并联合的方式来连接这四个喇叭。问题是就在这里,喇叭之间用串联来连接,是较差的(相对于并联),因为在喇叭和喇叭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极细微的差别,而且也存在着承载力不均匀。所以把两个喇叭串联,会造成两个喇叭之间的机械动作有着细微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失真,它会随着喇叭的增多变的越来越严重。而双音圈喇叭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不会有喇叭和喇叭之间串联所引起的负面影响。

楼主:
谢老师们的回答,明白了。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还真木有见过第一次见。

网友:
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