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至今没搞明白

楼主(2014-08-22):
Q值,一个神奇的东西。看了些文章,不但电感有Q值,电阻、电容等所有零件都Q值。就连整机也有Q值!Q,又称品质因数,无处不在。因此,影响Q值的因素也太多了。

网友A:
Q 值与谐振的衰减时间成正比,而与线宽成反比。
Q 值越高,谐振器的频率稳定度就越高。
  首先应用于电气电子工程的概念,用于描述回路的质量,即Q=电感电容等储能器件携带的能量÷电阻的损耗功率。
  衡量电感器件的主要参数。是指电感器在某一频率的交流电压下工作时,所呈现的感抗与其等效损耗电阻之比。电感器的Q值越高,其损耗越小,效率越高。电感器品质因数的高低与线圈导线的直流电阻、线圈骨架的介质损耗及铁心、屏蔽罩等引起的损耗等有关。一般矿机线圈要求Q值要高。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再深我也不懂了。

网友:
与老矿友版主一样对Q值理解只是皮毛,太深的不行,所以装出的整机达不到理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Q 值与谐振的衰减时间成正比,而与线宽成反比。
Q 值越高,谐振器的频率稳定度就越高。
  首先应用于电 ...

多谢热心讲解。

网友:
估计所有材料都用特氟龙或尽量架空Q值就高了,这方面99版主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对于收音机来说最常用的是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Q。Q=2paifL/R,2paifL为感抗,R为电感线圈直流电阻,感抗越大,电阻越小,品质因数Q越高,高频电流有趋效应,因此中波线圈采用多股(利兹)线,磁性天线,短波采用镀银铜线均可降低直流电阻,可以提高Q值。Q决定电路选择性,Q高谐振曲线越尖锐。根据上面公式可以得知,在LC谐振电路中L大Q也高。Q值并非越高越好,Q值过高频带变窄,因此为了拓宽频带,有时候需要并联电阻。

网友:
在矿坛有学不完的知识。

网友:
学习了,电阻小,损耗小,提高Q值,Q值太高了反而不好,这还真不知道

网友:
不光电气工程有Q值,其他工程也有Q值,如汽车,建筑,桥梁等等不过可能叫法不一样。有的要Q值小,有的要Q值大。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要是2007版主还在,就好了

网友:
Q值既然叫品质因数,首先它是一个数,再根据它前面的两个字“品质”,就说明了这是一个反映品质好坏的数。

在交流电路里,电阻消耗有功功率,电容和电感消耗无功功率,那么它们集体对电路的作用就是既消耗有功功率也消耗无功功率。为了衡量它们的功率消耗情况,我们就定义在一个交流电周期之内,RLC电路消耗的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之比为RLC电路的品质因数,即为Q值。

因为RLC元件在交流电路中具有谐振现象,由此可推导出Q值的高低与L正相关,与R、C倒相关。即L越大Q越大,R、C越小Q越大。绝大多数情况我们希望Q大一些,我们就尽量减小R,(C减的太小分布电容影响增加电路不稳定),有时电路Q值太大我们还得额外给电路并联R以降低Q值。这在收音机的调谐电路,中放电路都可找到实例。
在调谐电路信号十分微小需要高Q,我们采用多股线降低高频损耗;高级收音机放大量足够,为了频响好就可以选用较大的谐振电容,(Q值的大小与通频带成反比),分布电容影响小,收音机工作就稳定,Q值略低一些,通频带宽使得收音机的频响好。

把Q值的概念同样可以用到电路元件上,以便判断电路元件的好坏,用电桥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工程上也是这样,一座大桥也有基本谐振频率,但我们可不希望它振荡起来,所以就要尽量降低Q值。

呵呵,我的一点看法。

网友:
我也是,到现在也不了解磁棒线圈,与花篮线圈的区别!

网友:
高q高选择性。。表现为频响曲线尖锐,稍微偏离自振频率其响应电压大降,可有效降低串台之类的。。
机械振动也有q值,喇叭有q值。

网友:
又学习知识了

网友:
矿坛的模拟电路高手比较多。

网友B:
能不能这样认为磁棒效果要好,是不是磁棒上线圈越多越好。

网友:
磁棒上线圈越多,阻值会变大,它是有谐振因数的,应有固定匝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这样认为磁棒效果要好,是不是磁棒上线圈越多越好。

以我的理解,Q值是个效率问题。

网友(2014-09-21):
Q值这个就不懂了是不是要专业仪器测量,普通万用表有办法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