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问题

楼主(2014-08-23):
我这有个双飞燕op-220的ps2接口鼠标,现在接上电脑后没反应,就灯在亮,重启了还是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之前是好的?没反应就是鼠标坏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好的?没反应就是鼠标坏了呗,

我也不知道以前是好的还是坏的,好长时间不用了.会不会是电脑主板的ps2插口有问题

网友B:
ps2插口边有个电容排或者电阻排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以前是好的还是坏的,好长时间不用了.会不会是电脑主板的ps2插口有问题

应该不会那么巧的吧,,找个有ps2接口的台式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那么巧的吧,,找个有ps2接口的台式机试试。。

完了,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电脑有ps2插口,现在在查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插口边有个电容排或者电阻排出问题

我正在检测

网友B:
当然首先要确定鼠标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首先要确定鼠标是好的

鼠标灯能亮,就是不知道数据能不能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台机器试试~~~

可悲的是我其他的电脑都没有ps2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悲的是我其他的电脑都没有ps2接口

既然无圆接口,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无圆接口,试什么?

呢个ATM主板只有ps2接口,没有usb,这是最可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呢个ATM主板只有ps2接口,没有usb,这是最可气的

太老了,废弃吧,就是有几个U口,又如何。

网友:
一般是线断了。

网友E:
实在是对这个鼠标有感情的话,卖给你一套有PS2接口的电脑套件给你,供你测试鼠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是对这个鼠标有感情的话,卖给你一套有PS2接口的电脑套件给你,供你测试鼠标用。

可以呀,多少钱呢?

网友:
看能不能转成USB口,能转转成USB口测试,找度娘查ps2鼠标转usb

网友:
将鼠标拿到另外一台电脑试,拿另一个好的PS2鼠标到ATM机上试,确定那个出问题。

楼主:
经检查,鼠标损坏,谢谢大家提的建议

网友:
线的问题概率大些吧,鼠标可以不灵活,一般不会没反应

网友:
断或者主板io芯片坏了。

网友(2014-10-09):
就是坏了啊。主板以前也会有个什么芯片坏就影响PS2口的键盘和鼠标。只遇到过一次。后面遇到的都是键盘鼠标坏。

网友:
查查主板啊

网友(2014-11-15):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以前修过多少次这样的鼠 都是在内部折弯处个别一根线短外表看不出,用表测量,剪短焊上就可以啦,只是重新折线要费点事。不要怀疑主板与ps/2接口。

网友:
看看线有没问题。有5V电都会亮了的嘛。看看DATA的两根线连接。我也坏了好多鼠标。都没心情修。价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