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电子管312中周曲线

楼主(2014-08-23):
用自制的中频扫频振荡器测了一对电子管312中周的曲线,但312-2中周始终没调出双峰。
见图:

网友:
312-2相对同频带较宽,并略有双峰。以上无28厂为其标杆产品,因为当时配件生产厂家较多,与之配套的槽路电容厂家也良莠不齐,种种制造因素会使312有其特异性,你的测试没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是在调整的时候单独调整第一个线圈的谐振点,然后再单独调整第二个线圈的谐振点,使两个谐振点互相偏离一点,整个特性结合起来就应该有双峰了。

网友:
把谐振频率各自偏一点,就是双峰。

网友A:
单独测一个中周,双峰直到永远。。。。见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一个中周,双峰直到永远。。。。见不着!

请教老师怎样调才出双峰?

网友:
看刚修复的一台凤凰601-4a

楼主:
测试图如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还是应该接在电路里测试。

网友:
单独测试是测不出双峰的。

网友B: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扫频振荡器怎么做?有电路图么

楼主:
谢楼上各位老师。

分别单独调整各个线圈的谐振点;把谐振频率各自偏一点都试过。
我比较倾向二楼”于海旺“老师的观点,可能是工艺或材料的些许差异的原因。
“ZXHXIHUA”老师“60年代的爱好者“老师说的也许有道理,要接在线路里测试才行。

再次感谢楼上几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扫频振荡器怎么做?有电路图么

本坛仪表工具专区有。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4603-1-1.html
第五届diy大赛版块,苏老师做的“简易多功能测试仪”中也有。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0669-1-1.html
我最近仿制的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9803-1-6.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坛仪表工具专区有。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4603-1-1.html
第五届diy大赛版块,苏老师做 ...

好强大,
这个能不能改成音频的,扫频范围15HZ到30K就行

网友D:
    直接测试中周因为阻抗匹配问题很不容易测准。一副中周工作在不同的环境里其特性会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应该接在电路里测试。并且要注意隔离。尽量不让测试仪器影响被测电路的工作状态。因为电子管中周所工作的环境,输入输出阻抗非常高。我们现在的测试设备输入输出阻抗非常低。直接测试很不容易模拟出这种中周的真实工作环境来。7楼测试出来的就很准确。测试方法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强大,
这个能不能改成音频的,扫频范围15HZ到30K就行

多谢海版加分鼓励!
您这个音频扫频的问题,没有想过,更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技术和信息。我想,欲在音频达到这么宽的扫频范围,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从理论上讲,用混频的方法可以办到。即:用一个扫频范围从300KHz~330KHz的扫频振荡器,与一个固定频率为300KHz的振荡器混频(不一定是300~330KHz,也可以是200~230KHz,或者其它的频率),取出其差频,就可得到0~30KHz的扫频信号了。不过这里边可能会有想不到的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测试中周因为阻抗匹配问题很不容易测准。一副中周工作在不同的环境里其特性会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应 ...

有理,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
看来“ZXHXIHUA”老师“60年代的爱好者“老师说的是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海版加分鼓励!
您这个音频扫频的问题,没有想过,更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技术和信息。我想,欲在音频 ...

谢谢,我也不太懂啊

网友E:
无线电杂志1978年第5期封三刊登了<电子管收音机312型中频变压器资料>(上海无线电二十八厂技术组),第17页封三说明里指出:
封三所列数据是使用6K4电子管作中频放大器的模拟装置上测量的。测量输入级(312-1、312-3)时的等效负载为 560千欧;测量输出级(312-2、312-4)时的等效负载为300K欧。中频放大器的电子管跨导调整在1.25加减0.025毫安/伏。
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电杂志1978年第5期封三刊登了<电子管收音机312型中频变压器资料>(上海无线电二十八厂技术组),第17 ...

谢白版老师指导。
测试时确实忽视了输入、输出的阻抗匹配问题,已至于得出不准确的结果。

网友F:
1.中周必须在电路中测试才有意义,因为我们最终需要的是放大器的通带特性,而不是变压器的特性;
2.双调谐中周的曲线与耦合度和有效Q值的相关,在耦合度固定的前提下,源阻抗和负载阻抗的变化会影响有效Q值,从而影响曲线的变化。总的来说,弱耦合时单峰,强耦合时双峰,临界耦合时为平顶。但是有效Q值不同,达到临界耦合的耦合度也不同,对于一个固定中周,耦合度是不变的,如果负载变重,Q值降低,临界耦合点变高,原来的双峰向单峰变化。

你测不到双峰是因为你的测试仪器输出和输入阻抗太低,严重影响了线圈的有效Q值

网友:
   312-1,选择性好些!

网友:
图文并茂、好帖。

网友:
高人辈出,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中周必须在电路中测试才有意义,因为我们最终需要的是放大器的通带特性,而不是变压器的特性;
2.双调谐 ...

谢“MF35”老师详细的讲解。
测试时确实忽视了阻搞匹配,后经过计算,20P的隔离电容在465KHz的频率时,阻抗只有约17KΩ,比“测量输入级(312-1、312-3)时的等效负载为 560千欧;测量输出级(312-2、312-4)时的等效负载为300K欧。”相差也太远了。
再次感谢MF35老师。

网友G(2014-11-29):
引用 楼主:
测试图如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问一下老师。这个连接图的示波器分x、y输入是什么示波器?我见到的示波器通道插孔好像不分x、y只有x、y增益与位移旋钮。该怎样连接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老师。这个连接图的示波器分x、y输入是什么示波器?我见到的示波器通道插孔好像不分x、y只有x、y增 ...

双综示波器有两个Y输入口CH1、CH2,当扫描时间选择开关在X-Y模式时,CH1或CH2有一个为X轴输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综示波器有两个Y输入口CH1、CH2,当扫描时间选择开关在X-Y模式时,CH1或CH2有一个为X轴输入口。

谢谢老师。明白了。

网友:
标题

试过用扫频仪+检波探头直测中周,电平太低出不来曲线。

网友:
让人长学问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H:
改动一下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动一下再测。

谢“大孔景元”老师给的改进测试建议。不过我已经装在机上测试过了。
下面是装机后实测的通带曲线,已经与资料上给出的曲线图很接近了。

网友(2016-02-12):
引用 网友I:
很好

网友J(2017-05-24):
引用 楼主:
多谢海版加分鼓励!
您这个音频扫频的问题,没有想过,更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技术和信息。我想,欲在音频 ...

元怎老师,是不是那需要有一个带通滤波器干掉300KH的而留下301-330的,可能会不会很麻烦?
另外,搞一个低通滤波器,只收40千赫以下的,或者50千赫以下的,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元怎老师,是不是那需要有一个带通滤波器干掉300KH的而留下301-330的,可能会不会很麻烦?
另外,搞一个 ...

有胆有识老师您客气了,我只是业余爱好,老师一词用在我的身上实是当不起。
音频扫频只需要0~30KHz 这一段的频率,通过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30KHz以上的频率。这只是理论上的东西,没有实践过。

网友K:
这个电容是要不得的,请详察。

网友K:
啊,多年前的老帖子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啊,多年前的老帖子了。

求知超版也來电子管区溜达,从前定必也是个发烧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容是要不得的,请详察。

谢谢求知超版指正。
是我漏画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求知超版指正。
是我漏画了一个二极管。

自制过几只检波探头,越来越喜欢单二极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求知超版也來电子管区溜达,从前定必也是个发烧友。

经常来电子管区学习呢。这里,也有许多的帖子值得阅读。

网友:
这个探头,用于测量LC回路的幅频特性时,性能就很好!

网友:
高频检波二极管的结电容很小,仅1P左右,对前面的LC回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来看看,顺便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