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做个大环/磁环, 矿石, 3DQ/ 再生多用途矿机

楼主(2014-08-23):
先前买了个像样的盒, 準備做个个大环/磁环, 矿石, 3DQ/ 再生多用途矿机.
还未买到高Q磁环, 唯有用之前买的NXO100 31mm 磁环.
初步布局已完成. 明天要到国处 两星期后才回来, 到时再完成.

网友:
国处是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韩国

还是不明白,韩国为什么叫国处?

网友:
您现在水平就很高了,不用去国外学习了.注意4公经费!

网友:
八楼围观,看样子又有精品矿鸡要出生了

网友:
目前做的就不错,期待成功。

网友:
先看看,再等待。

楼主:
这个是準備做的线路图.

大环线圈1,大环线圈2, 是用现有的呼啦圈大环, 当两个大环都是平行放置时, 可作双回路的安排, 因大环的接线较长, 电感量相差较大, 如用同轴的双連可变 电容 难调到同一频率, 现分别用两个不同轴的的可变 C1. C2 来分别调谐, 较易控制.

在我这边,有些弱台要把大环水平放置才能收到. 但有些强台要把大环垂直放置才会最响亮.  于是想看看当两个大环 一个垂直放. 一个水平放 时, 用不同的可变 C1. C2 调谐, 把从两个方向接收到的电波分别调谐到同一频率, 各自谐振,再合而为一, 希望可增大音量.

利用3.5mm耳机插孔內的开关来选择接大环还是磁环. 当接磁环时 C1 变了双回路中的天线端的调谐.

磁环待测试后才知要绕多少圈.  不知用磁环能否配合 3DQ 的再生功能, 作无天地线接收. 我想未必可行, 因磁环的磁場自我闭合, 不受外界影响, 没天线可能不会收到电台的电波.

网友:
期待着楼主早完成大业,大家分享。

楼主:
感谢et23v 老师, 老矿友老师 加分!

网友A:
外观漂亮 ,就是感觉缺个指示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漂亮 ,就是感觉缺个指示表头。

谢谢你的意見. 这面板太小了, 放不下表头. 放在机頂上如何?

网友:
期待张兄大作!

网友:
一件大作完成

楼主:
原本的版面

为了加个电流表, 換了一个胶盒,重新把组件装上. 十分滿意.
也改了线路:

正在找磁环, 本週先把大环的线路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版面

这回完美了

楼主:
高Q磁环不周才到.
唯有用NXO-100 31mm 磁环先试一下.
选择性比磁棒好多了. 完全无混台. 强台和弱台一样听得到.

相信当 NXO-40 37mm 的高Q磁环时效果会更强.

磁环好,
磁环妙
磁环顶瓜瓜!

Screen Shot 2014-09-03 at 8.23.15

楼主:
今天用这矿机推动舌簧啦叭, 声小,但离舌簧啦叭一米內能够听凊楚. 我这边有时检波后电流達300uA.

网友:
300 UA电流很大了,请用号筒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版面

简直就是艺术品,这板面布置的 ,你太有才了。

楼主(2014-09-26):
终于买到活动矿石, 放下了黃铁矿, 效果很多, 这个习作终于完成了.

最后的线路图.

使用1ss86时的电流
使用3DQ时的电流比1ss86 少一点点
使用矿石时的电流比3DQ 少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买到活动矿石, 放下了黃铁矿, 效果很多, 这个习作终于完成了.

好,完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