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 S-350-27 改2.5-32V可调.

楼主(2014-08-23):
自己用环牛设计了一款80W的线性电源,实际使用起来有点力不从心,虽然使用了3档输入电压调节,调整功率管压差不会超过10V,却还是升温很大,经常启动自动散热风扇,外壳也热热的,夏天用起来很不爽,于是萌生了搞一个大功率可调的想法.
要想高效率,开关电源是首选,挑选了明纬开关电源 S-350-27,价格低,二手9新到手才60多元,使用494方案,给改可调增加了便利.本来打算使用一次开关稳压二次线性稳压来滤波,谁知,买来的lt1083不给力,使用在32V时,击穿了控制极,烧毁我的可调电位器,干脆,直接开关稳压输出吧, S-350-27还真给力,输出2.5V-32V调节一点压力都木有,不会保护不会自激.,把494 2脚自带的1K微调电位器换个地方,腾出位置安装调压电位器,俩一个粗调一个微调直接连接输出和494的2脚,原输出切断加一个肖特基隔离再加3个2200U的电解滤波再输出,494供电我植入一片LED恒流供电模块.输出15V/350ma,足够原控制电路以及散热风扇和外加的电压表供电使用.看图.

补充内容 (2014-8-23 21:28):
乖乖,图片描述错误了,应该是9V,怎么编辑呢.

全局图

全局图

控制电路加的电源模块

控制电路加的电源模块

输出电子负载恒定消耗125ma

输出电子负载恒定消耗125ma

5V输出

5V输出

20V输出

20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V输出偏差有点大

额,不好意思,图片错了  ,还找不到编辑按钮.

网友(2015-01-13):
不错!参观过了!赞一个

网友B:
调压那部分是利用原来的微调电位器吗?还是你自己后增加的?
我的一个S-350-24调节范围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压那部分是利用原来的微调电位器吗?还是你自己后增加的?
我的一个S-350-24调节范围不大;

原来的电位器只能辅助调节极限电压用,肯定要用自己的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2015-08-12):
不错,不过最好把原理图一起晒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压那部分是利用原来的微调电位器吗?还是你自己后增加的?
我的一个S-350-24调节范围不大;

494的电源吗,应该好改的。我改了好几个了

左边调电压,右边调电流

左边调电压,右边调电流

电压0.2---31V,电流0.1--18A可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94的电源吗,应该好改的。我改了好几个了

我也想改个电源,能提供点详细资料么?

网友D:
楼主能提供原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提供原理图么

楼上提供吧,我这个改的很简单,楼上的更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改个电源,能提供点详细资料么?

我在数码之家发的有。

找到TL494的13、14脚(电路上是直接短接在一起的),找到去15脚的电阻,挑起接13、14脚这一端,电阻接电位器动臂,电位器一端接13、14脚,另外一端接地组成调流。找到去2脚的电阻,挑起接13、14脚这一端,电阻接电位器动臂,电位器一端接13、14脚,另外一端接地组成调压。也就是通过改变15脚电位来调流,通过改变2脚电位来调压。
     对TL494单独供电,我是直接挑起来变压器下面的跳线(几个版的都是如此),给494单独供上13--15V的电压。这样一则可以从零调起,二则非常稳定,不会出现空载自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