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电脑板修理一例 海尔XQBM33-22

楼主(2014-08-23):
老婆单位里闲置的一台海尔XQBM33-22洗衣机 倍新!  就是灰厚一点。

       领导问:“能处理好不?
       我曰:“放了那久 也不知道还有啥坏的没有,现在检查基本确定就是控制板的问题了,这老货也不懂厂家还提供配件么~~    估计原装的都得百八十块的 ,为不过啊(不划算)!
       领导回:“算了拿去处理吧!!”
       我跟腔:” 这就拿去处理了?浪费点了么??!!
   领导鄙视:不处理放这里占用空间还能产生效益?
   “那就处理吧!”我义不容辞的坚定回答!!
  告了领导,转身直库房,直接往车厢里扛关门锁库,刷脸出的大门 直奔小店里……

  开上风扇,对准角度,工欲善其事,必先风扇开起,大热天的要不得热死!    插电按电源键没有反应,拆开看电路简单,洗衣机用的是软开关(电源进线没有机械切断开关)用万用表确定外围配件和线束没有故障和断点后, 判定控制板故障。 心里不爽 白捡个洗衣机还搭进去几十块修好?  换个电脑板要50余元.顿时没兴趣。

     后来端详控制板,发现电路简单小巧,一个想法冒 了出来,能否散件修复电路板?反正死马当活马治了。
    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 把控制板上的电源按键安撬开了, 发现触点接触良好,排除了按键问题,当年就遇上过一个松下洗衣机的按键问题。所以这个就先下手了

     排除了轻触开 那就是电路的原因了,看了一下插头的功能定义  首先找到220V电源输入端,万用表欧姆档伺候,发现居然导通!!!看阻值应该是电路板上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直流电阻,说明变压器初级输入没事,

    乘胜追击  找到变压器另一侧,发现一一个7805样子的7805  无奈防水凝胶封死加上结构紧凑,  无法直接量电压,看到这7805比较靠边, 用斜口钳伺候底壳 挖了一个窗口  找到7805引脚焊接处, 挖掉凝胶,再次通电,测量这个疑似7805的7805引脚,居然被我猜对了,这就是正儿八经的7805  输入端9.6V直流,输出5V 杠杠滴。信心倍增。 下一步!
     其实各种所谓的洗衣机其实就是一单片机, 跑的程序不同而已,没认真了解过洗衣机,但是我感觉其实就那么回事,反正人来耍人,鬼来骗鬼吧  自己摸一下 不行就拉倒,,剩下的基本就可以按着完单片机开发板的方法去处理了,   看到控制板上芯片旁有一蓝色鼻屎一样的原件,这就是晶振,先从这下手,照样挖开晶振附近的凝胶,看到型号是一 4兆晶振,行就先抓他了,
   用手钻在晶振大概位置 钻一圈邮票孔,这动作难不倒矿坛弟兄,都是老中医 方子都一样  钻好了直接斜口钳对付,一个专业的维修窗就给打开了,在用一字起挖出凝胶 露出电路板!焊下晶振 , 一看!好家伙  还是TDK的!!   在废旧板里 扒了半天,居然没有晶振   不忍心从新元件盒中找一个新的6兆晶振出来。
焊上!   剪脚  ……     线夹连接, 插电,
按下安关键  滴~~~~~   灯同时亮了     噢嘢! 维修完成!
    装配回去,试机,流程正常!   此机修复!!

网友A:
                 多年前修理一台转手的彩电(显像管的),故障是屡烧行管,就是因为塑封晶振漏电引起行频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修理一台转手的彩电(显像管的),故障是屡烧行管,就是因为塑封晶振漏电引起行频不 ...

  这种塑封晶振 潮湿环境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B:
6m换4m,可能导致程序部分功能出错,不知洗涤时间控制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6m换4m,可能导致程序部分功能出错,不知洗涤时间控制怎样?

是快了一点点,但是原程序跑的时间太长了 感觉浪费,所以才用的6M  全程推算估计时间比原来缩短了十分之一左右。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电脑板成功!
    前一段时间,有一同事的XQB33-63A小神童电脑全自动洗衣机求助维修,经检测只有面板操作显示正常,但是无具体动作,波轮不转,甩干桶同样不动作。在处理了桶上的连锁开关氧化层及微动开关正常后,有时甩干桶能启动,放水阀也能动作,开始怀疑电脑板接口有问题,检测水压传感器触点闭合时有400欧电阻,随换传感器,这样洗衣机加水试机洗涤波轮能倒正转了,但是在设定好程序等着放水动作出现时,却迟迟没有出现动作,将洗衣机电源关闭重新上电实施甩干程序时,看到底阀能随着钢丝绳拉动能打开放水,但是甩干动作还是没有出现?其他正常。
    现在,这洗衣机修好了,就是电脑板的事,
因为原先已经换了水位传感器,清洗了桶盖上的联动保护开关,用手推动离合器外桶能与波轮轴结合,当时就是吃拿不准是否电脑板的事,因为显示什么的很正常,按钮有效,只是在执行洗涤、漂洗、甩干程序时发现不能继续进行甩干动作,但是牵引电磁铁及排水阀都动作,刹车也打开,拨叉也到位了,就是外桶不转,接电流表看也是无有驱动电机的交流电流......!估计应该是CPU输出指令紊乱或可控硅问题所致。

网友:
换的晶振不一样,是机械水位开关才可以。如果是电子水位器要出乱子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教课书似的贴子。谢谢,学习了

网友C:
版主三脚的晶振用两脚的代换不用加瓷片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三脚的晶振用两脚的代换不用加瓷片电容吗

  不用!

网友D:
这种晶振比 金封的便宜好多,所以很多厂家会用这个!

网友E:
楼主明显在给人家领导下套嘛,得了便宜还卖乖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晶振比 金封的便宜好多,所以很多厂家会用这个!

  其实这个晶振也没啥,就是生产的时候能够把晶振封在封胶内 避免受潮应该可以挺很久,但是在实际中晶振裸露了上半截 洗衣机本来水汽就重有故障就很正常了。 当然这个出问题的时间都大大超过保修期,所以厂家一般都不会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明显在给人家领导下套嘛,得了便宜还卖乖呢!呵呵!

  不下套,转手到垃圾佬手上那才叫暴殄天物 算了吧我先近水楼台,挽救了一个玩意。也算功德无量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海尔洗衣机,故障一样,回家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F:
陶瓷晶振可以同频率石英晶振更换,感谢楼主,学习了。另外,这电脑板可不可以自己用单片机DIY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陶瓷晶振可以同频率石英晶振更换,感谢楼主,学习了。另外,这电脑板可不可以自己用单片机DIY一个呢?

完全可以!其实就是简单的顺序程序,

网友(2015-06-24):
知识就是金钱啊。家里洗衣机坏了,刚换了个板,被收了四百多。。。。。看到这么简单,自己去淘宝上买块修都可以省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