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DT890A的问题

楼主(2014-08-24):
从隔壁论坛入手了一台RICH DT890A ,看样子已经有2,3十年的历史了,做工应该是很不错的。

不过这个表是坏的,电阻档,电压档,电流档全部显示超量程或者显示一个很大的数,有时候又跳个不停。即使不是在蜂鸣档,蜂鸣器有时也会叫个不停。
而电容档则几乎能归零
但是所有档位都不能显示测试结果。
测得芯片1脚与COM插孔有0.292V电压,35,36脚之间电压为100.1mV,31脚与COM之间为0.257V(怀疑是故障原因,但不知为何会这么高)
请问各位大侠,这块表是怎么了,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怎样修,非常感谢。

网友:
找到芯片的输入端先给个基准电压200mv看看如何。

网友A:
从你测量的结果(1脚2.92v,不是0.292v)看,7106应该是完好的,这样基本上是可以修复的且还有价值。
你将30和31脚短路看看是否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测量的结果(1脚2.92v,不是0.292v)看,7106应该是完好的,这样基本上是可以修复的且还有价值。
你将 ...

不小心打错了 ,是7136的,30,31短接时,显示001或002

网友A:
给你来份DT890A的参考资料(来自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来份DT890A的参考资料(来自坛中):

谢谢你的电路图,还有帮我看了电阻

网友:
       有一块类似的表. 上下俩块电路板不易分开. 检查特不便. 故障也差不多,  电阻挡 "1", 其它档均为"1888".

                       更换主芯片无果,  懒得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