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斤的环牛铁芯,求帮助计算功率和伏匝

楼主(2014-08-25):
15年前废品淘的大铁芯。外径17.5厘米,内径7.5厘米,高5厘米。做成环形变压器有多少瓦?伏匝多少呢?求帮助。

网友A:
铁芯截面积5*(17.5-7.5)/2=25平方厘米。按10000高斯计算,功率400W,1.8匝/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截面积5*(17.5-7.5)/2=25平方厘米。按10000高斯计算,功率400W,1.8匝/V。

谢谢,白版。

网友B:
不会只有400W吧  我一个绕好的  直径130  高60的(成品尺寸)还24VX14A   算下来近350W

网友:
铁芯质量不好,按10000高斯计算,功率400W,若铁芯质量好,按18000高斯计算,功率就成倍增加了

网友:
估计在500W功率,初级组绕看用线径470圈左右,次级看你需要而定,线径只能表明电流大小,与伏特没有直接关系。根据需要每圈为0.7V计算。看你需要多少伏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有400W吧  我一个绕好的  直径130  高60的(成品尺寸)还24VX14A   算下来近350W

变压器最大功率与每伏匝数与硅钢片磁通密度有关,这个铁芯是15年前的,楼主也不能提供有关数据,只能按10000高斯保守估计。实际绕制时可以先绕1.8匝/V*6V左右,通6~10V交流电,观察发热情况,选择适当的匝/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最大功率与每伏匝数与硅钢片磁通密度有关,这个铁芯是15年前的,楼主也不能提供有关数据,只能按10 ...

功率的计算:P=(外径-内径)/2 X高X内元面积。

还有一个说法:1公斤铁芯重量=120W  X磁通(按1.4T)     功率=铁芯重量X120X1.4

匝数的计算:50/ 功率(开根号)     还有是  45/铁芯截面积/1.5

看了许多资料,都是磁通按14000计算,  电流密度按3.5计算。

环形的和E型的计算有很大的区别,许多是按E型的理念来讲。这样计算出来的数据浪费太多。

网友:
楼上的针是热心人。

楼主:
谢谢诸位。心里有数了。400瓦是理论基础。600瓦是经验数据。我取中间500瓦(400/0.82)。初级线径1.16mm,360圈,两层,第一层182,第二层17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的计算:P=(外径-内径)/2 X高X内元面积。

还有一个说法:1公斤铁芯重量=120W  X磁通(按1.4T ...

无论是E型还是C型以及环形变压器计算公式是一样的,关键是必须知道硅钢片的最大磁通密度Bm,老型号硅钢片磁通密度较低,因此以前的变压器简易公式多以9000~10000高斯计算,如铁芯截面积S简易计算公式S=1.25根号P,P为功率,系数k=1.25就是磁通密度9000高斯的数据,k=根号14400/Bm,如果磁通密度为14000则系数k近似为1,同样截面积,功率为625*0.9~0.95=562~625W(0.9、0.95为效率)。同样每伏匝数计算原始公式为450000/Bm*Sc,50/Sc为磁通密度9000简化后的数据,因此如果Bm为14000,则每伏匝数为32/Sc=1.28匝/V。
       如果不知道最大磁通密度,为了保险和避免浪费,可以按照我在8#帖子里说的方法试验一下。电源变压器详细的设计方法请到胆艺轩查看我的帖子。

网友C:
我的这牛是每伏1.1匝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86792-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牛是每伏1.1匝的

朋友这头牛不小。有800??8*4截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心里有数了。400瓦是理论基础。600瓦是经验数据。我取中间500瓦(400/0.82)。初级线径1.16mm,3 ...

我认为版主说得没有错,按版主说的方法通过试验得出每伏匝数最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