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手机耳机可以直接听矿机!

楼主(2014-08-25):
今天~偶尔用我的三星耳机直接连接矿机……结果竟然可以清晰地收听。长期以来,除了高阻耳机,我一直是用电脑小功放~实在没有想到……原来这样也可以。暂时无法上图,诸位可以试试。

楼主:
我的相机正在充电---无法拍照---要是能录像才有说服力---可惜我不会啊!老东西真笨!!!!!!!如果可以不用高阻耳机---矿友选择耳机将会是多么的方便啊!!!

网友:
手机耳机是低阻耳机,声音会小很多,除非您的矿机信号足够强。

网友:
说明您所在地方信号很好

楼主:
以前曾经用小220/9变压 接耳 机……效果一般。

网友:
信号强、天线好,用啥耳机都能听

网友:
真的吗?回头试试

网友:
这个得学习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本地信号强,耳机的灵敏度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相机正在充电---无法拍照---要是能录像才有说服力---可惜我不会啊!老东西真笨!!!!!!!如果可以不 ...

如果要阻抗匹配了声音更响。

网友B:
俺这手机耳机可以直接听河南农村广播(天地线“架”二极管,不是“大合唱”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这手机耳机可以直接听河南农村广播(天地线“架”二极管,不是“大合唱”呦)。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强啊

试验了几台自制机---都能用。可是用高阻耳机就不一样---用小功放机也不一样。怎么测量一下呢?

网友D:
我也是用手机耳机的,效果比高阻耳机好多了。当然,我就在电台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手机耳机的,效果比高阻耳机好多了。当然,我就在电台边上!

原来如此?

网友:
原则上不合理

网友:
不科学。。。。电台在附近?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没试验过。

网友:
手机耳机的灵敏度低,频响差。要是买个MP3耳机更好,品牌好的我觉得有三星、索尼、东芝的,特别是三星的灵敏度很高,这些牌子的耳机也不贵。

网友:
真的可以吗?

网友E:
试试我的拐弯式检波电路,特别适用于低阻负载,用小耳机震聋你的耳朵我不负责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试试我的拐弯式检波电路,特别适用于低阻负载,用小耳机震聋你的耳朵我不负责啊!

焦流生老师!能不能上图?学生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焦流生老师!能不能上图?学生学习一下

看我的老帖子吧---矿机电流50毫安,用10吋喇叭放音-----。电路就不上了,有争议。但是非常适合有强台的地方。

具体电路就是:把经典检波电路中的二极管换成2000皮云母电容,再把并接在耳机上的电容换成二极管,高阻耳机换成低阻耳机或低阻喇叭。 但是选择性会降低。    如果有效果,成功了算你的,告知一声,共同分享,失败了算我的,悄悄地改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老帖子吧---矿机电流50毫安,用10吋喇叭放音-----。电路就不上了,有争议。但是非常适合有强台的地 ...

OK!OK!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

网友:
声音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