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关于场管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4-08-25):
本人菜鸟,刚对场管产生兴趣,正着手制作一个电子负载,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场管作为负载发热的时候,发热量是仅和电流的大小有关呢(情况一)?还是同时和电流,电压都有关系(情况二)?

就拿普通的电子负载来说吧,标注的功率应该实际上就是场管所能承受的耗散功率吧?那如果场管的发热量只和电流有关,那么电子负载标注功率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注明多大电流条件下?就是说,比如100w的电子负载,可能20v能负载5a,但是,测5v的时候,电流也只能有5a,就只有25w(就是前面的情况一),而不是按照100w÷5v=20a(也就是情况二)?

说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坛友们能不能看懂,反正就是说,我搞不清自己diy的电子负载设计功率应该是多大了,坛友们帮我算算看吧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并无不清楚之处,归纳起来就是“我有一个 1L 的水杯,现在我往里边倒了 0.5 千克酒精,那么请问我杯子里的酒精有多少容积”而已   这是初中生都懂得的问题。

首先,(一个两端网络的)电功率一定是 P=UIcosθ(正弦波时),如果 Cosθ = 1(θ = 0,当回路为直流电,或回路只有纯电阻时),那么 P=UI,也就是说,P 一定是 U*I,顶多是 U*I 和 θ 的余弦的积,而给定电路的 cosθ 是一定的,所以 P 一定是 U*I 的函数。

因此,如果用一个 MOSFET 作为直流电子负载的功率承受原件,则此摸死上的功率一定是 U*I,同时是电压和电流的一次函数。也就是说,在摸死和散热系统的容许下,如果流过摸死电流是 5A,摸死两端电压是 20V,则摸死承受 100 瓦功耗;反之如果摸死两端电压是 5V 而流过摸死电流为 20A,摸死承受功耗还是 100W。

市售电子负载也是一样,电压不能超过摸死的 VDS_max,电流不能超过 Ids_max,功率不能超过 Pmax,其余随便 我们自制的电子负载和电源,也是一个道理 --- 60V、60A 的电子负载不表示其最大功率是 3600W,相反某山寨屁眼公司的电子负载,标称 60V、60A,但最大功率只有区区 300W,也就是说你可以让它流过 60A 电流但此时两端电压不得超过 5V;反之你可以让它两端电压有 12V,但电流不得超过 25A;电源也是类似的道理 --- 30A、10A 的电源,最大功率只有 60W,因为电压和电流是不能同时到达最大值的。

我自制的电子负载,也是类似的情况,75V、100A 的摸死,难道就能做出 7.5KW 的电子负载?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看来呀,楼主还对电子基础不是很熟,或者说理解力不够,慢慢做,做多了,就理解了.
还有,楼上,你的75A100V的摸死,还有一个dissipation值,515W,实际上和你说的负载一样,散热做的理想后,你的摸死两端100V只能过5.15A,要过极限的75A,两端电压不能超过6.86V.

网友C:
顺便多说一句,楼上那个515W一般是在壳温25摄氏度下所允许的,实际上除非你用的是纯铜散热器+高效水冷甚至液氮冷却!一般是不可能有这么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并无不清楚之处,归纳起来就是“我有一个 1L 的水杯,现在我往里边倒了 0.5 千克酒精,那么请问我 ...

washu的讲解深入浅出,使我豁然开朗,受益匪浅,多谢了
看到你的负载做的好漂亮,能否分享一下资料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个负载
但感觉有点缺憾:
1、没有电压保护,如果用于电池放电,没有设定截止电压还是不够方便的
2、这个负载用于开关电源的测试时,能听到嗡嗡声,猜测是开关电源的波纹造成的,不知道怎么能让负载工作的更稳定些
3、用这种表头做显示,电压总是不太准确,低于实际电压0.2V左右(上图的线接错了,一根细黑线没有悬置,电流电压误差很大,悬置后电流准确了,但电压还是要低一些,电流越大,电压掉的越严重,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你知道怎么解决以上问题,还请指教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看来呀,楼主还对电子基础不是很熟,或者说理解力不够,慢慢做,做多了,就理解了.
还有,楼上,你 ...

是这样的,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多说一句,楼上那个515W一般是在壳温25摄氏度下所允许的,实际上除非你用的是纯铜散热器+高效水冷甚至液 ...

感谢指教,多谢

网友D:
看懂了,设计的时候确实要考虑LZ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washu的讲解深入浅出,使我豁然开朗,受益匪浅,多谢了
看到你的负载做的好漂亮,能否分享一下资料呢?我 ...

你这线路图是最基本的架构,实际还要增加一些稳定补偿电路,还有设计pcb时需考虑地电位的影响,你大电流电压下跌是有连接线和接头所造成的压降形成的

网友:
学习了,一直想搞个电子负载总没时间

网友F:
实际上电子负载能力受三个参数的限制:
1、电子负载最大的散热能力(功耗),在直流状态下,也就是电压乘以电流,交流状态多一个功率因素;
2、电子负载允许的最大电流,一般受MOS管的最大电流限制;
3、电子负载允许的最高电压,一般也受MO管的耐压限制。

以上三个参数都必须要满足,电子负载才能安全使用。

譬如MOS管是100V、75A规格的,并不意味着它的散热能力可达到75*100=7.5KW。
如果它的散热能力只有300W,则:
100V输入电压的情况下,允许输入的电流仅3A;
如果输入电流为75A的情况下,输入的电压不能超过4V。

网友:
MOS管子的参数,实际有些矫情,那非得无穷大散热器才能玩得转。一般还真很少研究这个东西,应该说热设计是电路设计的核心,应该加强这个研究。实际电路中,不如说你的管子由散热器决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懂了,设计的时候确实要考虑LZ的问题。

我这个不够完善,应该再加一个放电截止电压保护功能,但我不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线路图是最基本的架构,实际还要增加一些稳定补偿电路,还有设计pcb时需考虑地电位的影响,你大电流电 ...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其实我的电流也不是很大,不到4A,怎么电压就掉的下去呢?能说说怎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地电位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电子负载能力受三个参数的限制:
1、电子负载最大的散热能力(功耗),在直流状态下,也就是电压乘以 ...

是啊是啊,您讲解的非常到位,那您能帮我解决一下电压下降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