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V 电源降压 到3V

楼主(2014-08-26):
我的玩具机器用两路电,一路9V ,一路3V 我就想用一个9V电源 分成两路电  一路直接9V接小电机工作,一路9V 加降压板稳压输出3V ,【原来的3V是两节7号电池供电】现在问题来了,电源直接驱动电机工作正常,接降压板输出也正常 不过板子发热太厉害!我咨询卖降压板的卖家,给的答复是输入电流要在1A一下才行! 我的电源是9V4A的 需要接个多大的限流电阻才能解决问题? 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使用? 选几瓦的电阻合适!请老师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
1117能降压到3.3V

网友:
电脑的主板好多都是用12V或5V---1117降压3.3V用的。你可以度娘1117的电路图看看很简单!

网友:
如果3V电源对纹波没有要求,可以用开关式降压板。
我最近设计了一款分立元件的开关式降压稳压器,效果不错,你可以试试。
稳压管使用2.5V左右的,可以用LED作稳压管,或者使用TL431。

网友A:
用神器3r33呀,3a以内无压力

网友:
用开关电源模块改,一点热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神器3r33呀,3a以内无压力

顶这位兄弟,推荐用3R33,直接用就OK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5楼的建议。

楼主:
关键是我买的现成的降压模块,接电源用发热量太大了,卖家说是我的输入电流高的缘故,我就想问下加多大的电阻可以限流减少模块发热

网友:
5楼兄弟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买的现成的降压模块,接电源用发热量太大了,卖家说是我的输入电流高的缘故,我就想问下加多大的电 ...

电流的大小是由负载决定的,你应该看看你的3V负载电流有多大。商家的说法是在推诿或者他也是一知半解。5楼的建议很对,或采用LM2596-3.3的模块,如下图所示

输入5-30V   /输出固定3.3V /最大2A工作电流

如果还要求非标电压值,可以选用可调型的,如下图:

可调型指标:
输入电压范围:4.75V-35V
输出电压范围:1.25V-26V
输出最大电流:3A(峰值电流)
连续工作电流:2A(输出总功率20W以内)

以上均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祝你成功。

网友:
3R33是首选,方便快捷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买的现成的降压模块,接电源用发热量太大了,卖家说是我的输入电流高的缘故,我就想问下加多大的电 ...

现成的降压模块,如果你的负载电流在它允许的范围内,但发热量太大,是那模块的质量问题。卖家说是输入电流高的缘故,则完全是 扯——蛋 ,输入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电流的大小和这DC-DC转换器的效率,你根本无法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的大小是由负载决定的,你应该看看你的3V负载电流有多大。商家的说法是在推诿或者他也是一知半解。5楼 ...

问下老师,我买的就是这种芯片,就是发热量大,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是卖家这种板子不行还是其它问题! 就是发热量大!一通电就发热,一会就烫手!沾上了小散热片 还是热!

网友C:
是什么发热. 芯片还是后面的功率电感. 如果是芯片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如果是功率电感发热则可能是功率电感的损耗太大.
还有楼主的3V电机的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发热. 芯片还是后面的功率电感. 如果是芯片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如果是功率电感发热则可能是功率电 ...

9V对电机供电,3V 是驱动主板供电, 就是两节7号电池供电,电流应该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9V对电机供电,3V 是驱动主板供电, 就是两节7号电池供电,电流应该有限!

嗯. 说得也对.
建议直接在3V输出端上接一个3欧姆左右的电阻, 单独看看这个降压板在 1A 左右的负载下是否发热. 如果发热, 看看能不能辨别出主要是哪个元件在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