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Boost升压电路问题,带不了负载。谢谢!

楼主(2014-08-26):
12V输入升压到55V 1.5A,直接一级boost可以做到吗?我的总是一带载电压就降到22V左右,升不上去。升到24V还能带一个40W的负载,但是电压也会下降2V左右。空载输出电压就很好,55V很稳定,电压调整率也挺好的,调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还是比较稳定的,是电压负反馈的作用,就是带不了负载。

我的BOOST电路是最简单的那种结构,一个储能电感(铁硅铝磁环,1mm的漆包线两股并饶了17圈,随便绕的,多几圈少几圈带了负载电压都升不上去),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一个大电容,一个MOS开关管,用SG3525做PWM驱动器,直接一路驱动的,闭环电压反馈。

怎样才能增强带负载能力呢?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SG3525驱动MOS ,应用图腾电路吧。电源网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3525驱动MOS ,应用图腾电路吧。电源网大把。

但是我用的BOOST,不用图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的BOOST,不用图腾。

还是用图腾电路驱,SG3525输出直驱不够,可以看MOS管G波型。

网友:
还有就是频率不对或定时不对。或连线。

网友:
还有开关变压器绕的有问题。高频这种电路,MOS管G极有的话,就不稳。或者说效率上不去。

网友B:
驱动不足时带载能力差,其特征是开关管的功耗大,发热严重。
如开关管发热正常而带载能力差,则问题在储能电感,需根据开关频率和最大占空比来确定磁芯的材料和截面尺寸,通常频率取得高些则磁芯截面可以小一些。

网友:
可以参考摩托车低音炮电路,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不足时带载能力差,其特征是开关管的功耗大,发热严重。
如开关管发热正常而带载能力差,则问题在储能 ...

谢谢您回帖!3525的PWM直接就是推挽输出的,这个应该可以吧!不用加驱动了。3525一路PWM最大占空比为50%,升压最大只能从12V到24V,那么我可以把3525两路反相的PWM(两路都是推挽输出的)并接在一起然后送到MOS的栅极么?我试过了,有点效果,但是过了不久MOS就烧了。(IRF540 55V 28A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C:
将线圈多绕几圈,看看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线圈多绕几圈,看看是否有效。

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你确信试过没有效果?

网友B:
用双路并联驱动的话要预先设置死区,一般Boost升压的占空比要控制在70%以下,如没把握还是单路的50%比较好。
如果频率和最大占空比确定了,要重新计算所需磁环的截面积和匝数,通常的做法是针对已有的磁环和输出功率来确定频率,如果所需频率过高(超过100K)则重新选择磁环再计算。
计算电感需要的参数:磁环的截面积、磁路长度(由磁环的内外直径计算)、磁导率和饱和磁通
功率较大时用EE磁芯有优势,因为可以通过增加磁隙来防止磁芯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路并联驱动的话要预先设置死区,一般Boost升压的占空比要控制在70%以下,如没把握还是单路的50%比较好。 ...

谢谢您回帖!我再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信试过没有效果?

嗯。现在主要是占空比的问题。谢谢您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