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舌簧喇叭

楼主(2014-08-27):
我想做个声音大的矿机。啥都有了,就差个舌簧喇叭,请高手指点,有什么法,搞到舌簧喇叭,或用什么代替舌簧喇叭,我的要求是实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LG3StC&id=2175230513&ns=1#detail
http://i ...

旧东西,要是买啦喇叭能发音,但不能用咋办,我主敢买,怕上当

网友:
本坛友谊电子张兄有,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友友谊电子有售:
http://photo.163.com/wgyydz/#m=1&aid=221379084&p=1

我有电话上的300的耳机。但我不想用,我想要离耳朵二,三米能听在哪种,有啥法没有

网友B:
用晶体喇叭试试。要在喇叭的两端并上大阻值电阻,最好并上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谊电子张兄又有,好用!

价格高吧,比买个收音机还高吧

网友:
舌簧喇叭,很老的东西,万能的淘宝估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晶体喇叭试试。要在喇叭的两端并上大阻值电阻,最好并上大电感。

谢谢,可我不知道什么是晶体喇叭,我有收音机上的小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高吧,比买个收音机还高吧

您自己给yydz张兄发个站内短消息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我不知道什么是晶体喇叭,我有收音机上的小喇叭

就是压电陶瓷喇叭,是很薄的一个铁片和一片锆钛酸铅压电陶瓷片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在纸盆上,在两端各焊出引线。有的压电陶瓷喇叭还有一个金属壳,壳上有一发音孔,没有纸盆。如电子计算器中报数喇叭,电脑主机中的报警喇叭,最还选择压电陶瓷片大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压电陶瓷喇叭,是很薄的一个铁片和一片锆钛酸铅压电陶瓷片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在纸盆上,在两端各焊出 ...

这个我没有,小时俺家的有线广播是这种,可早就没有了,不知道还能上哪找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就是压电陶瓷喇叭,是很薄的一个铁片和一片锆钛酸铅压电陶瓷片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在纸盆上,在两端各焊出 ...

找一个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功率越小越好)220v/6v,初级接矿机,次级接收音机上的动圈喇叭,应该能发声,但声音不大。这个只能试试,可能不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电话上的300的耳机。但我不想用,我想要离耳朵二,三米能听在哪种,有啥法没有

离耳朵二,三米能听的矿机喇叭估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到,就是在发射塔周围,用高灵敏度的号筒喇叭估计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功率越小越好)220v/6v,初级接矿机,次级接收音机上的动圈喇叭,应该能发声,但 ...

这二样东西我有,我试试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易区 可也收到de ~~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友友谊电子有售:
http://photo.163.com/wgyydz/#m=1&aid=221379084&p=1

你好老师,怎么能进入友谊电子,想购sc1-300舌黄耳机,那种型号好?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压电陶瓷喇叭,是很薄的一个铁片和一片锆钛酸铅压电陶瓷片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在纸盆上,在两端各焊出 ...

压电喇叭矿机上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友友谊电子有售:
http://photo.163.com/wgyydz/#m=1&aid=221379084&p=1

是,sc2-300舌黄耳机

楼主:
我要的是舌簧喇叭

网友F:
搞一个音频输出变压器,接低阻扬声器试试,好像我七八年前试过,似乎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电喇叭矿机上用不了。

压电喇叭两端并联上电源变压器初级绕组后接上矿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一个音频输出变压器,接低阻扬声器试试,好像我七八年前试过,似乎行。

音频输出变压器,接低阻扬声器?是什么变压器,杨声器是收音机上哪种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音频输出变压器,接低阻扬声器?是什么变压器,杨声器是收音机上哪种么?

晶体管收音机(推挽式)的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越大越好,次级要看扬声器阻抗;4Ω或8Ω,您可以试一试。

网友:
老王说的对。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收音机(推挽式)的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越大越好,次级要看扬声器阻抗;4Ω或8Ω,您可以试一试。 ...

试过了,声音小,半米以外就听不到声音了

网友:
还不满足啊,这就很不错了,矿石收音机没有放大能力,半米内能听到声音,相当好了。要想进一步加大音量,只能再把天线加长、加粗,增强信号接受能力,地线要深、要湿,增强导电能力,但音量也不会成倍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声音小,半米以外就听不到声音了

下一步在扬声器上再下功夫。我昨天去天津某超市,门口中国移动搞促销,一款29元的无源小音箱;上面写着频率130Ω至多少(我没记住)不妨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