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作的电磁炉维修工具

楼主(2014-08-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有详细说明,有点笼统

网友:
还有要测检锅电路的,检修直流电源等

网友:
  20A的空气开关很难保证IGBT不被烧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你一天要修多少台电磁炉呀。  看我的多方便:

网友:
很好!直观,方便,安全!这设备不一定只修电磁炉,电饭锅,电压力锅,电炒锅等等都行啊

网友:
整个200-500W的隔离1:1变压器,绐装上次极电压,电流表。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什么,都可以修,也不用怕它短路

网友A:
然后准备一个盘子那么大的2毫米厚的圆铁片。其他的就都知道了

网友B:
闲着没事俺试修一台电磁炉,查5U电容坏,换上后通电还是不热,没一会噗的一声一阵黑烟。电闸跳完蛋!检查大管坏,可保险却完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说清楚,查.27U电容也坏黑烟就是他冒出的。通电时忘将电磁线圈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准备一个盘子那么大的2毫米厚的圆铁片。其他的就都知道了

高档电子负载

网友:
保证IGBT不被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闲着没事俺试修一台电磁炉,查5U电容坏,换上后通电还是不热,没一会噗的一声一阵黑烟。电闸跳完蛋!检查大 ...

电闸一般是空气开关,它的动作速度要快于电磁炉保险,所以装有漏电保护器或空气开关的用户在电磁炉烧IGBT后电磁炉的保险管还完好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闸一般是空气开关,它的动作速度要快于电磁炉保险,所以装有漏电保护器或空气开关的用户在电磁炉烧IGBT ...

电磁炉的保险管还完好无损。
保险偏大,山寨货常见的

网友D:
呵呵,大家的方法都挺好。说说我的方法,我使用一只30W1:1隔离变压器,在修理开关电源时从不用接负载,也不用担心烧IGBT管。在开关电源所有故障都修好后就可以直接上负载,所有开关电源通吃。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你在逗我吧,一看注是算功率的。不是修什么东西的。

网友:
修电脑电源也能用

网友E:
电磁炉串个灯进去维修很多时候是会误导维修者的……

网友F:
电磁炉维修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维修工具

美观大方  一下高大上了

网友:
22楼整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请教下,电磁爈断开负载通电,是不是会出烟花的?

网友:
老妈打扫卫生,拆开电磁炉擦了一下,现在不检锅了,各位维修达人请问是什么原因?损坏器件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呵呵,大家的方法都挺好。说说我的方法,我使用一只30W1:1隔离变压器,在修理开关电源时从不用接负载,也不 ...

30W隔离变压器难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W隔离变压器难找哦!

某宝上要多少有多少啊,呵呵。

网友:
电磁炉好像不值得修诶

网友:
不会修所以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磁炉串个灯进去维修很多时候是会误导维修者的……

用的时候先不放锅。然后由远及近,通过改变负载和线圈的距离来限制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