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调变压器接线。。

楼主(2014-08-27):
不太懂电,是0~250可调,请教专业人员应该如何接线?想问只伸出三条接线对吗?最好有个简单接线图。谢谢了!!

楼主:
明天上图、。

网友A:
是哪种调压器,是稳压220v,就是零线和动触片输入,零线和中间接线输出稳定220v,是调压0-250v,就是零线和中间线接220v,零线和动触点输出0-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种调压器,是稳压220v,就是零线和动触片输入,零线和中间接线输出稳定220v,是调压0-250v,就是零线和 ...

谢谢你!已经上图,请问是这样接吗:?
黑色线接面板上的X和x;
蓝色线接面板上的A;
红色线接面板上的a;

请问正确吗?

网友A:
从图上看不到里面,应该是找到变压器中间抽头线接A,和绕组启头线接X和×,动触头线接a,看第二张图那X上的铜片应该是是和x联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已经上图,请问是这样接吗:?
黑色线接面板上的X和x;
蓝色线接面板上的A;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不到里面,应该是找到变压器中间抽头线接A,和绕组启头线接X和×,动触头线接a,看第二张图那X上的 ...

原理都讲明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

谢谢你!不明白为何不接线,我万用表测量才知未接线的面板。。。

网友:
将下端的铁片放平连接X与x岂不方便?

网友:
该调压器找到与碳刷连接的中间接头(可变旋臂端a)应该不难,然后将调压旋钮旋转0输出电压位置,测量中间接头到其余两根线的电阻,等于0欧姆的就是X端(共用端),电阻略大于0欧姆的就是A端。注意可能线圈电阻很小,接触电阻会影响测量结果,不要误判了。

正常使用应该是X——A端接220V电压,输出端接x——a端。如果反过来接,则为非正常使用,当你不小心将旋臂转到接近0位时,相当于输入端短路(输入电流会极大且输出电压会极高),很危险的。

我曾近在农村反接用过,那是因为线路电压极低(大约100V),正接其输出电压不能达到电影放映机要求的最低电压,于是就反接,当然操作时是非常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