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一辆后勤长公交--------竟然白蚁巢

楼主(2014-08-27):
星凯龙12米长公交车,好像要A3驾照。
车头玻璃有条裂纹,拆去订做了!
12米长的车身是有点黄的
四个储气筒为前后桥提供刹车驱动的压缩空气和离合器、排气制动阀等部件的动力气源。  最左下角的是四回路保护阀(没标注到)四回路保护阀用于多回路气制动系统。其中一条回路失效时,该阀就是保证其他回路的充气和供气不受影响。
六缸玉柴的东西,还很干净。参数就忘了看!
后桥壳上的铭牌数据。
变速器
白蚁的老家
大家猜猜白蚁的老家是什么做的?
竹板的,也千仓百孔了!
白白的就是白蚁了!
无视扫把工具
猜猜这22图原来是什么?
蚂蚁都往上搬家了。车顶就没拍到
车头看视图,里面的是防锈(毒药)
车子06年出厂,新车入户但发现车上有较多的钻孔,猜测是回流车。白蚁都下了药。就是不肯拆车顶了。没办法彻底让他搬家,只有让他们做“高层”了 。准备上花纹板底板。再复原。
不知有没经验加不?

网友A:
你这是准备折腾干什么 小心玩完之后出手就亏大的了

网友B:
公交车很多地板都是层压竹板  现在很多都做了白蚁处理工艺   估计这个是矿坛最大的维修工程了加分加亮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准备折腾干什么 小心玩完之后出手就亏大的了

这些车论斤买还是不会亏的,翻下加固拉更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交车很多地板都是层压竹板  现在很多都做了白蚁处理工艺   估计这个是矿坛最大的维修工程了加分加 ...

感谢无版的加分加亮鼓励,现在公交车原配都是机压竹板(定制就或者加层铝皮质量价格不成正比 ),厚度由1.2公分到3.5公分都有。相对车价一般的用料都很省,这个车原来的就是1.2的(坑的)。白蚁处理工艺对这种环境的使用还是起不大作用!

网友C:
密集型恐惧症,那些白蚁看着好恐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集型恐惧症,那些白蚁看着好恐怖啊

比图上的还要多的,清晰的就这几张。看他们的老家你猜猜是什么做的?变异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无版的加分加亮鼓励,现在公交车原配都是机压竹板(定制就或者加层铝皮质量价格不成正比 ),厚度由 ...

再接再厉继续发这车的维修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接再厉继续发这车的维修帖

好 一定坚持完整

网友D:
开这个车,是A1驾照吧?多少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这个车,是A1驾照吧?多少座的?

A2司机都不可以开。

城市公交车        A3        核载10人以上的城市公共汽车

网友E:
玉柴中冷六缸机?白蚁分泌物是强酸性,腐蚀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玉柴中冷六缸机?白蚁分泌物是强酸性,腐蚀很厉害

嗯 玉柴六缸带增压的。上面的机油渗漏都是换机油人的杰作。腐蚀厉害也没办法。不管了

网友:
..想不到。。这地方也有白蚁。。

网友:
这车修好继续公交营运??  我们的公交现在都换天然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