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调电源!

楼主(2014-08-27):
最近手机整了个日本设备上拆的变压器!输入0-110-120   0-110-120我把他们串起来!发现输出端是0-8-16-24-32-40-48-56
电流目测线径超过6A
感觉适合做个可调电源用!在淘宝没找到单路输出可调60v的板子!
所以想问坛友可不可以把0-30V   0-5A可调电源改成060V    0-5A
能改的话改哪里??
后来想DC-DC的感觉输出应该输出不纯净!

网友:
如果是分立元件的, 调整管参数要根据可能的功耗和耐压更换,  绕组切换的电压阈值需要调整. 取样电阻和参考电压电路可能也需要适当修改.

如果是三端稳压块的, 那得看能不能找得到高压型的.

网友A:
切换电路复杂,7个切换点,现在成品没有这么多切换点的可调电源,需要自己改了,或者自己DIY。电容耐压起码10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电路复杂,7个切换点,现在成品没有这么多切换点的可调电源,需要自己改了,或者自己DIY。电容耐压起码 ...

我有100v10000的电容!就是这么好的变压器放那冲灰可惜了所以想利用下

网友:
这个很简单,找个电路改一下参数耐压和功率大的元件就行了

楼主:
小尚弟的板子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