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不算矿石机??

楼主(2014-08-28):
电路实验多次了,性能好.无天地线能用,要加2米天线,好1,用99板主给的磁环,更好1.

天天响,不用管,声音大,在室内就能叫到,用300的耳机.

有时间在设计好结构.就能开做了

网友:
矿石机没有电源,所以这个应该不算

网友A:
很省电的简易中波单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省电的简易中波单管机

问这个是想知道,我这个内容发在什么地方好!

这个机器不难,收台多,声音也大,和这个机器比.传统的矿石机可真是难!

网友:
这个不能算了,用二极管和场效应管就勉强算了!

网友:
个人意见是矿石收音机泛指无需电源的收音机或稱无源收音机。与要用电源的收音机或叫有源收音机,是有分别的,不管电源是由环保方法提供(太阳能,强台接收到的自由电能,风能,温差能)或普通电池或市电提供,都是有源收音机。

网友:
矿石收音机全称:矿石检波收音机。二极管检波都不应该算矿机。何况陛下场效应管加电源呢?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超级电容就是电源,此机不能算矿石收音机。

网友:
不能算矿石机。

网友:
超级电容的电能也是由电池供给的,属于有源收音机,不应该算矿石机。

楼主:
大家全说不算,好,听大家的,后边的内容,放收音机区就是了

网友:
其实算不算矿机无所谓,玩的高兴就好!

楼主:
对,谢谢,可我总做不出个在生机....

SW机也没做成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谢谢,可我总做不出个在生机....

SW机也没做成过!

就放在这区吧,没人撵您!玩得好比名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