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USB录音声卡(PCM2902)

楼主(2014-08-30):
本人有一块UCA200声卡,拿来做音频信号发生和采集时,发现有很显著的1kHz及高次谐波干扰。虽然录点声听听没有问题,分析信号就很不爽了,动态范围牺牲了不少。拆了发现这货就是PCM2902做的,输入和输出分别用了一颗JRC的低电压双运放。我尝试改变信号路径,仍无法改善,结论是这个干扰和电源处理的关系很大。虽然UCA200用了四层PCB布线,在我看来电源隔离都没有好好做。

干脆自己重新设计一个了。供电参考TI手册的电源部分。输入和输出运放我用了CMOS的,5V下指标对得起PCM2902了。USB的电源输入插入了LC滤波以后供给模拟部分,焊接调试时再确定元件。另外,PCM2902有S/PDIF数字音频的输入和输出,在UCA200上并没有引出,我自己增加这个接口。

完成的照片(PCM2902从UCA200下拆下来):

线路输入直接连到线路输出,回放和录音测试 880Hz 信号:
我认为基本上做到PCM2902手册上的ADC指标水平了,比UCA200有明显改善。

RMAA测试结果:

RightMark Audio Analyzer test
Testing chain: External loopback (line-out - line-in)
Sampling mode: 16-bit, 48 kHz

Frequency response (from 40 Hz to 15 kHz), dB:                +0.30, -2.39
Noise level, dB (A):                                                                -89.4
Dynamic range, dB (A):                                                        88.9
THD, %:                                                                                0.0026
IMD + Noise, %:                                                                0.0099
Stereo crosstalk, dB:                                                                -88.6

除了频响因为LPF截止频率故意没有设高导致高频下跌以外,测试指标还过得去。

网友:
参数都只是辅助工具,主要是听感怎么样?

网友:
百灵达的这个声卡还是不错的,虽然是个入门级的小玩意,但是也没觉得有多差

楼主:
百灵达的这个声卡一个问题是模拟输入有干扰,用LineOut -- LineIn直连录音测试,分析频谱能看出来。我没有保存截图,因为芯片已经拆掉无法重测了。1kHz干扰的幅度大约在 -80dBFS,此卡用作测试就不爽了。

网友(2016-05-16):
做得不错!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