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另类的 diy产品 勿喷

楼主(2014-08-31):
自己diy的另类工具  大家勿喷

网友A:
楼主做的不错,但是有个小问题,就是MS轴承固定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不错,但是有个小问题,就是MS轴承固定强度不够。

焊接的很结实   要是有点焊机在里面再焊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资格的原创!应赞!支持原创!!!

网友:
做的不错,实用第一

网友:
惯性应该挺大,启动吃力不?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黄颜色的连接物会不会打滑?

网友B:
直接连接不更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接不更好吗?

直接连接电机和钻夹很难严格同轴,带来的危害是振动大,效率降低,楼主用软塑管代做联轴器,就是想规避这个。柔性连接也可以降低空载电流,削振,同时也降低安装难度。
塑料管做联轴,成本低廉,行之有效(吸收振动),缺点是速度有限制,也传递不了大扭矩,时间长了有可能打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接电机和钻夹很难严格同轴,带来的危害是振动大,效率降低,楼主用软塑管代做联轴器,就是想规避 ...

有道理,但电机发热软塑管也变软了变大了打滑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的很结实   要是有点焊机在里面再焊一下就更好了

嗯,总的来讲是不错的,就是拆装轴承困难,还有,钻夹大头,用轴承焊点来支撑,强度受限,建议竖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但电机发热软塑管也变软了变大了打滑怎么解决?

可以用微型专用金属联轴器。

网友:
超赞超赞超级赞,赞的一塌糊涂

网友:
软连接呀,不错,
保护电机

网友:
哈哈,。手电钻啊

网友C:
好像在数码之家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在数码之家看过

看ID  就知道都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