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大环 不响

楼主(2014-09-01):
(电路连接错了?)

网友A:
应该没错。这图画的差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错。这图画的差点

别介意啊,图画对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介意啊,图画对了就行。

电脑画板鼠标点上的  我就怕连错

网友B:
大环的直径要足够大,此外再找一个能测电感的万用表,将大环开路后测一下电感量,如果是360P的可变,那电感应该在250左右

网友:
5楼老师正解!

网友:
看看此电路图,对比下,应该没错。二极管最好是用高灵敏度的,2AP9效果可能差些。

网友:
上个实物照片,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环的直径要足够大,此外再找一个能测电感的万用表,将大环开路后测一下电感量,如果是360P的可变,那电感 ...

750mm方块 19圈   大环电感0.486m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环的直径要足够大,此外再找一个能测电感的万用表,将大环开路后测一下电感量,如果是360P的可变,那电感 ...

0.486mH      电感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750mm方块 19圈   大环电感0.486mH

大环尺寸似乎可以了,不知道可变最小是多少?按20P计算,配486微亨,谐振频率1474KHZ,按365P计算,配486微亨,谐振频率378KHZ,总的来说电感偏大似乎也能凑合,建议到信号强的地方检验,此外检查一下各个零件,大环拆掉几圈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环尺寸似乎可以了,不知道可变最小是多少?按20P计算,配486微亨,谐振频率1474KHZ,按365P计算,配486 ...

抽空去、楼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错。这图画的差点

可以看懂

网友C:
变压器的匝数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匝数比?

变压器的电压比等于圈数比,按这个比例算就是了。
要确定变压器的圈数多少,需首先知道铁芯的横截面积,单位是cm2,然后再选多大瓦数的,比较麻烦些。
这个小变压器的匝数比24。实际上选择1-3瓦的小功率变压器就行了。

楼主:
变压器没问题,仿T725成品,和耳机配对买的

网友:
仿T725很好,能做到阻抗匹配。

网友D:
头一次见如此恐怖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见如此恐怖的电路图。

哈哈,献丑了

楼主:
刚去楼顶走了一圈,FM91.7/AM684收到唐山新闻综合广播,本地台,声音太小了,压的耳朵疼

网友A:
响了就好,祝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了就好,祝贺成功!

就一个台,这次得想法加大音量了

网友A:
多用几种型号的锗检波二极管试试(国外的、国内的),大环用里兹线。再就是转动大环方向,大环方向性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几种型号的锗检波二极管试试(国外的、国内的),大环用里兹线。再就是转动大环方向,大环方向性很强。

是用的李兹线,现在用的单联可变,我还有个四联空气可变电容和一个磁棒线圈0.3mH,有空换上试试

网友A:
磁棒线圈不加外接天线收不到信号,大环能行,磁棒线圈不行。是调频调幅四联空气可变电容器?这电容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棒线圈不加外接天线收不到信号,大环能行,磁棒线圈不行。是调频调幅四联空气可变电容器?这电容不错。

是的调频调幅两组大的两组小的,老拆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没问题,仿T725成品,和耳机配对买的

几个月前做过一个大环,声音很低,估计是微安级的电流,被放弃了。

网友:
大环机天生灵敏度有限,俺的大环机也只能收到一个台

网友:
鼓捣电脑的怕点不亮,鼓捣收音机的怕弄不响。

网友:
呵呵,也一直想这样做就是一直没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