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笔记本 工作中途 死机 重启

楼主(2014-09-01):
打开电脑的后盖  发现风扇的尘土很多  吹风清理  工作一段时间 看一看结果。

网友A:
这灰不算多啊。。。是不是过热一般摸摸键盘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灰不算多啊。。。是不是过热一般摸摸键盘就知道了

已经清理完了灰尘后拍片。

网友B:
单热管的比双热管的热传导慢,运行多线程时温度高容易死机,设计缺陷只能靠定期清理散热器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热管的比双热管的热传导慢,运行多线程时温度高容易死机,设计缺陷只能靠定期清理散热器改善。

谢谢朋友的指点!老笔记本了。

网友:
笔记本用时间长了,没灰也热的

网友C:
估计相机比笔记本贵

网友:
要清出风口的灰尘才有大用,灰尘都挡在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相机比笔记本贵

朋友说对了,光一个镜头就是1万4千元左右。

网友D(2014-10-24):
笔记本的通病,散热不好,尤其是老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的通病,散热不好,尤其是老本

是这样的,谢谢朋友的评语!

网友:
笔记本散热性能差,温度一高有时会死机。这是笔记本的通病。

网友:
散热问题一直是本本的通病了,你的还能重启,我的可是一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