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示波器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4-09-01):
      示波器在电源维修中对故障分析能起到万用表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示波器的使用中,还是万用表的思维,所以总担心地线接的对不对,安不安全。
     有一个两插头输入的开关电源(输出12v),(示波器是三插头输入的)如果接上图的接法,会不会有危险。请大家给指点下。

网友:
图上的热地和冷地已经分开了,示波器探头接地线接冷地这边不会有危险。

网友A:
你用一台隔离电源想怎么测就怎么测,没有隔离电源就要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一台隔离电源想怎么测就怎么测,没有隔离电源就要小心了

隔离是非常重要,但隔离也不是全部啊,参考地的变化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网友A:
你说得没错,就是因为参考地才要隔离,像你图上的输出地都不接了,又哪里来的参考地呢?照你的接法是把VO+当做参考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没错,就是因为参考地才要隔离,像你图上的输出地都不接了,又哪里来的参考地呢?照你的接法是把VO+当 ...

我是想把V0+当参考地,但不知道这样安全么。对被测电路有没有影响。我一直认为参考地不一定真实大地而是根据具体需要而设定的一个电位,是这样么?

网友A:
嗯,这样也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设置一个参考地,示波器的输入电阻与电容相对于被测电路可以忽略不计,从图上来看,你这样的测量方法没有问题。但是要注意示波器探头地线是和输入电源的接地线相通的,而在有些配电室接地线又是和零线相通的,如果接法错误有可能引起短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样也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设置一个参考地,示波器的输入电阻与电容相对于被测电路可以忽略不计,从图上 ...

而在有些配电室接地线又是和零线相通的,如果接法错误有可能引起短路问题

现在大部分不都是tn-c-s接地方案吗,能不能举例说明下,接法错误会引起短路,发生短路时的电流回路。

网友A:
现在的供配电系统分为TN-C(三相四线制)、TN-S(三相五线制)、TN-C-S(三相四线与三相五线制混合),无论哪一个系统,其供电端的零线都要接地,毋庸置疑PE线也是要接地的,TN-S系统的零线和PE线各自单独接地,TN-C系统只是在用电端从零线引出一根线作为接零保护,TN-C-S系统在配电的某一段PE线和零线是短接在一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零线有电流,而PE线则没有电流。对于你给出的图,你测量的是低压侧,且低压侧与高压侧是隔离的,这样的测量没有问题。假设你要测量高压侧,无论你的探头地线接到哪一个点都会通过整流二极管及相关的元件引起短路,这时就需要隔离变压器了,特别是对于有些热底板的被测设备,隔离变压器尤其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供配电系统分为TN-C(三相四线制)、TN-S(三相五线制)、TN-C-S(三相四线与三相五线制混合),无论 ...

谢谢cheyqm老师的热心指导,以前我只知道热地与冷地有压差,能构成回路,这样地线上会有电流。但不太清楚具体的细节,(本人的水平太菜了)。还加好好学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