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三联配对变容二极管

楼主(2014-09-01):
前几天,购入几只三联配对变容二极管,没有参数。经“HQP”老师指点:参数为:0~8V,对应480~26P。

为了检验三联一致性如何,费了一天的功夫,搭了个振荡电路,用实测振荡频率计算出了两组变容管的电容量,三联的电容量基本一致。
其方法是:先用一个51P的固定电容接入振荡器,测出振荡频率,再接入一个200P的电容测出振荡频率,用这两次测得的频率计算出电路的分布电容(包括51P电容)。然后拆去200P电容,轮换接入变容二级管,并调整变容二极管的反向电压,从0V、1V、2V……9V。并记下每个变容管接入电路的振荡频率,而后计算出电容量,再减去电路的分布电容(包括51P电容)。结果三联的电容量误差均在1P以内。见下图:

网友:
对于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变容二极管,取1V,5V,9V三个点测量就可以了。在反压为1V(5V,9V)时,分别测三只变容管(接入振荡电路后)的振荡频率,如果频率相近,就可以认为 这三只管子是配对的。

网友:
非常好,看来配对的很好,也有这种变容管

网友A:
求变容管型号及购买处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变容管型号及购买处网址。

见站内短信。

网友B:
这个测试非常好!加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非常好!加分了!!

谢lq19512003版主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测试,也惊动了版主老师,真有点受宠若惊。

网友:
这个参考官网的pdf,里面有地址表,对一下实物序列号,一般就知道容量比了,一般应用按官网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出测试电路图吗?谢谢。

就是这个电路,很容易起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lq19512003版主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测试,也惊动了版主老师,真 ...

不客气!
这种三连的变容管我也有,只是不知性能如何一直未用,原打算抽时间测试,看到您的测试结果我也放心了。

网友D:
求购买网址

网友:
不错,下次再测试和配对一下调频用的变容管,不过由于频率较高,容量较小,情况可能会复杂一点。

网友:
是AM用的变容二极管,型号为KV1235Z,我也测试过,感觉Q值不如1SV149。

网友E:
还想知道中波变容管的调谐工作电压

网友F:
不错。麻烦楼主也给俺一个地址。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购买网址

见站内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麻烦楼主也给俺一个地址。谢谢了

见站内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想知道中波变容管的调谐工作电压

谢燕都HAM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一般情况AM中波用的变容管调谐电压为0~8V。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燕都HAM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一般情况AM中波用的变容管调谐电压为0~8V。

我也有这样的三连中波变容管,想利用上.但没有参数技术资料,楼主的测试解决了问题.

网友G:
我也求购买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求购买网址

见站内短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三连中波变容管,想利用上.但没有参数技术资料,楼主的测试解决了问题.

在实际锁相电路中.有些机子只用0.2V---1.5V电压.便够走频了.或由此而衍生;可串一些小电容.把中波变容管用在短波或其他更高的波段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顶一下

网友H:
求楼主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楼主购买地址

见站内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求购买网址

已站内短信.

网友I:
我也求购买网址,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求购买网址,谢!

已站内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