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做一台 马兰士7 胆前级

楼主(2014-09-01):
这线路还是很好玩的,不同管子搭配 声音区别挺大,现在整体搭配是第一级是喜万年12ax7,第二级是ge5751,第三极可以用曙光12ax7,这样声音总体比较平衡,如果第三极用喜万年12ax7声音更柔一些

电容搭配试过稳压输出用西门子,声音比较暗少少,用力法做输出滤波整体声音就平衡了,质感提升了,耦合都是威马mpk10 搭配AV  mpk材质的电容...还有ero的

线路之间的连接全部都用元件自身的引脚绕一圈在连接,关于接地,我并没有用搭棚条搭棚,而是就近接地,每一级地线用冷压端子压在一起在用线连接到星形地线,整个地线之间的连接没用焊锡焊接,为避免氧化,冷压端子全部用热缩管套起来,试过母线分级接地,没有分级星形接地好听,分级星形接地背景更安静...

变压器一开始用宁波国产牛,后来换了进口铁心的变压器声音提升很大!!!用交流点灯,变压器灯丝绕组中心抽头用10u薄膜电容接地,这样电流声比较安静了,电流声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了,把音量开到最大,在功放开到比较大的音量时 听不到电流声

机箱是不锈钢的,考虑到胆机 重心 的影响,还是把变压器移到中间了,之前的变压器位刚好把电容安装在上面,这样一来外观更协调,再就是 重心 问题解决了

总体这个前级用上面说的管子搭配时  出来的声音还是值得玩的,用了这个前级 总体质感好了不少,有贵气...如果输入不串电阻更好听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欢迎添砖加瓦

网友:
做的不错,可以试试马踢死电路,也很优秀!

网友A:
说说声音如何?

网友:
顶用心之作。

网友:
马年流行马兰士和马蹄死电路呀,不过楼主的机子真心的漂亮,

网友B:
我几天前装的m7胆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几天前装的m7胆前级

做得不错,真羡慕。能说说用的什么管子(进口?国产?)?二者间的听感差别?现在二手进口管抄得厉害,又怕JS作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声音如何?

声音比较活泼,质感好,动态细节都不差...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不错。

网友:
正想做台前级给我的电唱机用。是图猫猫

网友:
m7的唱放我真在准备中了,听说很难装噪声控制难,就试一下了

网友C:
  做的不错。 左面那个 占位电容,可以换成滤波电感就更和谐了。现在看起来乖乖的。
12AX7增益偏高。电路也得与时俱进。最好把管子换成12AT7或者12AU7之类的中低μ管,更适合现在情况。
曙光的12AX7基本就是翻刻的6N4,没啥意思,也就是后期仿制的“高级”品7025 值得试试。

网友:
漂亮漂亮,底部是不锈钢的。

网友D:
请教老师用国产管6n是否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 左面那个 占位电容,可以换成滤波电感就更和谐了。现在看起来乖乖的。
12AX7增益偏 ...

用电感 整机重心就变了,声音也会跟着变差....当然这个影响很微小的,不过肯定是听得出来的

我买有东芝的12at7 怎么搭配都不好听,可能我技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老师用国产管6n是否能行?

国产6n4可以的 声音比较蒙,起码第一级搞个好点的管子,第一级管子对声音影响太大了.第一级用喜万年x7整机质感提升很多,干净

网友E(2014-10-25):
能上个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上个电路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上个电源图,和胆的型号及管脚号吗谢了

楼主(2014-11-25):
引用 网友E:
能上个电源图,和胆的型号及管脚号吗谢了

电源 ,你可以试试crc滤波电源,不用稳压,声音是另一种声音

管脚我在线路图标有

网友:
花功夫  花心思的结果  !

网友:
手艺真好,学习了!

网友:
做得不错,真羡慕

网友(2016-05-09):
引用 网友B:
我几天前装的m7胆前级

老陈 做前级还有更好的管子

网友:
我也做了M7,没稳压,CLC滤波,就是低频差些,其它的还不错。

网友(2017-12-22):
引用 网友B:
我几天前装的m7胆前级

是真正的马7的线路,还是改动过的,就前级部分,

网友(2018-01-26):
这个看了一下蛮多人做,声音如何呢

网友:
换电源牛那么明显啊,换的什么牌子的牛

网友:
这个效果怎么样呢,看着不错

网友:
吐下,前级就是均衡器,看音箱的,对路就觉得好听,靠它提升音质,神话。

网友(2018-02-26):
马七经典

网友F(2018-06-12):
当年想听听电子管前级的声音,就邮购套件装了一个,声音很惨,没中低音,加用索尼CD机声底本来就偏冷,问JS.说电阻档次,藕合电容等等,购了一堆,不行,就啃书,学原理,查电路用6n11按标准电路搭了一个SAPP,阴阻用的碳芯,试音才知道什么胆的味道,建议阴极和输入端用碳芯电阻,你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楼主(2018-08-26):
引用 网友F:
当年想听听电子管前级的声音,就邮购套件装了一个,声音很惨,没中低音,加用索尼CD机声底本来就偏冷,问JS ...

能改变音色的地方太多了...
但是 想改变音质就必须在做工材料的质量的选择做功夫了

网友G(2018-12-15):
第一级还是喜欢用ecc803s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级还是喜欢用ecc803s

德根Ecc803s吗?

网友H:
換只进口变压器能提升音質,不可思議!

网友:
是的。德根Ecc803s

楼主(2022-06-09):
引用 网友H:
換只进口变压器能提升音質,不可思議!

好的变压器音质是有提升的

网友I(2024-02-22):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 左面那个 占位电容,可以换成滤波电感就更和谐了。现在看起来乖乖的。
12AX7增益 ...

海版说得对  现代音源普遍电压高  可以用12AT7  或者12AU7比较合适
不过这个用管问题  也是本人自己一直在思考的  借这块宝地  顺带请教下各位师傅  对于现代音源第一  二  三级 管子如何设置比较合适?最好有各级工作点电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海版说得对  现代音源普遍电压高  可以用12AT7  或者12AU7比较合适
不过这个用管问题  也是本人自己一 ...

没有一定之规。
没有百分之百正确。

网友:
只会用pcb做马七

网友:
我前些年跟风做的猫版M7。

网友J:
我也用这个机箱,最近测试在700Hz和1000hz有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用这个机箱,最近测试在700Hz和1000hz有点东西

什么意思,是机箱有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没有问题,抽时间找原因

网友(2024-03-23):
引用 楼主:
电源 ,你可以试试crc滤波电源,不用稳压,声音是另一种声音

管脚我在线路图标有

请问一下CRC滤波和稳压,声音区别是什么?

网友:
我之前的做前级的经验是滤波电容一定要足啊,不然噪音压不住

网友(2025-03-04):
我几天前装的m7胆前级

内部原件、走线工整。

网友:
我拆装过三五次马七的经验告诉我,中频比较漂亮些,其他要完善管子投入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