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触摸不灵的问题,想不到的地方

楼主(2014-09-01):
我也发个电磁炉触摸不灵的维修,以前就修过一台格兰仕的触摸不灵和功能紊乱的电磁炉,修了好久没有找到故障所在,直到把线盘引出线都翻断裂了才换个线盘后交还顾客也就不管了,前几天又一个也是触摸时不时不灵,也是查啊查,就是找不到问题,回忆起上次的格兰仕用户后来说过电磁炉好了,于是找出以前那个断线的线盘(老线盘纯铜的我都留着)翻来覆去的看,发现底部的磁条有一根有裂缝,一拨缝就大了,回过头看刚才的电磁炉线盘磁条,也有一条是裂的,直接换个新线盘试机,目前已经一个月了,好了,真是想不到的故障点

网友A:
有裂缝, 拿502 粘有用不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裂缝, 拿502 粘有用不

不清楚,反正我烂线盘有,切一条换上的

网友:
有时候电磁路上盖受潮也会出现触摸不灵的现象,还有就是显示板IC虚焊。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最好上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没懂  是干扰吗

网友:
线盘?是啥东西啊?

网友:
  家里的电磁炉触摸不灵了将把它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谢谢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有时电动车充电时,干扰到也会触摸不灵!

网友(2014-10-20):
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
估计是干扰了吧?

网友:
线盘磁条断裂和触摸不灵有什么关系呢?请懂得朋友科普一下,谢谢!

楼主:
哎你们真不信,我拆开拍照给你们看吧,版主方便的话把图片移到我开始的帖子里,同时当初这个电磁炉智能火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启动,换个线盘就没问题了,反复看才找到问题磁条,我把磁条换了现在一切正常,使用中
刚才忘记了,我的触摸不灵主要是关不掉机,然后智能火自己启动后无法关,这个故障不是一直有,有时几天正常,有时炒个菜出现好几次,没规律随机的。

线盘底部

线盘底部

好的原装磁条

好的原装磁条

断了我换上的用烙铁烫下固定

断了我换上的用烙铁烫下固定

电磁炉正面

电磁炉正面

网友:
磁条断了会影响电磁炉的功效,但触摸不灵,可能是面板有虚焊,

楼主:
我一开始也怀疑是触摸板,结果把上面的电容全换了,晶振,触摸键的小贴片电容都换过,连触摸板到主板的排线也换过,都没用,最后是抱着试试的心里换线盘试的,结果换了线盘没问题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线盘上,最后发现磁条断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是菜鸟,没看来那个是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