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雨油箱就进水的疑问请大家分析下, 请请请进

楼主(2014-09-02):
本人的车是标志408  ,10款,2.0自动档的,最近出现只要是下雨就会出再油箱里进水的情况 ,小弟找了许久未发现问题,特此发贴 ,故障表现是进水后车抖动,然后报发动机故障,然后熄火,,自己把喷油嘴那的油管拨出来后放油,直接出现油水混合物,接出连油带水的500ML后重新启动车就正常了,汽油泵在此车的后座椅的右侧下面,前两个月因为进水后油泵烧了,自己换了一个,自己感觉 一定不是从这进的水了,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加油口,但是经我过几次测试,每次我启动前都会打开油箱盖看看,每次都有油箱真空进气的声音,所以我感觉不是从这进的吧,要是从这进的,油箱内部不会产生真空吧,一朋友说是真空吸进去的,后来我想想,真空能吸进多少啊,再说就是吸进去的,吸完也不应该真空啊,求解,   急急急

网友A:
检查一下碳罐   还有加油口有没有低位

楼主:
加油口有没有低位是什么意思,我看着加油口外观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是碳罐,我看着碳罐好像是在车底油箱的边上,备胎的下面,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碳罐   还有加油口有没有低位

加油口有没有低位是什么意思,我看着加油口外观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是碳罐,我看着碳罐好像是在车底油箱的边上,备胎的下面,是这样的吗,\

网友B:
个人觉得查一下油泵安装口,嫌疑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查一下油泵安装口,嫌疑最大

已排除油泵口和油箱盖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你前机箱盖的密封吧 另外还有前置进风扇 估计就是这两个地方了

机盖密封感觉还好吧,至少没发现问题,前置 进风扇跟油箱有什么关系?没明白。前面没什么了吧,就是油箱里的油泵出来一条油管到前面的喷油嘴,大厩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就不跟你细说了,查吧,看看风扇进口气路哪里会存水吧  就在机箱盖里面

虽然原理我不知道,但我感觉是对的,今天下大雨,车又出问题了,晚上去了修理厂,也没 查出个所以然,在油箱管那地方用保鲜膜包上了,说试试,如果好了就是管子有裂 ,但是目测没问题,然后把车用升降机搞起来了,看了看,都没问题,都 是干的,因为今天下了一夜和一天的雨,就是轮子那面特别湿,如果排除那个地方,就是你说的这个了,我对这个了解的不多,以为只是一根管子到前面就算了呢,我再一想想你说的应该是汽车的油路的回路吧。今天晚上应该还是有雨的,明天早上还是进水的话,我跟修理工讲讲,我今天 去了两个修理厂都没有说你说的这个问题,都是说油箱盖和油泵那的多,谢谢你  ,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也没说错  开始都会查哪里的,但是整套系统 可不光哪里的 呵呵  打不着火 有水  也有可能是进气管路进 ...

我的车不是使用中进水,是停车的时候,因为一般晚上停早上用车,或早上上班,中午不开,晚上回家开,这样,不论进多少水,都能启动(因为喷油嘴前面有一个存油的小管和油泵的管里有正常的好油)但是只要车子走了1公里左右,就会出再抖动了,然后就熄 火了,(为什么熄火呢,就是油里百分60到80是水了)所以,只要把喷油嘴那的管子拨掉,放放油,只要没水了,再插上,打火着车,行使正常

楼主:
今天早上我放了一回油,晚上下班又放了一回,晚上放的比较多,有500ML后车才着火,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就不跟你细说了,查吧,看看风扇进口气路哪里会存水吧  就在机箱盖里面

能否给简单讲一下,长长见识。
按说现在的汽车发动机化油器的很少了,差不多是直喷。汽油通过燃油泵到高压油泵加压后直接喷到气缸内了。油管进水可能性应该极小,难道是回油管路系统?

网友B:
油箱还有一个通气孔,也有必要排查一下

网友D:
说不定是最简单的,加的油有问题,少加了三聚氰胺

网友:
放油,洗管路,换另外一家加油站。

网友E:
这个故障确实很怪异,供油系统是密闭的,即使浇水了也不应该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箱还有一个通气孔,也有必要排查一下

能否告之此孔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不定是最简单的,加的油有问题,少加了三聚氰胺

谢谢你的回复,确定不是油的事,加三家的加油站的油,不下雨哪家的油都没事,一下雨都 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确实很怪异,供油系统是密闭的,即使浇水了也不应该进水。

是的,此问题确实不是直观的问题,还在排查中,

网友E:
又看了一遍这帖子,我觉得油箱系统漏气而进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然开盖怎么可能有负压?
现在唯一值得怀疑的就是烟版说的碳罐,这东西在某些时候会进气,会不会把水带进去?

网友A:
估计是油的问题,而非油箱 不行就油箱整个管路系统 拆下 打压泡水里看有没有冒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油的问题,而非油箱 不行就油箱整个管路系统 拆下 打压泡水里看有没有冒气的

如果管路漏气,那工作时岂不是汽油喷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管路漏气,那工作时岂不是汽油喷溅了?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听到  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看了一遍这帖子,我觉得油箱系统漏气而进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然开盖怎么可能有负压?
现在唯一值得怀 ...

是的,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只要是一进水负压一般就没了,但是修理厂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说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油的问题,而非油箱 不行就油箱整个管路系统 拆下 打压泡水里看有没有冒气的

一定不是油的事,此问题有小半年了,只要一下雨不论加的哪家油都出问题,而且一般不是下雨天加的油,特别是前天,我们这下了一天一夜的雨,早上打着车后走2里地熄火了,放了放水,能开到班了 有30多里地吧,到地放了一天,下了一天的雨又进了500ML左右 ,下班直接走1里地就熄火了,一定是当时进的,要不然不能一天进两回,放了放油水看没有太多水就可以着车了,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管路漏气,那工作时岂不是汽油喷溅了?

如果是管路或油箱会出现你说的那个情况 ,但是就是油管裂了,也不至于能进去水,所以迷茫了

网友:
试验一下,开到目的地后打开油箱盖子后关紧消除内外压差,被雨淋后看看还会不会进水。

楼主:
这几天晴天,有雨的时候试试,谢谢

网友F:
肯定不是带正压部分的油路问题(油泵前),如果此部分能进水,也必然会漏油。问题只能出在带负压的、有积水的地方(油泵后),没有负压的吸引水是无法自然流进油箱里的。
重点查找雨水能直接淋到或者流过之处,加油口四周有最大的嫌疑。
开盖后仍有负压不能说明密封没问题。因为油箱容积比较大,漏气很小时无法很快抵油箱内的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是带正压部分的油路问题(油泵前),如果此部分能进水,也必然会漏油。问题只能出在带负压的、有积水 ...

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可以进500ML的水还不能抵消负压吗,初步怀疑碳罐的进气口的问题,此贴随时更新,什么时候找到真正的故障什么时候我亲自封贴,欢迎大家进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可以进500ML的水还不能抵消负压吗,初步怀疑碳罐的进气口的问题,此贴随时更新,什么时 ...

油箱有几十升的容积。
油箱未满时,去除油的体积,剩余空间也有十几甚至几十升,半天时间能进半升的水,同样时间就算能进十倍的空气,也不过五升,你感觉不会不会有剩余负压?没法现场观察,我也只是帮你分析一下而已。
你怀疑碳罐进气口,那你应该观察分析一下该进气口在雨天时有没有不间断的水源?没有大量水源是不足以吸进那么多水分的。
29楼的办法可行,长时间驻车时,打开油箱盖放气后再盖上,雨后再观察一次。

网友G:
是否油箱有破裂?如油箱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油箱有破裂?如油箱颈。

拆开看了,未发现有此现象

网友(2014-10-28):
引用 楼主:
一定不是油的事,此问题有小半年了,只要一下雨不论加的哪家油都出问题,而且一般不是下雨天加的油,特别 ...

你看看炭罐的管路吧,我的车有这问题,管子有眼

网友:
车型不一样线路也不一样,我的是乐风,设计的有问题,炭罐的管子靠近减震,时间长了磨破了,你跟一下炭罐的管子看看

网友:
原理我不知道,但我感觉是对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踪合你的描述,看完这些贴子,感觉可能是你油箱盖的问题,取下油箱盖有那么明显的负压是不对的,油箱盖还起着平衡内外压力的作用,当这功能破坏时,负压让雨水从碳罐的进气口进入油箱,从这个思路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检查下油箱卸压孔有没问题?出现故障是不是都在车辆在雨中行驶后停放一段时间?建议检查下油箱盖!参考下此文,愿lz能有启发!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364-33132092-1.html,另:如果有水,估计也只是在这里吸进去的,油箱有负压!

网友:
千万邮箱有水别行驶 这样会形成一种什么胶导致车辆损坏无法行驶 还是去4S店看看吧

网友:
后座下面邮箱上面有个汽油泵,水能从周边流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