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容易找到的矿石:

楼主(2014-09-02):
我前阵子在废品收购站,找到两个50A整流二极管,是螺栓那种金属封装的,我把上面的金属封装部分锯掉,露出里面的管芯,用白钢刀,把管芯上部的硅片铲除一部分,底座上一定要留有残余的硅片。然后用黄铜丝做探针。最好的黄铜探针是弹子锁里的弹子弹簧。然后把黄铜弹簧拉直,一头磨尖在硅片上找合适的灵敏点即可。

网友A:
这么好的整流管锯开取硅片,可惜了。硅片的导通电压不是很高吗,做检波合适吗?

网友B:
比起把8核CPU核心当硅单晶矿石来用,这个还算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起把8核CPU核心当硅单晶矿石来用,这个还算可以接受

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整流管锯开取硅片,可惜了。硅片的导通电压不是很高吗,做检波合适吗?

我找的都是坏的,废品站很少有好的。我费一番功夫剧开了。效果不如方铅矿和闪锌矿。与在炼铁厂找的硅矿石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的都是坏的,废品站很少有好的。我费一番功夫剧开了。效果不如方铅矿和闪锌矿。与在炼铁厂找的硅矿 ...

好啊,这是变废为宝。硅片不太适合小信号检波,检波成绩差些。

网友:
这个我也有呀,不过不知道做啥用?

网友:
有心人有发现。

网友:
又是一个创新思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的都是坏的,废品站很少有好的。我费一番功夫剧开了。效果不如方铅矿和闪锌矿。与在炼铁厂找的硅矿 ...

能用就是好!!!楼主能够辛勤地找寻---摸索---并且无私的把经验发给大家----赞一下!!!

网友:
激光老师找矿记!不容易啊!

楼主:
根据此原理,找到大功率的锗管,就可以如法炮制,做矿石,效率和灵敏度肯定可以提高不少。目前手头有几只大功率锗管。但是没有坏的。舍不得对它下手。

网友:
东西不分贵贱,用的顺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