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调频空气单联

楼主(2014-09-02):
  打算制作调频矿机。初次制作,没有经验,制作的不是很完美,摸索中,先热热身,为以后制作调幅空气联打基础。

买的黄铜皮

买的黄铜皮

剪成需要的形状

剪成需要的形状

钻3mm眼,3mm螺丝固定起来

钻3mm眼,3mm螺丝固定起来

制作底座

制作底座

组装

组装

旋出三分之一

旋出三分之一

旋出二分之一

旋出二分之一

最大57p

最大57p

网友:
用薄的PCB板做,是不是牢固一些。

网友:
动手有益,鼓励一下

网友:
高手在民间!顶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
虽然做得粗糙一点,但还是像模像样。

网友:
这个也能做,厉害呀。

网友A:
手工很好. 但19pf 至57pf 如用于 超短波的话可能有点过大.
以前做的都得少于2-15pf 才能配合一个20毫米直径長25毫米五圈的线圈.
19pf 至57pf 的话, 线圈要很小才能配合.
建议楼主把动片和定片减少至三片定片,两片动片 .

网友:
楼主,你这叫JS们怎么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很好. 但19pf 至57pf 如用于 超短波的话可能有点过大.
以前做的都得少于2-15pf 才能配合一个20毫米直径 ...

是的,这个容量确实大了些,下一步要改进外壳,使用厚些的不锈钢板制作外壳。定片动片各自拆掉两片。以更好的与线圈匹配。谢谢!

网友B:
应当是全部旋入时容量最大,您的怎么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全部旋入时容量最大,您的怎么相反?

回复老矿友版主,刚刚测试一下,全部旋入时最大约50p,旋出时约19p。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先鼓励DIY。7楼说的对,50p电容确实有点大,按收88MHz算,电感量只有0.06u。线圈用线10cm,在8mm胎上绕3匝。
如果减小至15p则电感要0.19uH,在20mm胎上绕4匝,很显然,第二个线圈比第一个线圈Q值高。

   建议不减动,定片数量,而是增大可变定片与动片间隙,这样可获得更高Q值。

  再建议 因为使用频率较高,动片与定片之间应该用瓷支架或聚四氟材料。

网友:
手艺相当不错!

网友:
看图是定片和外壳连接的,使用时对频率的稳定性可能会有影响,是否应改为定片与外壳绝缘动片接外壳?

网友:
不错,楼主应该把柄再做长点

网友:
楼主制作的太棒了!矿坛的高手太多,单联的韵味已经出来了。

网友C:
爱玩收音机的人都有制作空气可变电容的冲动,对我来说手里已有10多个空联了.但还是忍不住要动动手的感觉,现在赞了两根直径6mm长100mm左右的铜棒.可乐瓶子也检了十多个.准备用来做动片和定片.看了您的制作看来我要抓紧时间了.再拖的话老婆又当废品卖给垃圾老了.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材料固定那个定片.还有就是怎样把铝片固定在6mm的铜棒上.手上只有手电钻和角摩机。做个精致的看来没设备不行啊.

网友:
电烙铁芯、电热锅发热盘的引线(这两件东西都是不能用的,不建议用新的和没坏的)上有瓷管,看看能当定片的支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爱玩收音机的人都有制作空气可变电容的冲动,对我来说手里已有10多个空联了.但还是忍不住要动动手的感觉,现 ...

以前从一个帖中看到有网友用电阻(砂纸磨去碳膜)做定片支架。

网友:
图个乐子也好。

网友:
制造合格的空气联是需要很多设备的。

网友C:
经版主和中海一人兄点醒顿时条绪明朗了.看来用电阻改的容易些.既可以竖着来也可以横着放.两头作焊盘中间是瓷质材料.长短可拆下来打磨.看来定片问题已得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从一个帖中看到有网友用电阻(砂纸磨去碳膜)做定片支架。

这个方法不错,两边焊接后固定定片,中间是高频瓷柱绝缘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版主和中海一人兄点醒顿时条绪明朗了.看来用电阻改的容易些.既可以竖着来也可以横着放.两头作焊盘中间是瓷 ...

预祝制出高Q值可变电容。

网友:
哇  看来一个个都是拆破师傅  不知各位家里的家什被扫荡得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家庄,高,太高了!

你这一说给了我很多遐想。

因为我也喜欢DIY,只是手艺远不及你的厉害。像一些几个pF的固定电容就直接画在了PCB板上稳定性倒也不错的。

网友:
一直 想做一个。没有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