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通用板,有请无烟版主解说

楼主(2014-09-02):
电磁炉通用板,有请无烟版主解说。
下图是主板:
下图是控制板:

网友:
其实老哥您这个问题很让我犯难!为啥呢? 你说让我解说, 我在想你让我解说那一各方面。

楼主:
其实老哥您这个问题很让我犯难!为啥呢? 你说让我解说, 我在想你让我解说那一各方面。
二十多年前我自用的电磁炉(品牌欧林爱伊),用不多久就坏了,修好了用不多久又坏掉,修修用用两三年。最后修怕了丢床底下了。继而买了个三角牌电磁炉,也是修修用用两三年,最后也丢床底下了。
最近不经意找出来看看面板是进口的还很好,于是就买了这块代用板拟换上去留待备用。
请无烟版主看看这通用板,其IGBT是数字同步驱动还是模拟同步驱动?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十多年前我自用的电磁炉(品牌欧林爱伊),用不多久就坏了,修好了用不多久又坏掉,修修用用两三年。 ...

电磁炉电路 在电路板有339 或者用到有4个比较器的电路 都是模拟同步控制的电磁炉,   你这个电路板没有拍背面,也不知道有没有339 ,有些板子用的是贴片339 ,你这个电磁炉如果没有339那就是数字同步的。  还有一个,数字同步的电路精度非常高,因此IGBT的散热片很小 ,不过可能是万用板,为了适应各种鬼无三怪的线盘估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调整, 确定是否数字板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顺着IGBT的驱动信号走,  驱动信号直接来自单片机的那就是数字板,早期的数字板会用一个双运放做电流信号放大。  不过现在单片机的技术太发达了,数字化是必然的。其实数字化优点非常多。

建议把原装板上的4uF电容换成5uF 如果有条件的并联一个470~680uF/450V电解上去 那效果谁用谁知道  当然了引线要粗壮简洁

网友B:
电磁炉电路 在电路板有339 或者用到有4个比较器的电路 都是模拟同步控制的电磁炉,   你这个电路板没有拍 ...
并电容是有极性.还是无极性的?有极性+接那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电容是有极性.还是无极性的?有极性+接那一边?

  帖子已经说清楚了……电解  电解电容   那么大的电解你能找得到无记性的吗?死贵死贵的, 如果不是电解 470UF 450V规格的薄膜电容那体积得多大?  电磁炉内部能放得下?    电容安装极性可以根据电路判断,这一点我相信难不倒矿坛任何一个弟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电路 在电路板有339 或者用到有4个比较器的电路 都是模拟同步控制的电磁炉,   你这个电路板没有拍 ...

谢谢无烟解说,看来这块板是数字同步驱动的了。

这是电路板的背面,没有贴片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电路 在电路板有339 或者用到有4个比较器的电路 都是模拟同步控制的电磁炉,   你这个电路板没有拍 ...

请问烟版:维修电磁炉无数,对理论仍是一知半解,您说在5uF电容上并一个电解电容效果好,印象中还真没留意电磁炉上有没有这个电容,但似乎没见过,能否透露下加个电解电容后有什么效果?

楼主:
还要请教无烟:线圈盘到锅底的距离,数字同步与模拟同步有分别吗。最合理距离是多少?

网友D:
这板子,任何电磁炉都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任何电磁炉都通用吗?

普通家用的都可以,我实验了一下,还挺好。就是功率偏小。

网友D:
谢谢, 看板子 走线  做工还是挺规矩的,  啥价格买的, 我也整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看板子 走线  做工还是挺规矩的,  啥价格买的, 我也整块试试

45元,没贴片,关键部分用了五色环电阻,还好。

网友:
淘块试试, 做工已经 不错了

楼主:
最新报告:电路板上的大电感(就是L1)是铝芯渡铜漆包线!
我打算拆下来换上铜漆包线,反正咱不缺那点铜线。

网友E:
    1:这板子电磁炉都可以用:。
   2:关于同步问题,现在的电磁炉就没见过所谓的模拟同步。基本上都是用339或者和339原理相同的同步电路。
   3:关于和锅的距离,理论上来说越近那么磁损耗越低效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这板子电磁炉都可以用:。
   2:关于同步问题,现在的电磁炉就没见过所谓的模拟同步。基本上都是用 ...

谢谢Luxu52的回复。

最新报告:不单漆包线是铝线的,而且这磁环也是流嘢来的!不知道是不是铁粉加铝粉加糯米粉造的

上图  铜包铝的漆包线和流嘢磁环

网友F:
照片拍的挺好。按照设计整流后不用接大电容吧,接了的话功率因数就低了,电磁感应加热本来就工作在脉冲状态,电磁炉工作时功率因数还是挺高的0.9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Luxu52的回复。

最新报告:不单漆包线是铝线的,而且这磁环也是流嘢来的!不知道是不是铁粉加铝粉 ...

  铝线就不说了,磁芯很关键!特殊材料的, 大电流下不饱和,才有滤波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烟版:维修电磁炉无数,对理论仍是一知半解,您说在5uF电容上并一个电解电容效果好,印象中还真没留意 ...

电磁炉中的5uF(或者4uF)电容很多人以为是主电源的滤波电容 其实不是,这个电容是给LC谐振提供逆程回路的一个旁路电容,主电源的滤波其实是靠电感线圈完成的,因为电流比较大 用电容滤波方式电磁炉的电容就要非常大了,不合适电路布置,补一个电解的意义就在于提供更平滑的直流给逆变单元。 主电源电压平滑了 输出功率自然会稳定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无烟:线圈盘到锅底的距离,数字同步与模拟同步有分别吗。最合理距离是多少?

锅具到线盘的距离专业的名称叫“锅具加热间隙, 其实这个间隙对于加热来说意义不大, 但是对电磁炉的性能有关系, 也就是说 同样电路下 间隙越小 电感的感量会加大,当然了频率会降低的,间隙大感量小,频率升高,如果用某些处于临界状态的材质生产的锅具 就会出现太近不加热或者太远不加热的问题,也就是LC的频率超过了同步控制的范围当然就不能加热了, 这个合理间隙 很难说,关键要测试后才能确定,当然了因为还要考虑到散热的问题线盘也不能太近。

因为电磁炉的工作频率和加热锅具的材质有密切关系,电磁炉的震荡频率是不确定的, 所以整个电磁炉的信号反馈和传统的振荡电路完全不同,因此在工作(震荡)的时候后续电路的状态要时刻与当前的频率相同,这样就要有一个同步的信号,这个同步的信号就是检测LC回路的过零时刻, 电磁炉的供电电流是受到LC谐振时的逆程电流阻尼才不至于短路的, 因为W=U*I   如果IGBT能够精确的在0V的时候导通,这个时候IGBT的消耗功率就是=0的,当然这个时候IGBT就不会发热(完全理想状态),明白了这个原因,自然就能够明白模拟同步和数字同步的区别,  模拟同步因为在整个同步运算中都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延时,这样当LC正好过零,检测出来后续电路处理,电路已经出现误差,所以模拟的触发信号就要做提前处理(类似于发动机的点火提前),也正因为这样,模拟电路的误差还是相当大的,所以模拟同步的电磁炉最大的特点就是散热片很大,特别是早期大环路的散热片,那简直就是甲类功放的感觉,到了后期的小环路同步精度大大提高,散热片也就小很多了;再说数字 因为整个过程比模拟同步更短更迅速,IGBT的导通时刻进一步对齐 这样IGBT的发热更少了,所以散热片更小,  相比之下 很多设计精良的数字板的散热片几乎是老款的一半还少。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效果,而非省钱    IGBT发热少了 你还用得着那么大的片子吗?  现在数字功放都不用散热片了

网友:
版主的解说很好,很详细,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具到线盘的距离专业的名称叫“锅具加热间隙, 其实这个间隙对于加热来说意义不大, 但是对电磁炉的性能 ...

这帖子真是问对人了。。。。。。。廿万人矿坛只此一人耳。无版的文字从来简练精确(要不是技术进步肯定也是情书高手)。正在”考虑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具到线盘的距离专业的名称叫“锅具加热间隙, 其实这个间隙对于加热来说意义不大, 但是对电磁炉的性 ...

谢谢无烟版主的专业解说,这样子我就明白了,若出问题的时候该往哪个方向整了。

网友:
好帖子,学习到不少,原来搞数字化了,还以为是为了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片拍的挺好。按照设计整流后不用接大电容吧,接了的话功率因数就低了,电磁感应加热本来就工作在脉冲状态 ...

谢谢夸奖,没其它的本事,就是拍照片还行。

网友G:
学习了 以前修过几台电磁炉 结果用一个多月管子又炸了  搞不懂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以前修过几台电磁炉 结果用一个多月管子又炸了  搞不懂什么原因?

有兴趣的你可参看以下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2593-1-1.html

若再进一步,你可找找(或买)无烟版主写的专业著作看看,会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的你可参看以下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2593-1-1.html

若再进一步,你可 ...

非常感谢!!  我的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5-05-15):
补一个电解的意义就在于提供更平滑的直流给逆变单元。 主电源电压平滑了 输出功率自然会稳定很多。

网友:
版主,请教给问题。我有台金灶的泡茶电磁炉,感应式的按键,为啥菜单经常乱跳呢?而且里面的主板很干净,查按键外围元件也没啥问题,就是是好是坏(出现功能乱跳)。使用环境非常好。

网友H(2017-01-07):
引用 网友A:
锅具到线盘的距离专业的名称叫“锅具加热间隙, 其实这个间隙对于加热来说意义不大, 但是对电磁炉的性 ...

     谢谢无烟版主的精彩讲解!下载收藏了!看到过类似电磁炉PCB结构美的电饭煲,打开一看,竟然是专用电磁炉 有机会我一定还会向大神请教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谢谢无烟版主的精彩讲解!下载收藏了!看到过类似电磁炉PCB结构美的电饭煲,打开一看,竟然是专用电 ...

这种电饭锅就是 电磁炉  早在 2003年的时候 美的就已经有生产并且返销脚盆,  当时国内售价2968,  无人问津, N年后 大把国人傻逼去脚盆带货

网友:
二十多年前有电磁炉?没搞错吧?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精彩的讲解受益匪浅。

网友:
折腾就是好,哈哈。可惜俺不会怎么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老哥您这个问题很让我犯难!为啥呢? 你说让我解说, 我在想你让我解说那一各方面。

二十多年 ...

      你这个是数字的,现在的这个通用版质量还是很可靠的,比早几年的板子(基本很不好用)好多了,耐用性不比品牌机差,我自己装一块用了一年多没什么问题(天天用),不过买回来最好还是补焊下重要的地方。买触摸版本的比较好用耐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饭锅就是 电磁炉  早在 2003年的时候 美的就已经有生产并且返销脚盆,  当时国内售价2968,  无人问 ...

       说实在话,我不觉得这种锅有什么好的,只是更换个一种加热方式而已,而且电磁加热方式还不如发热盘可靠耐用,如果把普通高压锅的内胆弄层厚度不错的铜上去(一斤铜20块,一斤就够够了)或者把铝锅加厚到合适程度,导热好了,热容高了性能就会好,或者把整体结构加强,然后把压力提上去,甚至更好,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商家的噱头,想着法子从消费者口袋掏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话,我不觉得这种锅有什么好的,只是更换个一种加热方式而已,而且电磁加热方式还不如发热 ...

其实不是说 好不好用的问题, 而是一种技术的体现, 电磁炉的火力控制范围宽, 在煮饭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理想的火力温度曲线,  而传统发热盘仅仅是依靠继电器开关方式以平均  功率控制火力 这样 的温度控制精度就大,      当然了  口感确实是会有区别的, 其实就是想办法保证内胆的温度处于淀粉糖化的最佳温度附近,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说 好不好用的问题, 而是一种技术的体现, 电磁炉的火力控制范围宽, 在煮饭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 ...

      厂商要想继续用这个发热盘又达相对好的功率控制一个可控硅就搞定了,我觉得他们还是找噱头才好挣钱,不然他们也不会美其名曰1H电饭煲了,说电磁加热电饭煲不是更通俗易懂,电磁炉都普及10多年了。前几天一很久没回来的远房亲戚回来,然后请喝酒,装B,他在外面搞的是电子商务,然后怎么怎么厉害,一初中小女生童言无忌,问 是不是“淘宝啊?卖的什么?”空瞬间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厂商要想继续用这个发热盘又达相对好的功率控制一个可控硅就搞定了,我觉得他们还是找噱头才好 ...

   想得是挺简单的, 我只能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电路 在电路板有339 或者用到有4个比较器的电路 都是模拟同步控制的电磁炉,   你这个电路板没有拍 ...

“建议把原装板上的4uF电容换成5uF 如果有条件的并联一个470~680uF/450V电解上去 那效果谁用谁知道  当然了引线要粗壮简洁”
还能这样改进?加强滤波?又何明显的效果?还望烟版解惑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建议把原装板上的4uF电容换成5uF 如果有条件的并联一个470~680uF/450V电解上去 那效果谁用谁知道  当然 ...

  效果就是 爆管几率会大大降低,  但是在如此环境下 电容的寿命只有不到2年时间。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效果就是 爆管几率会大大降低,  但是在如此环境下 电容的寿命只有不到2年时间。

谢谢指点。是指5UF的电容还是点解电容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指点。是指5UF的电容还是点解电容的寿命?

电解!    凑字数……   ¥%%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铝线就不说了,磁芯很关键!特殊材料的, 大电流下不饱和,才有滤波效果

      看梁先生编辑的《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2011年一月第一版】中,提到L1电感量在370-550mH,但是在网上搜索回复:电感滤波,要求的不那么标准,换个差不多的就行,不过我告诉你,电磁炉上的电感,带磁芯环形的L1是350UH,空心的L2是140UH这是美的牌的。我知道电磁炉一般工作在15--35KHZ或到40KHZ。不知是现在的科技发展后,电磁炉LC滤波电感的容量设计有了新的变化,要求可以相应降低还是另有出处,还请无烟版主解惑,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梁先生编辑的《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2011年一月第一版】中,提到L1电感量在370-550m ...

网上的消息我就不过多评价好坏,电磁炉工作频率根据锅具材质在24~35K赫兹内浮动。 38K是极限 再上去 就会因为IGBT的相应问题而 出现爆管。

  书中已经很清楚的阐述了 滤波电感和5UF电容的关键作用,可以仔细联系上下文 自行分析,  电感两个作用, 1、 增加电源的高频内阻, 不让逆变谐波泄漏到电网影响别的用电负载,2、平滑主电源的整流电流。  电容两个作用,同样是和电感进行互补,1、提供高频逆变谐波短路途径,2、给主电源提供适当的主电源滤波, 但是电容的滤波作用要比电感小很多倍。 所以两个元件的结合 就是主电源低频状态靠电感滤波, 高频状态靠电容提供短路途径。   至于 电感大小  和电磁炉的功率有关 。而厂家可以根据电磁炉的功率进行取下限保守值来生产,因为电感的参数不会因为老话出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