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一对德国音箱,低音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4-09-03):
德律风根RB46,高中音很好,就是低音出不来,不知问题出在哪?网上查,别人也反映同样问题,总不成德国人原设计就这样?! 内部图片是借的,上次拆开看过的确原装,没动过,就是这样。欢迎拍砖 对了,吸音棉是个枕头,塞得满满实实地,不知是否....不如上次的WB61H听得爽

网友(2017-02-22):
看图里有变压器,应该就是线间变压器,这种音箱一般用于公共广播,例如公园等大的地方播放背景音乐的,由于使用时需要覆盖的面积比较大,串联的音箱数量也比较多,所以推动这种音箱的功放是带电压输出的,按不同数量的音箱接不同的电压输出,所以音箱里就需要有线间变压器来稳压,由于这种音箱设计是轻声播放背景音乐,所以不需要特别的低音量,只需要中、高频输出,如果想有低频的话,楼主可试试拆掉线间变压器,改用普通音箱的分频器来改善。

网友A(2014-09-03):
使用这种全频喇叭低音能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种全频喇叭低音能好吗?

白版动作好快。我也很困惑,可是收音机里不都是这种喇叭吗?至少也有那种特别的“蓬蓬”声

网友B:
加个低音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低音炮吧~

好主意!西装马褂三节头

网友C:
这是人声为主的设计,想要劲爆低音效果,找个大口径的橡塑边喇叭

网友:
这样的配置不可能出理想的低音。洋货也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人声为主的设计,想要劲爆低音效果,找个大口径的橡塑边喇叭

这个思路有道理.其实我追求的并非爆棚炸机,而是那种松软潜得下去,有起承转合,细节交待清楚的低频。

网友:
看样子这种音箱不是为突出低音而设计的。

网友D: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低音下潜不够,音源、功放、喇叭、分频器乃至吸音材料的材质都会有影响,建议楼主查阅下这音箱的配套功放参数和具体表现,可能用途不一样吧,拙见

网友E:
几年前我就用10美金买的不知道知道兄弟用多少http://crystalradio.cn/thread-572344-1-1.html

网友:
估计这个就是听人声的要不然不会装这么多的吸音棉

网友:
喇叭本来不是低音的,,,当然就这个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低音下潜不够,音源、功放、喇叭、分频器乃至吸音材料的材质都会有影响,建议楼主查阅下这 ...

对德律风根的东西还是有信心的,就是想找出原因。建议很好。音箱原是配Telefunken Opus Studio 5650 MX AM/FM/Shortwave console 的。我想先换功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我就用10美金买的不知道知道兄弟用多少http://crystalradio.cn/thread-572344-1-1.html

差不多多啦,自己喜欢无所谓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