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个自己DIY的可调电源~~~最近好像很多人做可调电源啊

楼主(2014-09-03):
数码之家同步发帖,也是本人的~~~
最近好像很多人做可调电源啊!我也发一个之前自己做的,过程就没有拍了,简单拍几张照片吧。
个人觉得这个电源挺不错的,紧凑!够自己用了!
思路方案:用LM723方案,从1501T可调电源 直接弄过来的,取消限流等小电路,减少体积!1501T来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9489-1-1.html    变压器直接用一个936焊台,整流用个20A的整流桥,电容用50V 3300U的。输出用一个航空插头。就这么简单
目前输出是0-23V  3安左右的输出。背后是一个很大的散热片,调整管是15A的 功放管,原装管,发热不算大!
面板重新喷漆,装了一个电压表,你们肯定问:为什么不装电流表?主要是因为淘宝卖那种小的电流表误差很大的(大的表 936焊台太紧凑了 装不下),不如不装了,反正很少需要看电流。

网友A:
不错,不错。我自己也作了个0--30V  2a 的电源用作维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自己也作了个0--30V  2a 的电源用作维修电源。

我这个虽没有电流表,但在低压的时候 5A左右还可以达到的~~~

网友:
723是很成熟的方案了吧,七八十年代的进口仪器上,军机上都在用这样的电路了,现在烂大街的手机维修电源也是这个电路,要做好也不很难,不知道电源变器的质量对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做的不错,变压器是不是太重了,用焊台的电源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变压器是不是太重了,用焊台的电源有意思

重是有点重,早期生产的936,铜线牛,60瓦

网友C:
感觉里面东西太紧凑了吧  散热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里面东西太紧凑了吧  散热行吗?

还行,LM723发热不大,变压器也容量足  不易发热。调整管是装在后背的,一个硕大的散热片 外露,足够了~~~

网友:
这电源短路,调整管会不会挂掉

网友D:
我用LM238K做1.2v--24v可调电源,使用很好,最大5A,短路自动保护,电路简单可靠,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LM238K做1.2v--24v可调电源,使用很好,最大5A,短路自动保护,电路简单可靠,很实用。

LM238K 和LM338有什么不同呢?我还有个变压器 有空也做多一个玩玩

网友:
希望朋友们发几张稳压电源电路图最好是10-15可调,20-30A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LM238K 和LM338有什么不同呢?我还有个变压器 有空也做多一个玩玩

LM238K是工业级LM338K是民用级,电路是一样的,使用的温度范围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238K是工业级LM338K是民用级,电路是一样的,使用的温度范围不同。

这样看来 LM238K不好找~~~淘宝的估计都是打磨喷字的了~~~呵呵。改天找个原装货,反正还有个焊台电源

网友:
不错 我喜欢这个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