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维修电源串灯泡的问题

楼主(2014-09-04):
俺小白一个,看各位大师维修电源时串个灯泡,避免听响,就想学习下,但是想问问,灯泡瓦数有限制吗?是不是必须得钨丝的灯泡?不用灯泡,用空开和漏电保护开关行不行?

网友:
还是串灯泡的好,60-100瓦,根据电源的功率大小选择一下灯泡功率,空开和漏电保护开关不行,事故反应时间慢。

网友A:
有些开关电源设计的时候不能空载,空载要烧电源,所以很多时候,就要加一个灯泡做假负载,如果不用灯泡,用个几十瓦的大功率电阻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开关电源设计的时候不能空载,空载要烧电源,所以很多时候,就要加一个灯泡做假负载,如果不用灯泡,用 ...

楼主的意思是修开关电源串在高压侧的,防炸管,不是作为输出时的负载用

网友:
空开动作慢,限流太大。

网友B:
我一般是用60或100W,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是绝对,现实中验证过。

网友:
串灯泡可在电脑有故障时保护电源,同时通过灯泡的亮度判断电源是什么故障。

楼主:
经常折腾ATX电源,不想老听响了,谢谢楼上各位指点

网友C:
我用150-200W的白炽灯,因为有的电源用60-100W白炽灯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50-200W的白炽灯,因为有的电源用60-100W白炽灯不起振。

哦,谢谢,一般的ATX电源,用150W的是不是就够了

网友:
维修电源时串个灯泡,主要是怕被修的电源有短路或其它漏电故障,减小炸管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用60或100W,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是绝对,现实中验证过。

对过流型故障有效,对过压型故障不起作用。

网友:
我就220V直接进搭个很细的导线(零点几安到一安)在大管上想烧也不容易

网友:
一般是串一个12V 35W的,这样在检查机的时候可以根据灯泡的明暗,判断是不是有故障。

网友:
我曾经用过空开虽然电路有短路的时候能够直接断电,但误动作很多。走了 少弯路。

网友:
检修电源串灯泡是在电源不明什么故障时,串接一下做个假负载,判断故障和其他不易发现的元件损坏造成维修者不必要损失和带来难以修复的故障,造成废机。其原理是串接灯泡,就是降低电源的使用电压,灯泡W数小了,电源不工作,一般100W以上。不炸管的情况下,还是要撤掉灯泡维修的新手可以采用,
老手不建议了,都知道测那些点,简单一侧就知道哪些问题

网友:
这样说来,以后要买点灯炮收藏了,这个要停产了,

网友:
小功率停产了,没灯泡就用调压器吧。

网友:
灯泡是个非线性负载,所以比较理想,电流小时他的电阻也较小电流一大他的电阻就变大了。

网友:
我修电器是接过假负载,但是初级没有串过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开关电源设计的时候不能空载,空载要烧电源,所以很多时候,就要加一个灯泡做假负载,如果不用灯泡,用 ...

楼主弄错了,灯泡是用来串联在输入端的,防止电源短路

网友:
   传灯泡好用,如果能做一个220限流大小可调的电源更好了

网友:
串个灯泡主要就是限制输入电流,就算线路短路,流过的电流也不大,可以避免烧坏其他线路

网友:
保护mos管没有作用,曾经连烧三只。

楼主(2014-11-13):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我想这样是不是能减少放炮的几率,具体见下图。

维修专用插座

维修专用插座

保险根据维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保险管

网友:
维修开关电源,串灯泡是必须的,可以防止炸管,常修的话,可以做一个维修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