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音频的毫伏(mV)和dB是什么关系,怎么换算?

楼主(2014-09-04):
请问音频的毫伏(mV)和dB是什么关系,怎么换算?dB有正有负,但用示波器测试波形不是也有正有负,但为什么mV只有正的

网友A:
mV是电压单位,为1/1000V,电压以0V为标准,低于0V为负,高于0V为正。示波器的波形也是以0V为基准的。dB即分贝,增益用+dB;衰减用-dB。功率增益NdB=10lgP2/P1;电压增益dB=20lgV2/V1 ;电流增益NdB=20lgI2/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mV是电压单位,为1/1000V,电压以0V为标准,低于0V为负,高于0V为正。示波器的波形也是以0V为基准的。dB即分 ...

谢谢版主回复,但是波形有正有负,但是用毫伏表测的只有正电压?

网友A:
指针电压表只能正偏转读数,测到负压会反转,你把表笔掉一个个就可以测负电压,数字表也可以显示负电压。交流电压表只能测有效值,测不出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电压表只能正偏转读数,测到负压会反转,你把表笔掉一个个就可以测负电压,数字表也可以显示负电压。交 ...

哦,是这样啊

网友A:
这些都是基础知识。无线电技术中经常遇到电平这个概念,即600欧姆负载阻抗1mW功率为0dB,其电压为0.77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基础知识。无线电技术中经常遇到电平这个概念,即600欧姆负载阻抗1mW功率为0dB,其电压为0.775V。

看来得好好学习这些基础啊

网友:
电压的数值例如毫伏或者伏,测出来的数字是绝对值。
电平的分贝是相对值,即输出相对于输入端的增益,是一个放大或者衰减的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基础知识。无线电技术中经常遇到电平这个概念,即600欧姆负载阻抗1mW功率为0dB,其电压为0.775V。

请问白老师,一般MP3或手机音源输出的音频电压一般在什么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白老师,一般MP3或手机音源输出的音频电压一般在什么范围?

好像是在1伏左右。

网友:
电子学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