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件3-12v无调整式小功放

楼主(2014-09-05):
      初学时,曾对什么电路都感兴趣,囫囵吞枣地收集和记录各种不同的图纸。从矿石机到电子管、晶体管收音机,甚至还企图去硬记电视机电路,大肆地浪费自己的大脑空间…。直到七十年代中,自学了清华大学出版的那本《晶体管电路》,才停止了这种死记硬背的疯狂嗜好。从此开始运用基本单元电路,“拼凑”自己需要的整机电路。
      在过去的岁月里,从矿石到4管再生式,我都没有条件用万用表安装收音机。因此,就想创作和“拼凑”一种不用调整晶体管工作点的放大器和收音机。不久,居然成功了,头脑发热时,企图去投稿。但当冷静下来的时候,明白这并非是什么发明和创造,只不过是运用和“拼凑”。而且,我对投稿的门道都一无所知。
      所谓的无调整就是先采用相应的电路,控制各个晶体管的工作点,适应电源电压和晶体管β的变化,再严格地计算出电路中各个元件的数值,以达到只要安装正确,就能成功的目的。
      图A是〈木壳8管机〉所用的功放电路,差分前置已具备适应电压变化,而保持输出中点始终为1/2Ec的功能。但D2、D3不是真正的稳压管,当较大幅度的电流变化时,所控制的功放管的Ic也将大幅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只要保持流经D2、D3的电流不变,就可适应电压大幅度的变化。这种控制电路早就有了,而且广泛地应用在集成块中,这就是“恒流源”。在图B中,由于稳压管箝制了b极电位,无论电压怎样变化(必须高于Dw的工作电压),只要Dw稳压性能好,所稳定的电压不变,Ie和Ic都不会变化。把它运用到图A的电路中去,再计算一下相应的数据,就得出下面的电路:
      也许,你会说:这太简单了,太没创造性了…。是的,电子电路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懂得基本单元电路,就可以搭积木式地拼凑各种电路,你就是设计师,你就是“发明家”。不过,新设计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要比原有电路更先进。否则,就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
赞成楼主的体会与观点!好文章!理论联系实践,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才能成功!

网友A:
恒流源发射极接个自举,它就不是稳定的恒流源了,而是起了一个放大作用的放大器了,虽然静态时没影响。虽然是共基放大,但它是有电压放大倍数的,反馈又是正反馈,会不会工作稳定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发射极接个自举,它就不是稳定的恒流源了,而是起了一个放大作用的放大器了,虽然静态时没影响。虽然 ...

没示波器演示,只靠感官。昨天也作了去除和保持自举的恒流实验,都能正常工作。但没有自举的射极输出效率较低,相同的信号驱动和其它条件下,输出功率明显减小(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所以保持了原有的自举电路。但也发现了电源的退耦电容C15和C16,比未加恒流源前更为重要,缺少时易出现低频自激。

网友A:
自举是正反馈,要保持稳定的话,一定要回路电压增益小于1.

网友:
恒流源与自举并用是一个创举,原理上是说得通的。当下输出管放大倍数不足的时候,这种接法可以提供额外的推动能力。

网友:
通俗易懂的科普贴,赞一下!

网友:
    记号  备用

网友:
言之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NI软件仿真,传统结构的四管OTL功放(带自举)音质很不理想,大幅度输出时失真在5%-10%左右,且动态范围达 ...

你的这个电路还真的得试,电压9伏还得加一支发光管,不能适用多种电压,由于不是直偶频响会受影响,要详细的介绍一下调试的要点我调试这个电路还可以,初学者有点困难,如果真的可达到大的动态接近电源电压,且失真很小,输出220毫瓦时THD不大于0.3%,4欧负载时输出360毫瓦THD不大于0.9%,这样的指标还是可以应用的。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您的电路给了我很多启发。
有2个问题想请教下您:
如果把末级管输出形式改为集电极输出,而不是射极输出,同时前、后级电路也随之调整到正确的情况下,那种电路更好?其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这个电路增益不算高,可否开环?如果开环,输入级的差分对是否必须存在?

关于您的差分对输入级的尾巴电路,也就是B图,我用电子管的差分对实验过。电子管差分对的尾巴电路可以用五级管来做,也可以直接用您的B图直接做,如果要再复杂一些,可以用2个三极管做成串级恒流源。图B的尾巴电路是三者中性价比最高,同时也是最容易成功的。差分对使用有源器件构成的恒流尾巴,非常稳定,谐波抑制能力和信噪比相当出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个稳压二极管的电压在6.2V时,工作最稳定,声音也最好。这是因为6.2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带来的温度系数相互抵消,内阻、噪声也达到最小。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您的电路给了我很多启发。
有2个问题想请教下您:
如果把末级管输出形式改为集电极输出,而 ...

       谢谢参与!这样的宽电压无调整的探讨,仅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拼凑的玩意儿。毕竟自己学识尚浅,只凭兴趣和实际经验和一只万用在捣腾。这些电路不是我的发明,在OCL电路很常见,自举电路对大功率的OCL已不重要,但差分器和恒流源却是很普通的电路。OTL电路使用差分器和恒流源的电路很少见,但并不是我一个人才使用,曾见过类似的电路,一般都给差分器加上了电源退耦。而我认为直耦电路在电路板公共接地正确设计的条件下,不会产生自激,这观点是从无数次制作中得来的,所以简化了电路。
       将“末级管输出形式改为集电极输出”,当然比射极好很多,但在极其简单的小功放中,c极输出的工作点稳定很难,无调整的目的很难达到,元器件的离散性和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我很懒,这个拙贴只是探讨宽电压和无调整,对于与这无关的回贴和不适应宽电压和无调整的电路不作回复,更不想引起误导初学者的口水仗,但也感谢大家的捧场。
        拼凑差分器仅是为了解决OTL输出中点电压,适应电源的大幅度变化,而不是以此提高增益。作为小功率放大器,这个电路按R11:R12的增益也足够了。不用差分器来解决中点问题的方案和电路,我确实没有找到,实验了无数次,还是觉得差分器在当时最简单实用。记得八十年代,家用扩音机流行,我为一个音响厂提供了一台宽电压无调整式(12-48v)OTL功放和拼凑的OCL功放图纸,与常见电路几乎相同,但静噪音极低。在投产后,得到我人生中的第一笔巨款——2万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功放的工作点调整非常容易:
    一、根据电源电压及扬声器阻抗计算R9/R10的最佳阻值,公式是0.7V/[ ...

Q1应是电压放大,Q2Q3是倒相兼有不大于4的放大,总不大于1000倍(电压),后面两级只放大电流,加有深度的负反馈:R2,R11。R1负反馈兼偏置,R4负反馈兼Q2的直流负载,这样大的负反馈不知对电压放大有无影响,会不会增益不够。尤其是R11,如果输出2伏反馈到发射极是20毫伏,基极输入必须要很大才能满足输出的需求。

网友(2017-10-25):
理论基础扎实,研究起来就能少走弯路,佩服。

网友(2017-12-30):
好帖  功率多大啊

网友:
巨款2 万元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直接用来制造集成电路了

网友(2018-05-12):
引用 网友B:
经NI软件仿真,传统结构的四管OTL功放(带自举)音质很不理想,大幅度输出时失真在5%-10%左右,且动态范围 ...

几年了,现在才看到这个电路,所有管子全是NPN的,这个给配对带来了方便,记号一下,有空搭建,如果用12V电压需要把电路中的电阻阻值增加一倍吗?

网友D(2019-06-14):
再顶一下,我过几天画个PCB,做一下试试

网友:
八十年代的两万是巨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是正反馈,要保持稳定的话,一定要回路电压增益小于1.

图中底下共基连接的晶体管姑且称它为G9。
通过G9连接的回路增益一定小于1,G9的作用其实也就是个电平移位,电流增益α哪怕大到0.999,电压增益也还是小于1。所不同的,是减小了通过G7、G8输入电阻的电流,从而抬高了这两个管子的输入电阻,抬高水平大体上在1/α左右。G7、G8输入电阻随信号大小在100Ω~1KΩ之间动态变化,通过G9减小输入电阻中电流的变化而使这个电阻自举了1/α倍,直接结果就是将由信号引起的电流变化限制到(1-α)倍,这就起到了近似恒流源的作用,α越大,行为就越接近真实的恒流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顶一下,我过几天画个PCB,做一下试试

能不能发个pcb,谢谢,不会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发个pcb,谢谢,不会设计

我画的收音机板中,用的是这个电路,还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画的收音机板中,用的是这个电路,还没有试。

谢谢。。。。。。。

网友:
再讨论下去就是音响功放一个套路了:一共三级,差分对输入,电压放大,功率射随器输出。差分对就是个电压电流转换器,主要的放大电路在第二级电压放大,要想指标好看,这一级至少放大上千倍,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必须用恒流源做负载。
再想提高,差分对用共射共基的渥尓曼电路,再不满意上面加镜流源,这样下来开环增益就上百dB了,话说一个收音机用的着这么复杂的电路么

网友:
后面两个4148用同型号三极管代替可能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