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调频矿机

楼主(2014-09-06):
   虽然调频广播有许多优点,但由于传输距离短,做为没有放大能力的矿机接收起来困难较多。调频广播频率较高,(校园广播70MHz--87MHz,电台广播88MHz--108MHz),对元器件要求及工艺有更高要求。
               本机制作参考了许多网友制作经验,结合本地特点进行试制供大家参考。

                                 电路图

      信号经天线至K1,置a点时工作在双回路状态,在b点时在无天线状态,靠线圈接收信号,在c点时则是单回路。
      检波管用3DQ双栅场效应管,实践证明双栅分接比双栅并连效果更好。调整w可改变控制栅电压而改变输出音量。
      一,线圈 : L1用0.5平方特氟龙镀银线绕1圈,L2用特氟龙屏蔽线,直径2mm其屏蔽层是由77股0.1MM镀银线编织而成,在20mm线管上绕3圈拉长至35mm,电感量0.14uH,L3用线同L1绕2圈。线圈直接焊在可变引出脚上。

         二,可变电容C2使用一种工作在较高频率的蝶型可变,其电容输出取自两定片,动片只做为耦合使用。为方便找台就要使用减速钮,(此可变容量从小至大只要90度)为减小人体干扰加了特氟龙延长轴。

        三,该机使用了仿T725变压器来获得最佳阻抗匹配,3DQ的输出阻抗在1.5K---5K之间。

网友:
坐等下文,期待

网友A:
又有新的突破,感谢老师 收听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有新的突破,感谢老师 收听效果如何?

实验还在进行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验还在进行中。

为什么要在C2后面并上C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有新的突破,感谢老师 收听效果如何?

我这里用收音机能收到30多个台,所以有许多混台发生,声音较大的有4个台。
这接收调频广播有点意思,在室内相距1米距离则收音效果相差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在C2后面并上C3?

c3的作用是调整接收频率范围,也可以不用,那就要靠调整L2间距来完成。本机线圈由于使用屏蔽线质地较软而有弹性,所以多了个c3

网友:
调频机!太好了!!

网友:
仅外观已不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验还在进行中。

请问老师,是准备用拉杆天线还是一般的室外天线?

网友:
很好的实验。。。。。。

网友:
很好!线圈后面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是准备用拉杆天线还是一般的室外天线?

用拉杆天线

网友D:
老师的FM场管矿机非常精致漂亮 祝贺成功

就我个人的装机实践体会和老师交流一下:

  L1随只有1圈,但绕向对接收信号强度影响巨大,位置放在L2的热端;

  L2用1mm的镀银线3根绞合远比1.5mm平方的特氟龙镀银线效果好;

  L3  1圈足以多了或紧耦合会影响整机效果,位置放在L2的冷端;

  场管的G1端非常神奇,悬空或加电容,输出音量剧增,还望老师深入探讨

  再有FM矿机接收很有意思,天线竖直和平行,房间不同的地方和角落,所接收的电台和信号强度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的FM场管矿机非常精致漂亮 祝贺成功

就我个人的装机实践体会和老师交流一下:

做这架矿机,参考了梁老师,爱鼓捣兄及其它坛友装机经验,实验进行的很顺利,体会如下:
      最初用1SS86检波,结果混台现象严重,基本上无法分辨。换用3DQ后可分出3.4个台,而且音量也增加了。也就是说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提高了。
      L2线圈用线粗一些直径大一些最好,我用直径2mm踱银屏蔽线,也可以看做3.1平方,有人会说你屏蔽线内心是空的,不应该这样算截面积,此话有理,但是由于高频电流集肤效应的存在,绝大部分电流只在导线表面运动,所以"空心"对信号影响不大。换个角度想想,一根导线表面镀银,其实镀层也就以微米计,但导电性能却提高许多。
      L1线圈我是接在冷端,如果要是接在热端的话,我个人认为L1没有必要,天线直接接在热端结果一样。
      对于L3也绕一圈试听过,与两圈没听出差别,最终选两圈是因为在第二圈出线位置正好与3DQ的s脚对齐,另外L3圈数多少是会改变输出阻抗的,圈数越多输出阻抗越高。好在使用了变压器所以没有这个顾虑。实际在1.5K--2.5K最佳。
      用3DQ检波分栅比并栅效果好很多,而做中波没有这么大差别,这主要是和频率高有关系。将控制栅分别接电阻,电感,电容都试过,电感和电容都比电阻声大,也许和它们都会造成"移相"有关,使用电感声最大。试验发现换用电感电容时调谐点会发生变化,用电感时可变容量要大一点(相对用电容)。
      FM信号传播上不靠"天",下不靠"地",要有好条件才能装"矿"机。

网友E:
吧它做成DIY套件出售,让更多爱好者动手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吧它做成DIY套件出售,让更多爱好者动手尝试。

这个提议不错!

网友:
矿坛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向高频段推进收藏了,学习中......

网友:
手艺不错。很精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拉杆天线

这是最精致的FM矿机!先效仿实验,争取有所新发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这架矿机,参考了梁老师,爱鼓捣兄及其它坛友装机经验,实验进行的很顺利,体会如下:
      最初用1S ...

老师的探索精神让人敬佩!  G1端加电感是新发现 以后装机一定试试!

关于L1我是说是接在冷端,但它的摆放位置在L2的热端,虽仅1圈但它的绕的方向对整机影响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的探索精神让人敬佩!  G1端加电感是新发现 以后装机一定试试!

明白了,老兄的许多矿机非常之漂亮,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网友:
原来调频也能使用矿机啊,这下又可以玩收音机了。

网友:
手艺很是不错,要是有个好外壳就更好了

网友:
已经很漂亮了,精彩继续!

网友:
高人阿实在是

网友:
论坛里面高人真的太多了。

网友F:
99兄,1、“3DQ的输出阻抗在1.5K---5K之间”,直接用舌簧耳机效果咋样?2、耳机线对信号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99兄,1、“3DQ的输出阻抗在1.5K---5K之间”,直接用舌簧耳机效果咋样?2、耳机线对信号影响大不 ...

这所谓1.5K--5K是在听觉音量上没有差别,如果用舌簧耳机不用变压器最好两个串联,移动耳机线对信号影响很大。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实验

网友:
工艺很好,好手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拉杆天线

这个拉杆拉出的长度是多少?1.2M?

网友:
老师的作品仰望中啊!

网友:
99斑竹的作品件件是精品!

网友G:
精致,效果也不错吧。底台及面板是啥材料的?看着舒服。

网友H:
羡慕你们好眼神,我“老眼昏花”的焊毁2个3DQ了,玩不成3DQ了。

网友:
这个现在比较实用,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羡慕你们好眼神,我“老眼昏花”的焊毁2个3DQ了,玩不成3DQ了。

除了老花镜还要加放大镜的。

网友:
请教老师,如果将这个机器调试好后装入一个金属屏蔽盒(除了拉杆天线),效果是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拉杆拉出的长度是多少?1.2M?

天线为8节长0.7m。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致,效果也不错吧。底台及面板是啥材料的?看着舒服。

底板为塑料菜板,是聚丙烯材料,面板是白色有机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羡慕你们好眼神,我“老眼昏花”的焊毁2个3DQ了,玩不成3DQ了。

该置办个放大镜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78.hqQ2kq&id=35615790113&ns=1#detai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线为8节长0.7m。

谢谢,这样就都明白了。不过还是想问个问题:这个机器是否装在一个金属屏蔽盒里比较好?当然除了拉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样就都明白了。不过还是想问个问题:这个机器是否装在一个金属屏蔽盒里比较好?当然除了拉杆天线 ...

还是不装比较好。

网友:
装进屏蔽盒损耗会变大。
FM波长只有3m左右,信号在1/4波长范围内移动会有很大变化,类似电视的拉杆天线。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天线为8节长0.7m。

还可以做个加感线圈串联在天线根部(中部最好但很难处理),让天线谐振在接收频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可以做个加感线圈串联在天线根部(中部最好但很难处理),让天线谐振在接收频率上!

好主意,88兆半波长1.7m,108兆1.36m,调感线圈用线1m,抽空做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还可以做个加感线圈串联在天线根部(中部最好但很难处理),让天线谐振在接收频率上!

从拉杆天线的根部接到L1?不是已经有L1了吗?如何确定这个加感小线圈的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拉杆天线的根部接到L1?不是已经有L1了吗?如何确定这个加感小线圈的圈数?

L1是耦合线圈,是将天线收到的信号传给矿机用的,圈数越多耦合量越大。加感线圈是装在天线底部,中间,或顶端的,其目地是让天线长度与接收(或发射)波长成整倍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L1是耦合线圈,是将天线收到的信号传给矿机用的,圈数越多耦合量越大。加感线圈是装在天线底部,中间,或 ...

这个机器的接收频段为88-108MHz,如何确定这个加感线圈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接收频段为88-108MHz,如何确定这个加感线圈的数据?

装加感线圈的目地是减少天线长度,当天线谐振时是有增益的,线圈用线长度1米就行了。

楼主:
     继续实验
由于发射塔离我距离较远(10多公里),并且窗户朝向也不对,所以用耳机听不见。在家里用信号发生器发射,本机接收没问题但终究感觉不踏实。在9月9日去了趟景山,该山高46米是二环路内最高点,若干年前北京最高点。可直接看到发射塔,塔高386米,播出8套电视节目和10套调频广播,分别是87.6MHz   88.7MHz   90.0 MHz  91.5 MHz  96.6 MHz  97.4 MHz  101.8 MHz  103.9 MHz  106.1MHz   106.6MHz,两个点距离约6公里,接收效果还可以,可是严重大合唱,看来LC谐振回路Q值一定不高。

此行确定了控制栅用"电感"电路。

由于景山试机效果一般,决定再向前走,9月12日到了玉渊潭,也叫八一湖,请看距离:

收听音量尚可,混台严重,调可变能分辫出87.6  91.5  97.4  103.9几个台,看样子台多的地方不适宜听FM矿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实验
由于发射塔离我距离较远(10多公里),并且窗户朝向也不对,所以用耳机听不见。在家里用信号发 ...

是否需要像中波一样,加天调?或带通滤波器?

补充内容 (2014-9-13 13:47):
还有,100uh电感是色吗电感还是其他类型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需要像中波一样,加天调?或带通滤波器?

补充内容 (2014-9-13 13:47):

电感可用33--100uH,也可以自制。用1W电阻作骨架,阻值1M以上,0.07漆包线乱绕100---150匝都行。
2uH电感用1/4电阻0.07线乱绕30匝。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继续实验
由于发射塔离我距离较远(10多公里),并且窗户朝向也不对,所以用耳机听不见。在家里用信号发 ...

这个距离如果用1SS86会十分爆耳。

网友:
这是艺术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距离如果用1SS86会十分爆耳。

看样子还要再去一趟(换上1ss86) ,但3DQ弱信号时接收效果比1ss86好。
查了一下声音最大的FM103.9MHz发射功率10Kw,声音小的是5Kw。

网友K:
没将L1、L3的位置和圈数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将L1、L3的位置和圈数调整一下试试?

L1天线线圈绕1匝,属于弱耦合,增加匝数只会加强耦合,如需要可将K1置在C档。(7楼电路图)
L3试过1匝和2匝,感觉没差别。至于位置就这么大地方,移动余量也没多少。

楼主:
不练兄的提示非常好,矿机本身无放大,则要求对矿机每个组成部分都要尽量发挥到极致。
88MHz半波长1.7米,108MHz半波长约1.36米。原拉杆天线长0.75米,换成1.20米的,则加感线圈线长不应少于0.5米。本加感线圈支架用5mL针筒,其介质损耗很低,外径15mm,用0.62mm漆包线平绕11匝,电感量1.31uH,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继续实验
由于发射塔离我距离较远(10多公里),并且窗户朝向也不对,所以用耳机听不见。在家里用信号发 ...

您什么时去的?
看来还要外出考茶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什么时去的?
看来还要外出考茶才成!

本周五下午,阴天。

楼主:
继续试验,发现最初矿机设计出现严重错误!一直以为调频台(87MHz--108MHz)是垂直极化方式,所以将天线固定在底板上不能转角度,结果是接收效果极差。

在实验时发现天线水平或接近水平时效果好得多,再查了百度,知道调频广播用的是水平极化方式,当接收天线与地平线平行时增益最大,购置可旋转的天线,

为了方便天线360度旋转使用,要把底座加高,还要把加感线圈装进去。

连夜二上景山,哈,声音比原来大一倍以上,串台现象减少了许多,结果令人满意。

网友L:
没有检您身份证?还连夜二上景山,并带了特别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检您身份证?还连夜二上景山,并带了特别的设备!

俺有公园年票,景山9点静园。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有公园年票,景山9点静园。

找时间实地看看您的机器,这样能学习的到位.

也学做一个.做个用太阳能的,主要是有电源能减少对手艺的要求,咱手艺不好,用电源找!

网友:
调频和SW的矿石机全没做成功过
到是准备了空调的铜管,等有机会了,学做个.

现在烧的天在转.

网友:
真是大神啊,,膜拜了

我也想做,,没有元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试验,发现最初矿机设计出现严重错误!一直以为调频台(87MHz--108MHz)是垂直极化方式,所以将天线固定在 ...

我最近在为这款FM机筹备材料。还好,我买了根非常棒的对讲机天线,总长度1230mm,全方向,带加感线圈了。要是当初买了一般的拉杆天线,不但不能旋转,长度不够,而且还要做加感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为这款FM机筹备材料。还好,我买了根非常棒的对讲机天线,总长度1230mm,全方向,带加感线圈了。 ...

好天线,使用频率是多少----174MHz?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天线,使用频率是多少----174MHz?

看来玩儿FM机天线要非常讲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玩儿FM机天线要非常讲究了。

看样子,下次做个小“八木”试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天线,使用频率是多少----174MHz?

136-174MHz,是否适用?心里没谱,因为FM的频段是88-108MHz.
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高频磁小空气可变。老师可有这方面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玩儿FM机天线要非常讲究了。

虽然据说天线长度为1/4波长时发射和接收转换效率最高,个人感觉天线长度至少比接收频率1/2波长要长才好,要是低端有台如87.6MHz,天线应为1.71米。当然如果你的位置信号强,0.2米也可哇哇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6-174MHz,是否适用?心里没谱,因为FM的频段是88-108MHz.
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高频磁小空气可变。 ...

天线没问题,放心用。可变要062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j1lpgrr020f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2.uEJXSj&id=13447159443&_u=j1lpgrr020f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线没问题,放心用。可变要062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2.uEJXSj&id=1344 ...

多谢多谢!
找到一个频率和波长的换算网页,很方便。供大家参考。
http://tool.520101.com/rf/pinglvjibochang/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天线没问题,放心用。可变要062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2.uEJXSj&id=1344 ...

您用的可变电容就是他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多谢!
找到一个频率和波长的换算网页,很方便。供大家参考。
http://tool.520101.com/rf/pinglvji ...

实用,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试验,发现最初矿机设计出现严重错误!一直以为调频台(87MHz--108MHz)是垂直极化方式,所以将天线固定在 ...

今天收到蝶形陶瓷可变,宝贝质量很好,85年的产品。

想请教老师,这个FM应该可以做成便携式或手持式,这样的话需要配置个外壳,我不清楚是配塑料的好还是配个金属的好?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用的可变电容就是他家的吗?

我用的是朋友送的,和这个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收到蝶形陶瓷可变,宝贝质量很好,85年的产品。

用木材或塑料外壳吧。下图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木材或塑料外壳吧。下图供参考。

谢谢,非常棒的外观,简约风格。不过减速的熊猫旋钮还是需要配上的。只是受限于可变的厚度,这个外壳的厚度有点厚,美中不足。可变下面好像垫了层金属膜,起屏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非常棒的外观,简约风格。不过减速的熊猫旋钮还是需要配上的。只是受限于可变的厚度,这个外壳的 ...

老兄所言极对,能装减速扭尽量装上。最上面不是金属是有机玻璃反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木材或塑料外壳吧。下图供参考。

没见过它的介绍,简直就是产品,效果咋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兄所言极对,能装减速扭尽量装上。最上面不是金属是有机玻璃反光。

请问老师最底下那个小匹配变压器的型号或数据?看来3DQ最好配个变压器来配合300+300的耳机,直接使用的话对音量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它的介绍,简直就是产品,效果咋样?

新做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如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最底下那个小匹配变压器的型号或数据?看来3DQ最好配个变压器来配合300+300的耳机,直接使用的话 ...

用二极管检波输出阻抗在30k左右,用T38磁芯,百匝电感量200mH以上

数据是2007版主的

当然也可以用仿T725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检波输出阻抗在30k左右,用T38磁芯,百匝电感量200mH以上

这个好像是磁罐做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检波输出阻抗在30k左右,用T38磁芯,百匝电感量200mH以上

很喜欢万能板这种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最底下那个小匹配变压器的型号或数据?看来3DQ最好配个变压器来配合300+300的耳机,直接使用的话 ...

用3DQ检波可直接用两只300串联使用,与使用变压器无明显差别。用变压器可使用mp3耳机收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DQ检波可直接用两只300串联使用,与使用变压器无明显差别。用变压器可使用mp3耳机收听。

使用3DQ,而取消匹配变压器,如果没有太大的差异,我还是想取消,尽量减小机器体积和重量,便于携带。

网友L:
实验调频矿机,早就想做一个,用下边的东西做 调频矿机天线成不?如何做?

请指导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实验调频矿机,早就想做一个,用下边的东西做 调频矿机天线成不?如何做?

请指导

空调毛细管还是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验调频矿机,早就想做一个,用下边的东西做 调频矿机天线成不?如何做?

请指导

很好的铜管,有条件做八木天线吧,不建议做谐振线圈,理由如下:
一,用粗管做"大环"线圈,实现无天地线接收。除非你居住条件好可直接看见发射塔或距其几公里范围内,否则效果不会很好。
二,用10mm铜管绕150mm"大环",电感量在0.3uH以上,很难找到匹配的可变电容,由于最小容量(108MHZ)和最大容量(87MHz)在4P以内,所以可变电容的调谐范围非常非常小,结果是选台困难。例如北京最低87.6MHz,最高107.3MHz。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REuSk1AEIqYllJrNAY2pqHNUB7M8vPV9uOsjXSA-axV2bfoTa_07KqA7LaaXszSE08NL1-DHhpeZ637uzfnT6q
三,与中波矿机不同的是,调频矿机的天线是参与调谐工作的。这也是玩调频矿机乐趣之一。当收到几个混在一起的电台时,改变拉杆天线长度,改变天线垂直角度,改变天线方向使要收的电台最大声。
当然如果矿友接收条件好,电台不多尽管用"大环"天线就是了。
有网友用三根1mm镀银线绞合成一股做线圈是好经验,也可用2mm漆包线,用制冷的毛细管也是不错的选择。
线圈直径在20mm-30mm之间较好,匝数3-4圈,电感量小一些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调毛细管还是铜丝。

空调管,能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很好的铜管,有条件做八木天线吧,不建议做谐振线圈,理由如下:
一,用粗管做"大环"线圈,实现无天地线 ...

看来我想简单了,是不好做的!

看这上写的,用一个天线,加个二级管,就做成了.看来实际不是这样的.
谢谢

这管是为做矿石机专门和安空调人要的,好远好远的带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我想简单了,是不好做的!

看这上写的,用一个天线,加个二级管,就做成了.看来实际不是这样的 ...

用一根拉杆天线,两只二极管,一付耳机收听调频广播没问题,这也是好几位网友试过的。但是接收条件要好,因为没有调谐电路,所有会有大合唱。
玩矿机变数很大,用自己的天线装一部自己满意的矿机,换一付天线或换一个地方表现就差很远。有人用1N4007做检波,也有人用1N34收调频,其实是真的,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距发射塔要足够近。

网友M:
引用 楼主:
新做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如场管。

99版主您好!能不能换成1SS106或者1SS198TD试试看,我用1SS86也不太理想,用1SS106和1SS198TD好得多,学生的建议欢迎指正!批评!

网友:
好 等有时间,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99版主您好!能不能换成1SS106或者1SS198TD试试看,我用1SS86也不太理想,用1SS106和1SS198TD好得多,学生 ...

我没有1SS106和1SS198,所以不能做比较,你如果做过试验发现它们比1SS86效果好,那绝对是件好事情,最好将试验的电路,及结果发出来供大家分享。

网友:
放假时准备接您说的,做个小线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1SS106和1SS198,所以不能做比较,你如果做过试验发现它们比1SS86效果好,那绝对是件好事情,最好将 ...

好的!可能要过节前后了,这段时间比较忙!

网友L:
结构做完了,用一T和三T的线圈试了,有自激,但没有收到声音.
准备按您说的换线做小线圈在试.

网友:
对比这个电路
1 我 的是有电源的
2 我没加电感
3 G1,G2是并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结构做完了,用一T和三T的线圈试了,有自激,但没有收到声音.
准备按您说的换线做小线圈在试.

从图上看你的可变电容应该是47p的,有些大了,最好在15p左右,那就要掰片了。
如果舍不得掰,就用直径1mm线在10mm胎上绕2T即可。电感量约0.07uH。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图上看你的可变电容应该是47p的,有些大了,最好在15p左右,那就要掰片了。
如果舍不得掰,就用直径 ...

掰片!
这个电容和您给的不一样,
这个电容我有二个,掰片没事了.现在这个电容也能买到.坏了也没事.

现在的事不是掰片.是先有一个一定能成功的电路,有一个一定能成功的线圈参数和线圈做法.有了一定能用的电路,一定能用的线圈,在回来掰片,在说如何掰片.

要不掰片也是白做.10, 1假期找电路吧

在一个,我只要能收到台,收多大范围先不管.

谢谢

网友:
掰片,看了网上的电路,看来不掰片,是一定做不成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啊,受益匪浅啊!

深圳福田桥梁检测车租赁

网友L:
这几天一定找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几天一定找时间试试

47p可变配0.07uH电感,用1mm镀银线在7号电池上绕2圈。祝你成功。

网友L:
谢谢

我还是按您说的,修改可变,近可能的按您的参数做。这个可变我有二个,掰片一个没事。

掰片,到有二个片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

我还是按您说的,修改可变,近可能的按您的参数做。这个可变我有二个,掰片一个没事。

我知道你有电容表,掰片到最大容量15--20p即可。线圈用1mm线在20mm胎上绕4T。

网友:
线有,度银线二种,一般铜钱一种
可变就这一种,修改后用.
做一个有源的3DQ机

网友A(2014-10-11):
买到特氟龙银屏蔽线, 但內里有四條幼电线. 试过用鉗子但取不出. 请问老师有何方法把幼电线取出只留屏蔽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到特氟龙银屏蔽线, 但內里有四條幼电线. 试过用鉗子但取不出. 请问老师有何方法把幼电线取出只留屏蔽线呢 ...

分段抽不知行不行

网友:
怎也取不出,就留在里面吧。

网友:
很好的调频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特氟龙银屏蔽线, 但內里有四條幼电线. 试过用鉗子但取不出. 请问老师有何方法把幼电线取出只留屏蔽线呢 ...

用特氟龙镀银线做FM矿机线圈有2个好,一个是镀银屏蔽线直径大,可达2mm以上,绕出的线圈Q值自然高。二是特氟龙保护镀银线不硫化。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我想简单了,是不好做的!

看这上写的,用一个天线,加个二级管,就做成了.看来实际不是这样的 ...

一个天线和二个二极管可以做成,但不能调台。估计要条件接收好才行,我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收到一个调频台了,主要是离电台近

网友:
可变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所谓1.5K--5K是在听觉音量上没有差别,如果用舌簧耳机不用变压器最好两个串联,移动耳机线对信号影响 ...

能杜绝移动耳机线对信号的影响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为这款FM机筹备材料。还好,我买了根非常棒的对讲机天线,总长度1230mm,全方向,带加感线圈了。 ...

求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求购买链接

买这个吧,发射和接收都可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UlYltb&id=36312628270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个吧,发射和接收都可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UlYltb& ...

谢谢 hhyy99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还在进行中。

你好99版主,C4的容量是222(2200pF)吧,还有C6是103(10000pF)吧?

网友:
太好啦,观察中,准备装一台

网友:
说的不错!

http://zhishiso.org/sitemap.html   http://ppspps.org/sitemap.html   http://ppsspptv.org/

网友:
引用 网友N:
求购买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k21d7upd2648

网友(2014-12-14):
第一次看到特别喜欢

网友J:
感觉上FM机信号强度太弱了,用最接近零栅压的管不求输出电流为第一选0栅压排在首位容易接收得远。用3DB试过吗?3DB的工作频率和3DQ比那个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上FM机信号强度太弱了,用最接近零栅压的管不求输出电流为第一选0栅压排在首位容易接收得远。用3DB试过 ...

3DQ和3DB都用在U段,做矿机听不出差别。3EQ用在V段,最好用在中、短波。

网友:
尽管现在数字收音机很普及了,但自己动手才能体会当中的乐趣,又能学习电子技术,谢谢!

网友:
多年没玩矿机,明天按楼主的样机学装一台。

网友:
做的怎么样啊,还在等成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拉杆天线

太漂亮了,教我做

网友:
我也想山寨!

网友:
很好的实验。。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用拉杆天线

拉杆天线接口是怎么处理的?怎么接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O:
拉杆天线接口是怎么处理的?怎么接的线?

用BNC插座。

网友:
做的太漂亮了 好手艺

网友O:
这个电容的动片接到什么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电容的动片接到什么地方了

动片什么都不接,在这种可变中做为耦合连使用。

网友O:
4454  435  接在这二个接线柱上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435  接在这二个接线柱上就行了吗

是的。旋转动片容量就变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旋转动片容量就变化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1-2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最精致的调频机矿机!

网友:
99兄矿机个个都是精品。

网友:
我决定了要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