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的问题

楼主(2014-09-06):
2p2的问题

楼主:
这机器我刚做出来,收音失败,就当个耳放!

楼主:
它的放大效果太差!我十分失望,输出的音量比输入的要小,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先谢谢各位前辈的关注与支持

网友:
乙电太低,而且使用叠层电池,内阻很大。
    你把乙电提高到60V,用内阻小一点的电源,整流电源或者用锂电池串联,可以输出很响亮的声音--- 100毫瓦,如果用足90V,可以输出200毫瓦。
   电子管在高压下特性尚好,在低压下特性很差,就为省点电池,丢了效果,实在没啥意思。

网友:
你测一下屏流就知道了。

网友A:
把R4(前2P2屏极负载)换成电感(5-7H)可用小变压器初级线圈代替(次级不用),保证是你想要的
而且乙电也不用提高,9V即可。

楼主:
请问谁有2p2的特性曲线图,先谢

楼主:
现在越来越感到特性曲线的重要性了

网友:
用2P2做再生检波,后面的音频放大改用场管,可解决音量的问题。

网友B:
2P2的特性曲线,供参考。
这是一个能够输出200毫瓦的管子,就看你能否提供它所需要的条件。
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2的特性曲线,供参考。
这是一个能够输出200毫瓦的管子,就看你能否提供它所需要的条件。
又要马儿好, ...

您的图太神奇了,我看不懂,我懂得少多了,求您解释一下它的含义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4(前2P2屏极负载)换成电感(5-7H)可用小变压器初级线圈代替(次级不用),保证是你想要的
而且乙电也 ...

它体积太大了,有其他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