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放时间长了,冲不进去电,该怎么激活?

楼主(2014-09-06):
手上有一堆18650电池,以前都是新的,放的时间长了估计有2年以上了,现在都冲不进去电了,用表测没有电压,怎么激活?

网友:
已经彻底坏掉了。恭喜你,可以买新的用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用小电流,长时间充电。上限电压4.2v 100ma应该差不多了,充完再放电,如此循环。应该可以恢复部份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电流,长时间充电。上限电压4.2v 100ma应该差不多了,充完再放电,如此循环。应该可以恢复部份性能。

感谢了,有空试试!!!

网友:
优点悲剧哦!!!s

网友:
我一个MP4放有2年了,电池废掉了,冲不进去点,后来插充电器上一天没管,过了估计有24小时发现电池有好了,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也很多没有电压的浅蓝头。哪位有办法吗?

网友:
朋友们激活后希望经验共享。

网友:
时间长的话估计激活的可能不是很大

网友:
别费事啦,0电压0电阻已经报废。

网友:
实在充不进电  报废了 还有一个用途  就是  拆开  把里面的铜箔拆出来  做电器元件的屏蔽层  但是需要注意安全

网友:
才两年就挂了,这么不禁放啊。

网友:
我的 oppo MP4也是这样问题 充电能用5分钟 郁闷

网友:
好的锂电 放好几年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