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解决前轮异响

楼主(2014-09-06):
从上次给平衡杆换了胶套异响解决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始了,开去后来那个修理厂,换了连接平衡杆的两个稳定杆,异响解决

所以车子响还是不能拖,这个稳定杆球头估计就是平衡杆胶套长时间松动造成的损伤,后来越来越严重

前一次异响的帖子

网友A:
换两只,得花一百多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两只,得花一百多块吧?

恩,是的,100多块

网友B:
问题不是钱,而是脱落了怎么样??老天保佑你。

网友C:
请问楼主的异响是坐在车内驾驶时就能听见, 还是在车间架起车子用手旋转车轮轮时听见的?

网友D:
自己动手的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是钱,而是脱落了怎么样??老天保佑你。

是说那个稳定杆球头脱落吗,应该还不至于吧,拿下来我试了是有间隙,但还是非常轻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异响是坐在车内驾驶时就能听见, 还是在车间架起车子用手旋转车轮轮时听见的?

是的,在车内就很明显了,架起来后修车师傅左右晃了车轮,不过我没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的吗,厉害

不是的,修理厂的干活

自己修也很简单,就是没有架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在车内就很明显了,架起来后修车师傅左右晃了车轮,不过我没听出来

明白了.

网友E:
把这两个杆子去掉, 你会发现你的车子减震系统瞬间变得很柔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这两个杆子去掉, 你会发现你的车子减震系统瞬间变得很柔顺了

感谢版主加分,下次继续努力!

当时换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杆子有什么用啊,就是和平衡杆连接然后固定在避震器上,好像作用不大不如拆扔了算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加分,下次继续努力!

当时换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杆子有什么用啊,就是和平衡杆连接然后固定 ...

平衡杆其实就是一根 匚型结构的高强度弹簧,   弹簧两个开口连接在边轮子上, 顶部连接在车身,车子遇上颠簸,两个轮子同时上下 平衡杆是不起作用的, 当一侧轮子遇上石头发生压缩的时候 平衡杆两端出现一个相反的扭力,此时平衡杆发生形变,弹簧势能将这个扭力克服,  结果当然就是车身被顶起

   当车身转弯的时候外侧车轮因车身离心力 减震产生压缩, 内轮因重量减轻而张开,此时车身发生侧倾    如果没有平衡杆 车身的侧倾将不受控制任意发生。 加入平衡杆后,因为两个减震器的移动方向相反,平衡杆产生形变,平衡杆的势能将克服这个力而让车身回归平衡状态 这个就是很巧妙的用一个变形弹簧去做到很自动的控制车身平衡。

   很多人都喜欢所谓的独立悬挂系统其实独立悬挂肯定要加入平衡杆 但是平衡杆的加入会把独立悬挂的优点推向整体悬挂的特性, 所以这些结构很困扰汽车工程师,当然了 看看高级奔驰上的那些悬挂也就明了 每一根小铁杆都有自己专一的工作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衡杆其实就是一根 匚型结构的高强度弹簧,   弹簧两个开口连接在边轮子上, 顶部连接在车身,车子遇上 ...

看似简单无用,想不到这么巧妙,学习了,一直都觉得汽车这么复杂庞大的机械只卖几万块钱真的是低估了其价值,不过这都得感谢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