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教大家组装锂电池

楼主(2014-09-07):
首先电池买回来后先充满电再全部并联起来放三天左右,原因是让电池均衡起来。电池最好选择压片型式来连接,如果焊接的话会发热容易造成电池漏夜的,还有电池三个边也打上胶,这样就更好保护电池了。在连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碰极就好了!

下面我给大家说下改装10A数显电流表为1000A的过程。因为电流表是靠电流取样的,所以把电流取样的粗铜线换成0.4的铜线,再把它像平常哪样接起来,拿个负载对比下电流表上的数字,再决定0.4铜线的长短,如果数显大过实际电流的就减铜线,如果数显小过实际电流的就增加铜线,慢慢调整就好了!

网友:
太好了   一直想做这个,有信心了。
可惜工具不全,只能用烙铁焊了

网友:
做得很漂亮。一直有心做一套,就是锂电有点贵,还没下手。这两个接线端子很养眼。

网友:
用力插入!

网友A:
软包电池做大的毛病就是容易漏气 ,报废

网友B:
师傅这样能过大电流吗

网友C:
看着你们能够发图,我好羡慕啊

网友:
仔。有空你帮我做一套啊。看着眼馋呢。猜猜偶是谁、

网友D:
我还是焊接,压接氧化电阻就变大,你那么细的铜丝来检测电流损耗太大了。

网友:
多大容量的,是什么类型锂电?有保护板吗?

网友:
这也太高端了吧,能教教俺吗?呵呵。。。。

网友:
说明文字太少了,看了两三遍才明白原来是把小锂电组装成大锂电.

但对于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的朋友来说还是不知道这个的用处,难道是替换电动车的电池?

网友:
改装10A数显电流表为1000A
是1000A还是1000mA?

网友:
哇塞大工程

网友:
加的升降压模块还是单降压模块,文字说明太少,还有接线柱太粗了吧,放电电流没有那么大,平常没有大电流放电还不跟换成普通插座

网友:
涂这个胶以后拆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串联的电池组,怎么解决平衡充电和放电的问题?

网友:
首先电池买回来后先充满电再全部并联起来放三天左右,原因是让电池均衡起来。

这句话不同意,并连起来放三天才均衡? 只要你电路一联通,几个电池的电压马上就均衡了好不好。

网友:
太好了,详细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
是的我看那个分流线好像有点细电压降可能明显。

网友:
不用保护板吗

网友(2014-10-09):
充电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电动车能用吗

网友:
你那3个圆圆的是超级电容还是锂电池?怎么有串的还有并的。

网友:
想问楼主圆柱形锂电哪里买的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把滑板改成电动的!!

网友:
"电池买回来后先充满电再全部并联起来放三天左右,原因是让电池均衡起来"

太简单了,隐患啊

网友:
电动车的能做吗?那买电池板?

网友:
电池几个一起串(每个没有单独保护电路)很快玩完

网友:
请问楼主,那带螺丝的铜柱是哪买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佩服楼主!向楼主学习

网友:
没有串联保险....危险

网友:
这个卷筒的电池是什么上面的,有没有关键词呢。

网友(2014-11-19):
看那粗铜线,真是强暴了!

网友:
这个都能自己组装吗 保险系数如何呢

网友:
漂亮
比我做的好看多了

网友:
感觉有安全隐患

网友E:
中间那个像3dd15的是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那个像3dd15的是啥东西?

那个是充电接口,航空插头的一种好像。

网友:
0591图是钻孔打螺丝吗 ?

网友:
这个学习学习挺好啊 以后用的着

网友:
满载啊,还卖手电么?

网友:
没看懂怎么把片状电池变成桶装的。。。

网友:
看来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网友:
前面看到是聚合物电池,后面又是圆柱了,没太明白。

网友:
定了啦啦啦

网友(2014-12-22):
是把聚合物电池卷起变成圆桶的吗?

网友:
顶,我也不能发图,哎。。。

网友F:
顶满仔,华夏兄弟还不少呢

网友:
多大量的 ???

网友:
学习了。有用的。

网友:
缺乏很多因果关系,目的结果云里雾里,还有大小啊,材料啊,作用啊,来源啊没交代,也可能搂住做得多讲得少。如重新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再整理一遍也许好点。

网友:
看了两遍没看明白

网友:
没均衡充电啊
这么好的电池

网友:
打算过用锂电池来并联起来供DAC 就怕并起来一不小心火花,想想那后果非一般啊,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

网友:
学习了,简单易学

网友:
没有说怎么配置电池组。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个大点的锂电 楼主这个看了好几遍也没看懂

网友(2015-01-21):
详细点就更好了!很棒!

网友:
估计楼主是想说明不管片状还是园形电池,都是这样这样并联和串联,以自己想要的AH和V为目标,计算好购置多少个(组)单元,您的图片电池形状不一致,让人觉得变戏法,楼主重点是在说加装电流显示的技巧以及固定用胶和夹板及引出现柱的式样,还有新电池的平衡问题。
楼主没说的有以下,我等想听听您的意见:
1)可用于电动车吗?如果64V可不可以用18560小电池2600MAH的108颗组合成?(6X6的三组)
2)要不要加装充电保护板?
3)这种自制组合电池使用寿命如何?可不可以跟电动车锂电池产品一比?

网友:
请楼主有空施教和分享体验。谢谢!

网友:
   电鱼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顶满仔,华夏兄弟还不少呢

   全部拖出来。

网友(2015-03-19):
引用 网友C:
看着你们能够发图,我好羡慕啊

你已经是金牌会员了,怎么还不能发图?

网友G:
铜丝取样 还是用康铜温度吧

网友H:
没看明白,一头雾水。说一说,几块电池怎样连接使用,怎样充电、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电池做大的毛病就是容易漏气 ,报废

兄弟,不好意思啦,现在才跟贴,用3元的电芯目前用了两年了,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铜丝取样 还是用康铜温度吧

兄弟,不好意思啦,现在才跟贴。不是用康铜取样的,我是用导线来代替康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看明白,一头雾水。说一说,几块电池怎样连接使用,怎样充电、放电。

兄弟,不好意思啦,现在才跟贴,我用电池的不锈钢压片的,用m6的罗丝来上紧的。大电流不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傅这样能过大电流吗

可以过大电流的!实测过100安1分钟不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焊接,压接氧化电阻就变大,你那么细的铜丝来检测电流损耗太大了。

不是的!这个是用来校电流的

网友I:
挺好的 家里有几个手机电池 能直接并联或串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挺好的 家里有几个手机电池 能直接并联或串联吗

先充满电后并联一下!再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挺好的 家里有几个手机电池 能直接并联或串联吗

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32
.32
.32
.32
14、024.3333
102010.24.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网友:
要这么大的电流没有用

网友(2015-11-18):
长见识了,这个可以用做户外给模型的电池充电了

网友:
从你的图中我看到的是:您的这个作品实际电流要工作在1000A,根据您用的材料应该是瞬时的,长时工作恐怕有点悬,再就是电流表的采样还是采用分流块吧(现在1000A的分流块也不贵)大电流采用铜丝真不是个好主意哪怕是调整也不太好(做着玩另当别论)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过有一点值得称赞,手工不错

网友(2016-01-02):
?怎么没看到 保护板啊   难道我没看到

网友:
锂可以快速大电流放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