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如何提高音量?

楼主(2014-09-07):
天线引线一共一卷电话线,磁棒线圈16毫米PVC管70圈左右没抽头,可收6--8个台,就是声音小,怎么提高音量呢

网友:
试试3DQ,和其他检波管

网友A:
加地线声音要大很多,最好上个图

网友B:
我是按这一个前辈电路做的,声音大,特点是用二个电感.
是xinlizixun0207的电路

网友:
天地线要好,加个3DQ,声音成倍长。

网友C:
希望能看到楼主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能看到楼主的电路图。

就是普通单回路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地线声音要大很多,最好上个图

手机无力

网友:
进来看看高手门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这一个前辈电路做的,声音大,特点是用二个电感.
是xinlizixun0207的电路

用更多电感,是否声音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更多电感,是否声音更大?

只是电感大是不成的.
感应电压要高.一是电感要大,还有一个是磁通变化要大.只是电感大,没有磁通变化,一点用没有.

又电感大小,还要叫收台F的限定.不是想电感大就能大的.

要不大环成了一个代表性的元件了.就是他能做到电感,大磁通,小电容!

这还不想Q的影响

网友E:
加高加长天线,地线一定要接触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高加长天线,地线一定要接触良好

在边上开电磁炉,是否可以增加磁通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边上开电磁炉,是否可以增加磁通量:)

哈哈,上G赫兹的干扰立马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上G赫兹的干扰立马就来了

不是可以感应出更充足的电能么:)

网友:
天地线一定要好

网友:
天地线最关键!天线要高,有长度要拉长。地线要1.5米以下,地线里放盐加水增加导通率。良好的配件,高灵敏度的喇叭试试看